用在车载上,12V转3.3 - 5v可调,1A,静态功耗低的开关电源有些什么型号推荐吗?【恢复

楼主(2009-01-17):
想做个车载上的用的控制部件,在不需要工作时,cpu休眠,为了尽量少地消耗电源,一直用lm2576等开关电源,有什么电源芯片比这个芯片更低的静态电流吗?

楼主:
为了长久考虑,低功耗毕竟好一些,想当初用摩托车的时候,由于接了一个防盗报警器,出去学习半个月回来,电瓶也废了.

网友:
车上电多着呢,没必要省着用

楼主(2009-06-08):
找到个 LT3437 的开关降压,低静态电流.
不知道各位用过没有? 顺便发上文档,有需要的看看,也请提提意见

网友:
LT,大哥,那个贵啊,我这倒是有很多,同步的也有,效率80以上allen880629@163.com

楼主:
贵一点无所谓,自己做着玩,只要静态电流低,效率高一些就好了.

allen880629: 请问你那边有什么型号?

网友:
做着玩,你可真有空,你要的话加我了,我免费送几个样片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