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布局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9-01-18):
为啥我自动布局总是有元件在框外,还有的元件焊盘位置跟封装不一致?

想手动布线,发现好多电阻啥的,得一个个拖进来?

网友:
用protel需要先画框,将元件都拖到框里后,再进行自动布局。

网友(2013-06-04):
好像也不行吧,你的可以吗?

网友:
你框是不是画错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