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NB的飞行,不看遗憾终生!!!【恢复】

楼主(2009-01-18):
逛优酷看到的超强安全降落视频,太佩服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RCbkBfdBrQ

网友:
少见多怪

网友:
太假了!不可能

网友:
这是一次飞行表演的真实录像。

战斗机都有单边机翼飞回来的,http://news.cn.yahoo.com/07-11-/1037/2iomx.html

网友:
以前玩过几次航模,一个记得是我初1在青岛买的4通直升,另外一个在展览会买了个汽油的,还算是有点经验。

14理论是根据大型客机来发表的,而航模的空气摩擦比例系数根本无法和大型客机相提并论,所以先搁置一下航模吧。。。

网友:
楼上理论太多,没玩过航模或者玩的太少

系统推重比远大于1时,很多动作你都会觉得神奇

网友:
1:对于大型飞机少了翅膀以后,另外一边机翅根本不可能平衡,由于左边没有了提升力,右边只有提升力,根据二力平衡,飞机应该横向转圈,舵机也是无法带来足够的力稳定左边的,他的功率根本比不上单翅提升力的功率。

2:各位有没有看到,飞机停下来的涡轮非常细,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那么细的涡轮飞机。

3:看了好几遍,发现最后降落的时候居然还拐了个弯,飞机都快停了,飞机的轮子又是固定的,他怎么怪的弯?如果用尾翅根本没那么大的力啊

本贴被 samsungarm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9,17:46:32.

网友:
我现在在怀疑这可能是真的,这种飞机推重比非常高,做这种动作还是可能的

网友:
恩,推重比决定了真飞机不可能做这种动作

而且对于飞这种飞机的人来说能从尾旋改出就不太容易了

网友:
汗。最后的落地动作。。。。

网友:
吊什么机啊,这分明就是侧飞。

网友:
模型的话经过训练可以做到单翼飞行, 我自己就试过了

真飞机几乎不可能

1. 推重比不到1, 不可能吊机

2. 飞行员肯定没有训练过单翼飞行, 事发突然,他有可能马上会单翼飞行吗?

网友:
一看就是假的,要是真人坐要上面断了翼,神仙也救不了你。。

网友:
模型可以,飞掉半侧机翼,然后落下来。或者继续飞半天再落的TOC视频很多。

但真飞机不行。

视频是假的,尤其是后面,对焦不准、飞出画面都是为了降低制作难度和让认不容易看出是假的。后面留言的老外想法很对路。模型+真飞机,前面一大截都是模型飞机,最后,飞机停稳后(尤其重要的右侧机翼已经不在画面里了),画面一模糊,真飞机切入。

TOC,一种2米或以上的(没有上限),使用汽油发动机的航模,特技运动机为多。因为体积大,所以可以很好的表现真飞机上的一些细节,所以像真机很多。

本贴被 flyunlimi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8,19:54:04.

网友:
不是“电脑合成”的,这只是模型运动里“吊机”动作的一种变化使用,有一定水平的航模爱好者能做到的。

网友:
太厉害了!

看不出1楼所说的。

网友:
我一直认为是真的,不知2楼从哪地方能看出是假的,麻烦指点

网友:
靠!!!!

这样也能飞。。

网友:
太假了,明显是电脑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