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Designer软件安装问题-求助-----!--解决方案:不要装瑞星软件! 【恢复】

楼主(2009-01-18):
  我安装的是psoc designer 4.4,在安装程序即将完成时出现一个错误'device drive installation wizard' ,然后提示说:'the current language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device drive installation wizard ',如附件中图片psoc所示,电机确定后也能安装完成,但是在新建一个工程时,选择器件,当鼠标点击任意一个器件时,总会出现一个'Internet Explorer 脚本错误',提示说‘当前页的脚本发生错误 ’,如附件中图片psoc-1所示。

   如果忽略掉这个错误,继续往下进行,当进行到‘Device Editor’时,就会弹出错误‘object error’,如附件中图片psoc-2所示,点击确定后会出现‘cant find it.undefined’,如附件中图片psoc-3所示,出现这两个错误后'Bhilding pinout'不能完成。查找了好久也没有发现原因

我查看psoc designer 4.4的安装要求,需要IE的版本是:IE6.0 SP1,我的IE版本是:6.0.2900.2180 SP2,版本高了不会出现不兼容的问题吧?希望高手能够指点!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把你系统中的瑞星去掉,新版瑞星有问题。

网友:
我也想玩玩CYPRESS,下载了开发编译器,可是如何连线配置那些模块,有没有一些指导资料

楼主:
谢谢马老师,我试了,把瑞星卸掉就ok了,多谢

网友:
瑞星是一个大病毒,再一次证明了。

网友:
呵呵。可以说所有的防病毒软件都采用许多病毒的手段,“以毒攻毒”。只是它们不感染和附加在其它软件中。

网友(2009-02-24):
一直用瑞星,这次安装psoc 5出问题,卸载瑞星后就好了,而且浏览速度加快。

网友:
psoc Designer 装了几遍都是这问题,还以为是我机子配置不行呢?(双核1G)一直困扰的问题终于在这里解决了,谢谢马老师及各位了

网友(2010-03-02):
现在确实想要一些psoc Designer4.4编译软件的资料。

网友(2010-04-17):
那360和卡巴呢,我在安装4.4的时候也出现过1#第一个图片那样的情况,装上后编了个程序,结果编译后说:
Generating source code for Device Configuration...
The source code has been generated successfully
Compiling...
creating project.mk
./main.c

!E D:\psoc\tools\InvalidCompilerLicense.txt(0): ...Operation terminated. Compiler License invalid or not accessible

D:\psoc\tools\make: *** [obj/main.o] Error -1
main.o - 2 error(s) 0 warning(s)  16:56:42

让我很郁闷呀!

网友(2010-05-20):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昨天也遇到了,是因为没装License
tool-options-compiler,在imagecraft c compiler license number下输入许可证号,勾选下面I accept,点确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