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造成的显示器枕形失真【恢复】

楼主(2009-01-18):
那位对CRT显示器比较熟悉,帮忙看一下这个故障要怎么维修,

开始的时候出现枕形失真只要拍一下显示器的外壳就可以了,现在需要很用力的拍打显示器的外壳才能恢复正常,不过一会又出现失真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晚上回去弄看看

网友:
首先肯定是有开焊问题,其次开焊部分在行幅调整电路部分,第三重点检查TIP122这个管引脚。

网友:
虚焊,重点查看偏转线圈电路,行扫描驱动的那些比较大的元件,和离高温比较近的元件。

网友:
虚焊,自己拆开来看看算了

网友:
换掉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