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ail 能否做ISP下载?【恢复】

楼主(2009-01-19):
请问Gorgon Meducer 傻孩子:Snail Emulator Kit 下载器能否用作ISP下载?

网友:
你要什么的接线图?STK500的?AVR32 JTAG的?这个在板子的PCB上都有明确的说明……

楼主:
是否有接线图?

网友:
楼上正解,顶~!

AVR和AVR32的ISP都支持。其实,貌似也支持51的ISP……

 (原文件名:51.GIF)

谁来验证一下???HOHOH~~~~~

我手上没有51的板子。

用STK500模式!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9,22:15:06.

网友:
下载线不能ISP下载就不叫下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