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笔记本内存条,以前是DDR333的,现在打电话问说没货。换那一种能兼容,DDR400,DDR667,DD

楼主(2009-01-19):
如题,知道的帮下忙!

05年买的笔记本,2根256内存,太慢了,想换下,但不知道兼容不!

楼主:
300太贵了!

看来还是把这个老笔记本当编程用了,因为有并口!

以后干脆换了,升级太贵了!

网友:
不知楼上哪里看来的?DDR一代的当然有DDR400这种规格!512M DDR400 512M的新内存120元左右!

本贴被 sryg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11:00:57.

网友:
笔记本内存没有DDR400这种规格,由I的333直接跳到II的533。

楼主:
谢谢各位了,看来现在最便宜的方法就是去找根二手的了哈!

网友:
去二手市场淘吧

网友:
ddr400

hoho 贵啊

网友:
DDR的比较贵,1G的DDR333的要¥330。而1G的DDRII667的只要¥70。

其单单换个内存并不能使系统运行快多少。

512M内存跑winxp也差不多了。还不如从软件上看看如何优化一下。

再等等就直接换电脑。

楼主:
网购?那就惨了,不能试用,万一买回来不能用,就不好搞了!

本来想找个能兼容的,到电脑城去买一根,当场试!

网友:
楼主只能换DDRI的,现在流行的是DDRII的,你的主板应该不支持。

DDRI的估计只有网购了。

本贴被 zxq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9,15:4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