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MC39i如何发送数据到ISP?【恢复】

楼主(2009-01-19):
大家好,最近在做MC39I模块,现在已经可以接收到PPP-LCP协商数据包,但突然发现不知道MC39I如果发送应答数据回去?这个模块不像SIM300有指令可以发送,看AT指令也只有一条指令AT+CGDATA有些相关,在网上找不到相关资料,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发送指令顺序:AT+CGDCONT=1,\"IP\",\"CMNET\"

              OK

              AT+CGACT=1,1

              OK

              ATD*99***1#

              CONNECT

              7E FF 7D 23 C0 21 7D 21 7D 23 7D 20 7D 39 7D 22 7D 26 7D 20 7D 2A 7D 20 7D 20 7D 27 7D 22 7D 28 7D 22 7D 25 7D 26 4E 21 A3 89 7D 23 7D 25 C2 23 7D 25 26 BA 7E 0D 0A

请指教。

楼主:
PPP总算可以通讯了,原因是必须在2秒之内,即在NO CARRIER之前必须应答数据上去,目前只能在中断里进行处理。谢谢sdtean和zc3909的建议。就此结贴。再次感谢。

楼主:
谢谢4、5楼;如果只是PPP还好解决,现在问题是MC39I模块比较郁闷,咨询过技术支持了,数据的确是直接发送应答就行,不需要任何指令支持,但实际上,MC39I第一帧协商数据应答时间只给3秒不到,我解析完协议后发送数据都来不及。目前单片机就只做GPRS通讯,理论上3秒可以做很多事情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来不及,即时把处理程序放在中断中也不行。郁闷。另外用CSQ查询MC39I信号指令,第一位参数正确,但第二位参数总为99,不知道是否有问题???

网友:
LZ如果要自己写协议,还是先细读一下PPP吧

网友:
呵呵,给你推荐一个简单的方法:

在windows上建立一个拨号连接,连接到internet。用工具监视拨号过程,然后自己写协议。

楼主:
C0 21 是LCP协议,PPP资料我找了很多,基本都看过了。现在问题不会PPP不清楚,而是MC39I不知道如何应答数据上去。以前用SIM300模块还行,带TCP/IP协议的,现在公司弄了一批MC39I回来,不能浪费,呵呵。

网友:
c0 21是PPP协议的开头,好像是叫ICMP,还有好多呢,最好找个完整的PPP协议看看。MOTOROLA有一个不错的。

现在带协议的模块好用,不知楼主为何用MC39I呢?

楼主:
是否可以直接通过串口发送数据上去?

另外,模块很快就提示NO CARRIER(3秒内),如果发送应答数据,是否有时间限制??请指点。谢谢。

网友(2009-05-31):
楼主,你好!
2秒内,必须在2秒之内,即在NO CARRIER之前必须应答数据,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不用解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