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做的电调【恢复】

楼主(2009-01-19):
本人用MSP430做了一个电调,电机启动转速为800RPM,在调试时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过零位置时有时无,即便测到了也是忽前忽后不可靠。很是郁闷。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把现在的波形贴出来看一下,尤其是检测到的过零点的位置。(加了电容的)

我现在还处在开环运行阶段,但是过零点检测总是不准,只要一换相模拟比较器的输出就翻转了,

居然比理论上的过零点提前了30度。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

本贴被 exbob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1,18:16:39.

楼主:
这是原理图:

网友:
航模用的 电调PWM 一般是  8到 10KHz,

16KHz很精细啊,到时分享你的成果。

网友:
等待你的結果!上圖給大家看吧

楼主:
我的电调基本OK 了。

 非常感谢feng_matrix给与帮助! 就像feng_matrix指出的上面的图虽然时序对的但是相应的周期未必是对应的,应先手动调出零点之后再进行换相操作,还有就是之前我的虚地点采样有问题,现在终于可以转起来了。。。现在是空载旋转 12V PWM占空比=45%,转速可到1万转/分。

再次对feng_matrix表示感谢!

网友:
对不起!我的BLDC实验尚未进行。

楼主:
你工作时测到的反电动势波形是什么样的?上个图来比较一下如何??? 你是如何进行过零检测的呀? 我总觉得我的过零检测的方法不对。

本贴被 szha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11:03:11.

网友:
"过零位置有时会测丢几个."  奇怪.除非反电动势太小.

对了,此时,加不加电容? 不加是不行的.

LZ不妨用手或其他方法转动轴,看看反电动势的大小.

楼主:
上面的波形是不加电容测得的,加了后就都变成直线了。

1。我的过零位置是否正确 ?

2。加了电容后为什么都变成直线了 ???

3。过零位置有时会测丢几个,如果错过了过零点,大家是如何进行校正的呀 ?

我现在还没进行通过过零点进行闭环调速呢,如果第3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我也不敢去按照过零点进行闭环调速。

。。。郁闷中。。。

网友:
现在的RC时间常数是远大于每步的时间间隔.

我认为这是对的.用这种方法的过零比较,就是要避免载波的干扰.

网友:
“不要说用104,我加上个1nF 的电容 A/B/C 相的波形全都给滤平了,什么都没有了 。”

LZ的意思是否上面的波形图是在没有电容的情况下测的?

网友:
手上没示波器,我也很想看看自已做出来的电调,驱动波形是什么样的。

楼主:
不要说用104,我加上个1nF 的电容 A/B/C 相的波形全都给滤平了,什么都没有了 。这样一来你是靠什么进行过零检测的呀 ?

网友:
MSP430是3V3工作电压吧,R7/R12/R13用8K2或10K,R20/R21/R22用4K7,三个电容用104.我是用C8051F330做的电调,工作正常。

楼主:
明天我把 A,B,C 3相的工作波形发出来,让各位高手帮我看看问题出在那里。。。。我怀疑是不是我找错了“过零点” ???

楼主:
 PWM 是 16KHz. 我设定的启动转速=800rpm ,设定的脉宽为 4 u S.我发现一旦在 A/B/C相 取样端加上 0.1uF 滤波电容后就什么都测不到了。。。why ???

加上0.1uF电容后,测不到过零点。 (原文件名:BLDC_PROBLEM.JPG)

本贴被 szha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9,17:55:18.

网友(2009-04-21):
LZ上传的原理图不清晰,能不能传一份清楚些的呢?
我现在也准备用我的430F149做电调。

网友:
同上,,楼主的原理图很模糊,看不清梦,,可否传个清晰!!

我想参考一下无刷电机是怎么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