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秀我的雕刻机 【恢复】

楼主(2009-01-19):
首先感谢各位给予的无私帮助,今天俺的我的雕刻机终于完工了。虽然很粗糙但我还是有不少的收获,学到了不少知识。希望给想DIY的朋友有所帮助。

说明:

1、整体机械结构:

   15厚钢底板+12厚铝板龙门架+XYZ三轴直线系统(加硬光轴(16)+直线轴承+M12丝杆(自制双螺母消隙));

2、电气控制:

   三轴板+50步进马达。

3、主轴

   150W小电磨。

接下来上照片

网友:
价格很便宜,佩服。

网友:
有一个地方,始终不明白,从画好的PCB的图,到三轴驱动板,这部分工作是由谁完成的,换句话说,我感觉三轴驱动板是不能识别PCB的图形的。

网友:
贼便宜

雕刻机的成本居然被你搞到这么低

楼主:
为方便大家DIY

我把整机主要零件说明如下:

一、机械部分:(739元)

   1、底板  :15厚45#钢 两面磨光 100元   模具钢店买;

   2、两边龙门架:12厚铝板 100元+50元(线割);

   3、光轴+直线轴承:光轴6个(加硬)100元+轴承4个加长+4个带座的224元    轴承店;

   4、主轴:150W小电磨(可调速0-24000r/min)   100元;(声音太大了很头痛);

   5、同步带及带轮:  30元      五金店;

   6、丝杆:M12X1.75普通螺丝杆  10元 ;

   7、轴承:6008ZZ   5个   25元;

   8、其他都是自己DIY的;

二、电气部分:

   1、3轴驱动板+3个50电机 :  好象是:200元   淘宝;

   2、10A电源    100元;

总共1K多。

楼主:
电源的使用是这样的:

主轴电磨直接用的220V,接口板用的是电脑USB5V,步进马达用24V(10A)(因为想将来可能要搞个大一点的所以买了个10A电源)。

这一次主要是试验性制作,没想那么多。下次希望有进步。

正象站长说的如果算上自己的时间成本的话可能真的有3K以上了。既然是DIY自己的成本就不算了!

网友:
我也想要一个阿,在淘不宝上好像有配件卖的,有谁能提供具体的配置吗???

网友:
不錯的機子......那天一我才能做得到?????唉....

楼主:
1、电机固定方式的确强度不好(不过一般使用应该没问题),将就着用吧!(以后在改)如果做座的话太麻烦了。

2、丝杆是我自己车的,是普通丝杆,(便宜呀三个才花了10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