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已经着手开工 【恢复】

楼主(2009-01-19):
按照采购的变压器的参数,7.5V\22.7V\18V

已经开始着手搞一个开关电源,将以测试飞机陀螺仪所使用的0-30V可调开关电源为基础进行重新设计成三组固定输出。

22.7V 做主输出额定7A

18V  额定输出6A要加截留保护(启动主轴时电流超过额定值会自动降压待电机启动正常后电压自动恢复)

7.5V 额定3A

三组输出均带保护,即使输出短路也不会烧坏。

输入电压160VAC-240VAC,输出电压精度正负1V。

采用IGBT+SG3525,自然撒热。估计整体成本会搞出变压器,但是会争取控制到大家能接收的范围内。

整个电路主要部分将有我的一个朋友完成(顺便说一下奸10的部分电源就是他们做的),我负责测试和调试。

希望阿莫能提供一下现在所用的变压器的测试结果以作参考。

楼主:
整个电源预计在2月底出样品。

第一个样品会全部使用航空级元件。

如果测试通过,可以满足JJ的需求,成为得到阿莫认可的开源项目,会提供原理图和计算书,方便大家自行改造和自制。

但是要开源的话,还需要阿莫的支持,变压器需要阿莫联系供货商定制,至少提供骨架供大家自行绕制。

楼主:
上传SG3525资料,IGBT暂时还没有定好使用那个型号。所以暂无IGBT资料。

网友:
航空级……

强悍

顺便做成一个0-30V的电源就好了,以后做实验啥的也可以用

网友:
 ljt101007

希望阿莫能提供一下现在所用的变压器的测试结果以作参考。

-------------------------------------------------------

测试结果是性能非常强悍。功率很足。

楼主:
看样子阿莫对现在的变压器是很满意了,对开关电源一点兴趣都没有啊!

或者是阿莫自己已经有合适的开关电源了,只是要在以后推出。

也或者是阿莫太谨慎了,怕我是在套取他JJ的信息。

但是作为一个热心的,关注我们网站的一员对于站长如此不负责任的答复我很是不满意。

在这个论坛里的99%以上的都是为了共同的爱好为了学习才在这里的,并不是为了做这里的开源项目来赚取阿莫的所谓项目费或是版权费。而专业的在做论坛开源,即使是参与开源的高手也都是有自己的正式工作的。

当然在这个论坛里也许只有阿莫一个人是专业的专职做此事业的,所以对于经济效益,和利益的敏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以及金钱是我们之中最多的。

但是从此事件看来阿莫对参与本论坛的开源项目的人并不是都欢迎的,我想只要阿莫自己能做的都不会欢迎别人来做,欢迎的是自己做不了的部分有别人来做。

等待这个JJ出货后,观望阿莫会如何开源这个项目,即使所有资料无一保留的贡献,但是这样的开源也已经失去了真正开源的意义,不是在一个基础上大家尽情的发挥,各自把各自的专长融入到我们的项目里,阿莫提供项目所需要的零部件赚取利润。而不是现在这样,阿莫和峰关门造车,造完了告诉大家这个是最好的,都来卖吧。我相信你们两个都是高手,做出来的东西会比很多人做的好,但是我绝对不相信你们两个的实力能比整个论坛的实力大。

我本想阿莫能提供些详细的的信息,以现有变压器做参考至少开关电源做出后在性能上不能输给变压器,到时候原理图和计算书出来后,会首先在这里公布,经过大家讨论确定最终方案,出样品测试,二次改动,才能出一个试用品,再经过实际工作考验,最终修改为正式的JJ电源。即使是处于商业的保密原因现在要保密变压器参数,只要说明也是可以理解的。绝对没有必要以非常强悍来说,我不知这是在炫耀你的变压器有多好,还是在藐视我们,没有你的组织我们做出东西会很烂,你根本不屑一顾。

不管阿莫态度如何,我都是会友好的在这里和大家为了共同的爱好而一起讨论,并且这个电源一定会做出来,并且会做的很好。我就不相信能把飞机起飞用115V400Hz电源做很好的一帮人做不好这个JJ的电源。

本贴被 ljt101007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12:10:22.

网友:
对开关电源很感兴趣,见过的电源很多,就是没见过飞机用的,期待......

本贴被 rainbow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13:43:00.

网友:
密切关注你老兄,我看看你的漏感和峰值电压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
支持你。但对电源没有研究过。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
航空级啊,那得多少钱啊,恐怕买不起了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2112785&bbs_page_no=1&bbs_id=1027

ljt101007 兄:

很同情你的遭遇,我和你一样有无辜,我的原thomasming 的ID 已经被封了。我都不知道我那里得罪了Armok,就说了一句话。就硬是给给我一件马甲,并判了一个无需有的罪名。我也是关注这个项目好久了,只是在实在忍不住了才出来说两句。寒呀!!其实上面的贴子里我是想说Armok 很高明,说他不公布数据是另有打算,我原来以为他会让实事说话-----就是等第一批拿到机器的朋友自已来评,自已来测试,然后在BBS上发表,这样就可以让真正的马甲无话可说。看来Armok,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高”。算了,ID 封了就算了,我之所以要again 一个ID,只是是在是看不下去了,原来本想不again,没想到同样的冤案连续发生,所以在此发发牢骚。本ID就用就用这一次,没有必要封,如果封了可以节省网络资源还是封了吧。我会继续默默的关注Armok的,祝你的机器一切顺利!!

网友:
ljt101007 上面5楼的发言,属于无中生有的自我推测,违反开源项目管理规定。ID已经被封锁。

如果ljt101007真的想做实事的话,请检讨一下。你可以重新注册ID。

注: 我没有否认 ljt101007 的这个电源对雕刻机项目有价值。 我对 ljt101007 5楼不负责任的言论的处理 ,并不影响 ljt101007 的项目的进行,如果ljt101007 仍有兴趣进行下去的话。

事实上:为了扬铁的刀库问题,我已经三天几乎没有睡觉了。 找了不同的几班人过来,终于将机器恢复原样,否则连单刀都使用不了。所以,我根本没有精力与兴趣关注这个话题。

迟些等我们的机型已经开始交货, 我们肯定会有一个专题是关于开关电源的应用的。

注:我们这里是一个技术论坛。有技术问题的可以交流。但我们绝对不允许人身攻击,与没有根据的抹黑或攻击。

【10楼】 thomasagain  也是这种情况 。

如果不喜欢我们网站,不喜欢我们的雕刻机项目,大可以自行离开。谢谢支持。

关于是否使用开关电源,我们进行过大量的讨论。最后的结论是: 暂时不适合我们的项目。 并不是说开关电源不好,而是有一些因素,阻碍我们的项目进度。

大家可以查询之前有关的讨论。

网友:
如果楼主从4楼amork的回答:测试结果是性能非常强悍。功率很足。

就能推测出5楼的结论,

那楼主思想也是非一般敏感,容不得别人半点怠慢你。

只要谁稍微怠慢或者忽略你,你心里就会非常不平衡,就会做一些莫名其妙的推测。

这很不好,像是臆想症。

6)敏感多疑:如有人怀疑别人讲自己的坏话,别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含沙射影的针对他,甚至认为电视上、广播里、报纸上的内容也是与他有关;有人感觉自己的同事、邻居、甚至父母兄弟害她,恐惧不安;有人觉得周围一切事变得对他不利,有某种特殊的含义等。这种人对自己的观念常坚信不疑,别人的劝说、解释都不能改变他的观点。

网友:
晕,12楼又是谁的马甲?

不过说得很有道理: 楼主能从我的4楼回复,得出5楼的结论,的确不简单。

补充一下:我们的变压器有详细的评测 点击查看

测试的结果是: 这个变压器连续大负荷工作了1个多小时,我用手摸变压器,竟然仍是凉的! 我事先采购好的红外测温仪也不用上了。

网友:
    我认为一开始要追求的是机器的可靠性,用传统的低频、低效率电源就是为了可靠性得以保障。很多做开发的人,在设计、调试电路的时候并没有考虑电源设计问题,因为在他们调试的时候,用的是买来的,性能很好的品牌仪器电源,等到电路的功能调试通过了之后,才开始进行电源设计。所以要换成开关电源,可以等机器运转正常之后再换。

    电源是心脏,逻辑电路是大脑,传感器单元是神经,传动执行机构是肢体。心血强劲,血液循环系统良好的人,其他组织也会发育的很好。

网友:
莫生注意身体啊,几天不睡觉对身体的伤害很大啊,身体是革_命的本钱,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ljt101007 也是撞枪口上了,同情......

建议将其ID解锁,ljt101007 能写出这么多也是用了很大精力的,也看得出是位热心肠的、直爽的人,如果这样就把他的ID封锁的话会打击人家的热心的。

仅个人观点,如有不妥请见谅。

网友:
【15楼】 rainbow 老陈 ,

谢谢建议。 ljt101007 的ID已经解开。

谁英雄,谁狗熊, 拿出最终成绩说话吧。

网友:
阿莫辛苦了!

现在好像不能下订单了,要年后吧。下单多久可以拿到JJ?

网友:
【17楼】 sml008 ,

我们不推荐现在下订单。目前我们的订单仍没有交货,积压的第一批订单有200多台。

建议在我们开始交货后,才下订单。

网友:
谢谢莫生。

用事实说话。我对ljt101007是很有信心的,只要他坚持到底,我相信他。

快过年了,希望大家能开开心心、过个好年!

这么晚了,早点休息吧。

网友:
开源项目除了要求负责人有较高的水平外,还需要有良好的心态。

稍有不满,就发表像5楼的评论,恕我直言: 根本无法坚持到底。

另外:做人与做技术其实是有关联的。

----------------------------------------

我们的雕刻机项目, 引来了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与丑化,其中包括楼主5楼的丑化。

丑化我们雕刻机的人,我感觉很难成就大事的。连我们的开源活动都可以丑化的,心理已经扭曲到相当的程度了。 所以,对这类人,我从来不屑于去交往,也不屑于解释。

仍是那句:如果楼主真的有水平的话,不妨拿出让大家信服的作品。

也仍是那句:我们的雕刻机项目到底是怎么样的,不用楼主丑化,时间将证明。

可以预计的是:如果我们的雕刻机开源活动真的像楼主丑化的那样,www.ourdev.cn 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与价值。

网友:
我也不相信这个:ljt101007 老兄能成功,

我一看到IGBT+SG3525就知道了,不知道你用3525是不是准备做个半桥TOP还是什么,

100多W的功率可用的芯片多了去了,一个电流模式的单端反激电源就足够了,不知道为何要搞出个半桥。

网友:
功率少于300W 做成半桥方式用IRFP460就可以了。

只是正激方式多组输出 要使非反馈组电压稳定不好做。

单端反激,300W功率要在变压器上下点功夫。3845 + 9N90就OK。

本贴被 ZealotNH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1,10:28:14.

网友:
ZealotNH 发仔是电源专家。 之前我们的开关电源讨论,ZealotNH 发仔提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详情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讨论: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781890&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开关&bbs_id=1027

网友:
LZ说:

整个电路主要部分将有我的一个朋友完成(顺便说一下奸10的部分电源就是他们做的),我负责测试和调试。

本贴被 ywl040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1,12:56:06.

网友:
armok 阿莫 抬举了 我只是懂点原理 多嘴说几句。

网友:
就算lz设计奸1000电源,又能说明什么?以事论事,lz这样的为人处事没几个人喜欢的。稍微不让他满意,就要揣测一番。

技术与人品的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改igbt为mosfet,3525更适于驱动mosfet

楼主:
声明:

1、我个人一直是支持阿莫的,也是支持开源项目的,当然更是一直关注这个雕刻机项目。

2、我并没有扭曲丑化网站和,阿莫的意思。只是觉得这种开源模式能参与其中的人会比较少,当然阿莫也解释了这样的原因是国内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希望慢慢这种情况能改善。

3、阿莫封我的ID,我并没有生气或者打消积极性。我已经准备注册ljt101008,继续做下去,继续支持DIY和我们的爱好者,当然还有阿莫和他的ouravr。

4、现成的开关电源肯定不会有完全适合我们这个雕刻机使用的。所以完全要自行设计。这样周期会比较长,如果配套雕刻机一起出肯定影响这个项目进度,所以阿莫现在选用变压器绝对是对的,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

5、我的技术水平不足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请朋友来一起做,他们单位是做航空用电源的可靠性最重要,所以在设计和用料上会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意思,现在的方案也只是我们口头上说了一下而已,实际的最终详细方案和原理图定了,一定会拿出来给大家讨论,特别是ZealotNH 发仔等高手一定要来拍砖,只有大家都来拍把方案拍实了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东西稳定可靠,出来样品之后会逐步的改,在保证可靠性的基础上,降低成本,改用民用级别元件和MOSFET.

6、这个电源不是100多瓦,22.7x7+18x6+7.5x3=289.4,阿莫还有高端机要出主轴, 步进电机都要加大所一为了适应大电机和有一定通用性设计时要做的大一点。

7、如果阿莫觉得我丑化和扭曲了你我向你道歉,也许是我不善言辞不能准确表达我的意思,我的发言已经激起了很多人的不满,特别是majia—00,我的发言引起你的愤慨让你生气了,大过年的怪不好,我也向你道歉。

8、我从现在开始不再发表技术之外的任何言论,只管一心一意把东西做好。(我想得到的数据也就是变压器空载电压是多少,实际带载后电流达到多少开始降压,主轴启动时最大电流是多少,持续多久,三轴同时全速运行总电流有多大。这些数据对于元件选择可电路设计有非产大的参考价值,不能知道JJ的具体要求,但是知道这个变压器能满足所以就想以这个变压器做参考对象)

  要过年了引起这么个事让大家不开心,特别是几天没合眼的阿莫不好意思了,提前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新年快乐!合家幸福!

楼主:
基本原理:

对开关电源不懂的可以看看

一、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i2ULCPZu41w/

二、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9SmMfVn_d-8/

三、http://you.video.sina.com.cn/b/16130334-1457230153.html

网友:
【29楼】 ljt101007  ,

谢谢你的支持。

算是不打不相识吧。 我看来也得道歉一下。

非常同意以下几点:

4. 现成的开关电源肯定不会有完全适合我们这个雕刻机使用的。所以完全要自行设计。这样周期会比较长,如果配套雕刻机一起出肯定影响这个项目进度,所以阿莫现在选用变压器绝对是对的,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

8、我从现在开始不再发表技术之外的任何言论,只管一心一意把东西做好。

其实你如果希望得到变压器的参数的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是: 我直接送一只给你。 我们目前手上有100只。(过完年后仍有150只厂家会生产)。

网友:
祝贺一下!

网友:
和解就好,大过年的,河蟹要紧……

楼主:
http://www.studyemc.net/?u=15797

一个专业的开关电源的论坛

现在过年阿莫也是比较的忙,货运申通顺风等也都停收了,今天我去发货只能走航空,节后我会电话和你联系购买一个变压器的。

本贴被 ljt101007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1,17:47:49.

网友:
【34楼】 ljt101007 ,

不用购买,我免费送给你。

楼主:
阿莫在,那先谢谢了。在收集整理开关电源的相关资料,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书籍视频连接,图片都会发在这里,希望你不会反对

网友:
【36楼】 ljt101007  ,

我们网站有二台_独立的服务器支持。不用担心空间不够。

楼主:
通讯行业的开关电源标准

网友:
大家不要误会,事情讲清了就好!

楼主:
开关电源的设计的大概过程网上找的是繁体字,14页往后为简体对照,公式以前13页为准

本贴被 ljt101007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1,20:01:15.

楼主:
开关电源的基础知识,和30楼的视频基本对应

楼主:
一本比较详细的关于开关电源设计的书,仔细研读一定有收获

楼主:
安森美半导体 2000年的电源器件选型手册,电池保护温度检测,功率器件驱动等

楼主:
一本关于开关电源原理和应用场合的书,后面有些器件介绍。是超星PDG格式

附件里有阅读器

网友:
比较看好开关电源,只要不是偷工减料就OK

楼主:
一个设计软件,软件最新版本应该是18.0,这个是9.0的版本。需要的话可以到网上搜索下载新版本

楼主:
47楼软件的破解视频教程

楼主:
破解47楼软件所需使用的工具是smartcheck  6.2

附件是软件和汉化包

网友:
上面提到的这个软件网上搜索不到了,连他们自己的主页上的链接都是无效的

网友:
有高手领头,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46楼】 rifjft 吝啬

 比较看好开关电源,只要不是偷工减料就OK

---------------------------------------------

我对国内的开源电源,有比较痛苦的经历与失望。

邮购部的9V1A 开关电源,本来只是很简单的。 但每一次订做,都会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最新的消息是:春节前我们收到的500只,全部测试不合格,退回工厂重新生产了。我们强调了无数次,仍偷工减料,更改了线路省掉了431稳压部分。导致电源的稳压性能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开关电源是很简单的事。 在中国,任何简单的事,都会变味。

楼主(2009-03-09):
好久没有说话!
冒个泡回报一个好消息,开关电源全部方案已经确定,现开始着手样板制作。
由于工作原因整个进度慢了半个月,不过东西一定会让人满意。
样板测试通过之后会公布全部的电路参数原理图和原件参数。
大家讨论通过后,我会寄给阿莫一个让阿莫进行测试。

楼主:
主要参数又写变动,
输入电压为160V-240V
输出一路24V  12A(具有截流保护)
输出二路5V   2A(峰值可到3A)
自然散热

成本会控制在200元以内。

网友:
这个功率用IGBT可能是浪费,SG3535+irfp460全桥500W照样能很好的工作

楼主:
因为手边有几十片IGBT所以就直接使用了,当然可以直接更换mos,驱动电路稍加改动即可

igbt相对mos来说优点就不用我多说了
目前选用G4PC50UD
淘宝报价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878f451c732bd873acc188efa0f7d228.jhtml?pm1=2
IRFP460的淘宝报价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01d86653f35f93f6a450ee9c1930b9d1.jhtml

价格上不差什么钱,也就不要考虑浪不浪费了

网友:
【54楼】 ljt101007
输入电压为160V-240V
--------------------

能不能考虑
输入电压为100V-240V
或则列出
输入电压为100V-240V 或 100V-160V
修改方案?

网友:
【58楼】 3rocks
积分:12
派别:
来自:
        【54楼】 ljt101007
输入电压为160V-240V
--------------------

能不能考虑
输入电压为100V-240V
或则列出
输入电压为100V-240V 或 100V-160V
修改方案?

---------------------------------------
不就是想用110V的嘛,现在很多电源都是自动或者手动切换的,应该可以办到,要是阿莫的JJ卖的远,这也问题应该考虑一下

楼主:
调宽输入电压范围当然可以,可以增加主动PFC,调整电路结构可以做到90-270V 这个电压范围应该可以实现全球通用了吧

这个在考虑范围之内,目前是先作出一个皮实耐用满足要求得电源。

网友:
mark,对开关电源感兴趣,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对开关电源感兴趣,期待中。。。

网友:
需要磁放大器、滤波电感等非晶或纳米晶铁芯的朋友找我,可提供少量样品,祝该开关电源早日成功.

楼主(2009-04-13):
板子已经出来了结果就不远了

网友:
哈,非常不错啊。。。

楼主:
主变压器用VAC磁环,电流采样用LEM电流霍尔但是成本过高(单独零购这两件就过200),所以电流采样使用小阻值电阻,等调试结果,可以满足要求就采用此方案。如果不行就只能用电流霍尔了

楼主:
66楼的纳米晶铁心能代替VAC434或433么?
另咨询,你能提供大功率铁芯么,用于大功率高频变压器要求输入400V 输出100000V  40khz,功率要求100KW

网友:
看样子不错啊

网友:
强烈关注这个电源

网友:
ljt101007
请给出VAC434或433的技术参数,让我测算一下.若可替代,我可以免费赞助你若干只.

可提供大功率铁芯. 你提到的这个大功率铁芯(高频变压器要求输入400V 输出100000V  40khz,功率要求100KW )的窗口尺寸?

网友:
建议用LLC的拓扑结构.

楼主:
上传vac磁环PDF

楼主:
感谢rediscover1支持
请加我QQ174533862

网友(2009-05-31):
电流不大啊
为啥不用康铜丝?
变压器用磁环当然效果很好,但不方便生产.

三路都带保护有点麻烦,可以主电源出24V 三路分别DC-DC 也不贵
电路中采用的罐状磁芯也是不好加工,设计出发点很好,减少电磁干扰,但莫忘应该能让多数人制作的前提.
PFC似乎没有什么必要.

楼主:
所有的磁环砸数都不是很多
关键是IGBT驱动变压器,辅助电源的变压器绕起来有些费劲

网友:
那个反而好做,手工绕线机也不贵
另外看到你的新板子, 工艺还是不错的, 但
1.散热片太大 浪费
2.辅助电源用的是top吧 画的是dip 焊的是220, 这个似乎没有必要用隔离反馈
3.输入滤波器用成品,浪费
4.布线大幅存在尖角,是不合理的

网友(2009-06-30):
以后再看

网友:
功率很小吗,不如照抄“刘胜利”。有难度请上电源网找高手吧,要不直接找厂家吧,不难,应该不贵。

网友:
又出现一个装比的

网友:
我在公司的辅导员好像挺牛叉的,他做的开关电源用在空客上,据说3000多W啊!呵呵,不知道是否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