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GSM模块TC35I简单问题【恢复】

楼主(2009-01-20):
西门子GSM模块TC35I

按照如下的电路图连接,

给IGT低电平,指示灯DS2不亮...

用电脑上的串口调试助手发送“AT”,回复“AT”,波特率在9600以上的皆如此

后来试了一下,发送什么就会返回什么...

有用过的老大来帮忙看看我的原理图可对?问题出在哪里?

望不吝赐教,谢谢!

VCC 是 5V 、VBATT+ 是 4.3V左右

本贴被 mqh00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08:00:01.

网友:
大家都说了半天了,就是电源的问题。GSM模块在注册网络时的峰值电流达到2A,如果此时电源不过关,模块肯定掉电重启。所以在启动时,一定要保证电流容量,一般采用开关芯片+大储能电容的方案。你的500MA容量,基本连工作电流需求都很危险,更不要说满足峰值电流了。

西门子的模块数据手册做的非常好,建议楼主通读两遍,这些问题都能找到答案。

还有那个R5加的莫名其妙。

网友:
500mA不够用

楼主:
我用了一个5V/500mA的电源

难道是这个电源的问题?

启动电流一定要2A吗?

网友:
建议把R5去掉看看,另外确保启动电流能到2A。

网友:
没看明白R5何用,LZ解释一下

网友:
把R5去掉!

楼主:
应该是没工作,但是我用最简单的电路,试,还是不工作

测量6.7.8.9.10五个脚,电压是3.6V 这是正确的吗?

是不是IGT脚 低电平 100MS 就可以启动模块了???

网友:
估计还是模块没有工作呢,你测量下模块VDD输出电压有没有,如果没有,可能模块就没有工作的!

网友(2010-07-29):
回复 网友A:

老大,我的模块TC35可以和串口通信,发指令过去了,但返回的没信号,和网络。SIM卡检测不到,测了SIM卡的连线,都是没电压的,几乎等同与GND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模块坏了,或者是什么问题呢?我用的是2A的开关电源

网友(2011-04-17):
tc35i和串口的电路能发一份吗,我的应该启动起了,但就是串口发啥子收不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