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12损坏 ,怎么解决,请高手指教【恢复】

楼主(2009-01-20):
我设计了个单片机系统,有用到2个LM2575-5和一个LM2575-12,12V是用单片机控制是否输出,现在接上程序LM2575-12就损坏(无论控制端是什么状态,输出和输入一样并发热),请高手指教   LM2575-12损坏,请指教ourdev_595604.rar(文件大小:18K) (原文件名:未命名.rar)

本贴被 lzgzyf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09:24:26.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09-01-23,11:03:52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00]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29]电子零件

楼主:
12V是空载(调试时没接负载),5V负载一个是几十MA,另一个也不到200MA 不过我测5V输出换正常,就是12V放在5V的地方12V也输出正常,控制端也可以控制,就是连入整个系统就12V损坏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输入是一个调试用的可调开关电源20V,二极管为IN5189 1812封装,电感为SMD127的功率电感,管子损坏后无论控制端电平高和低均输出和输入一样的电压,

网友:
负载中是否有大电容?上个实物图。在一次实验中在输出端接了1个10000U电容。上电就完。

网友:
8楼说的是

网友:
倒,3元,肯定假野喇,7812都1元喇

网友:
加 100uF输入电容

网友:
楼主那个3块钱的LM2575-12,如果成百片拿的时候,只有1块7。这个原装行货很少见,价格也贵很多。

我做过的控制开关LM2576-12芯片的电路(1块8拿的,JM标的),是单片机IO输出使用一个三极管驱动的,一点没有问题,用在监控系统报警输出驱动上,两年了。建议你看看【8楼】 holycat 仙猫的意见,再测量一下你要求LM2575-12导通时在5脚上的电压,再对照一下手册,是否为可靠导通。还有,你认为芯片已经损坏,把5脚直接接地,看看是否恢复正常。

网友:
恕俺直言,楼主要讨论技术,请先把电路图画好再来说话吧,技术是严谨的。

●D5~D7是肖特基二极管,错画成了齐纳二极管的符号;

●L1~L3电感的参数不足,应标注上能查得到厂家数据的具体型号,否则光看300u谁知道会不会饱和?因饱和发热很正常。

●每个电源的负载有多重?会不会发生空载的情况?LM2575手册里的稳压特性可是在不低于200mA的条件下给出的。

●输入是个什么样的电源?有个AC+信号是什么意思?LM2575推荐的典型应用电路是带100uF输入电容的,你的输入电源难道质量好到连一个输入电容都不需要吗?

楼主:
你们都是卖芯片啊,希望搞技术的讨论讨论啊,再假也不会连基本功能都没有,搞不懂谁之错,看来是我错了

网友:
3元的是国产货  假冒货

我买了假冒货回来 实验品没有出问题

楼主:
我想不是钱的问题,因为我在另一个电路上单独设为高和低是可以的

网友:
三块能买到正品?正品>10

楼主:
原装正品,3.0元

网友(2009-03-21):
这个东西 兄弟以前你要是找我就不会出现这样问题了!供应商搞你贵了.东西肯定不是正品

网友: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管,1.5元

网友:
楼主问题 我也遇到过  光看电路看不出问题来

输出与输入几乎一样,然后测量1,2脚  竟然是短路,发热厉害

怀疑LM2575-12损坏,但是后来把1脚单独从电路板焊起来,然后测量一下,12的电阻很大,芯片也正常工作了

说明是板子的问题,后来检查一下,有根线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