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购买联想电脑的遭遇【恢复】

楼主(2009-01-20):
2008年6月8日以6800元购买一台联想Y510笔记本电脑,可以买来不久就出现在很多小问题(D按键、退格键经常失灵,触控板乱跳,蓝牙经常出问题),可是更为不幸的是大约11月份时,发现转轴处的上下外壳的缝隙比以前大,也没有太在意,可是过了大约一个星期,缝隙已经大的不能正常使用了(打开屏幕时,里面会掉些小碎塑料出来。我当天就拿到联想维修站维修,可是维修不给保修,我肯定不肯了,可是吵了半天,联想也不肯保。因为我急着要用电脑,没有办法,就让他们先修,配件要给我保留好。可是一过就是半个多月,总算修好了,可是我一看坏的配件,我气炸了, 根本就是产品质量问题。因为急着要用电脑,我非常不情愿的交了480元钱才拿回了电脑。后来打电话给联想总部,可是一位狗日的工号1630的任先生又差点把我给气死,他几次强调说:“先生,联想就是要你出这个钱的呀”,

大家看看呀!这就是国内的IT老大。太让我失望了。下面是损坏配件的照片,大家帮忙看看,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96444.JPG(文件大小:719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SL372196.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96445.JPG(文件大小:767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SL372197.JPG)

本贴被 wqb20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22:07:18.

网友:
2公斤是个坎,2公斤以下对于散热和结构的设计要求就大了, 需要较多经验才能设计好。

网友:
本来机械设计余量都大的,因为经常是“经验设计”,或者“借鉴设计”,也就是“抄”,所谓计算多是“估算后验算”,最终还是要制造样机实验的。现在都进步了,有计算机辅助设计,有限元之类的,计算精细了。

总有人说日本车钢板薄不结实之类的,其实全世界造汽车的都想把钢板减薄,只有日本车用薄板后还能保持不错的强度,其他国家做不了这么精,只好老实点用厚板,而中国车,特别想用薄板而根本就不在乎啥强度,无奈钢铁工业不争气,轧不出那么薄的钢板来,只好买日本的钢板,这反而保住国人的命了。

网友:
明显设计的强度不够,国内很多工程师设计的时候根本就是不计算,即使计算也是流于形式。

早期在一个单位供职,还是比较大合资企业,机械部门设计了一个压力罐,设计压力是0.3MPa,打压试验的时候我们都在场,水压机开了好久,就没看到罐上压力表有动作,这个时候有人看到压力表的阀门没打开,打开后10MPa的表表针瞬间打弯了,都笑道,我们的设计冗余量真的不错 :-)

网友:
打到一个贴不知道真假。

to 【17楼】 TBN1 为什么“2公斤以上的笔记本都不会有问题”?

各大品牌笔记本代工厂 [转帖 2008.12.06 18:17:46]

 字号:大 中 小

 研究笔记本的代工关系是透彻了解笔记本行业关系和背景的必经之路。清楚品牌笔记本与代工厂商的关系,对我们选购本本大有裨益。别的不说,从代工关系中我 们可以更深层次的看到一个笔记本品牌其产品的品质高低、成本控制力、研发实力、和量产规模等各方面信息,从而对其产品综合价值有个清晰的认识。

什么叫代工?OEM与ODM的区别?

什么叫代工?

   代工,即代为生产。也就是由初始设备制造商OEM(Original EquipmentManufacturer)来生产,然后贴上委托其代工的公司品牌,因此我们也习惯称之为贴牌生产。这种代工生产模式好处非常多,如资 源调配方便,生产模式成熟,量产效率高,可定制生产,设计变换灵活等。而事实上代工也分为两种模式,除了最主要的OEM以外,另外还有一种叫 ODM(OriginalDesign Manufacturer),即原始设计制造商。

相比之下,理论上ODM的规模和技术含量要比OEM高出不少,为什么呢?且让我们一边讲解一边看一下OEM与ODM之间的区别:

OEM与ODM的区别?

   OEM——OEM相信大家不难理解,无非就是一个笔记本A品牌拿着自主研发的各方面技术和设计要求,交由代工厂帮忙生产产品,产品出来以后当然也贴上 A品牌的牌子。这样一来,借助代工厂的完整生产线和生产技术,笔记本A品牌可以非常方便的以极少的精力和成本投入来获得自主品牌的产品。而在此过程 中,OEM代工厂是不可以把A品牌的任何技术和设计方案泄露出去,当然也绝不能再拿此套技术为其它厂商生产同样的产品。

  ODM——与OEM厂 商的纯代工不同,ODM厂商会有自己研发的技术和设计,甚至是成型的笔记本产品。例如笔记本B品牌不想花费巨额资金去研发相应的模具和相关设计技术的话, 可以找ODM厂商寻求支持,在ODM厂商里挑选适合自己定位和要求的产品,或者告诉ODM厂商自己的产品设计和技术需求,然后由 ODM厂商全程负责设计生产,当然最后还是贴笔记本B品牌的牌子。

  与OEM不同的是,ODM所生产的笔记本,各方面产权归ODM工厂所有,而 B品牌获得的只是成型的产品而不包括其中的技术和设计。这样一来,如果再有其它如笔记本C品牌看上了与B品牌同一个模具产品的话,ODM厂商依然可以为C 品牌生产出一模一样的产品并贴上C品牌的牌子。于是,我们在当前市场上可以看到不少不同品牌的产品,外观模具设计基本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ODM生产的效 果。当下最典型的案例如清华同方S20、新蓝S21以及戴尔1200,三款笔记本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因为均出自于仁宝的模具,即都由仁宝ODM生产。

  当然,如果某笔记本品牌看上了ODM的某个产品模具的话,也可以一次性买断这款模具的所有技术设计产权,这样就可以保证市场上不会出现另一个品牌的同一个模具产品了。

笔记本代工的诞生与意义

   我们知道,笔记本电脑不像台式机不像DIY,尽管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集约紧凑型的整机电脑,但笔记本是一个内部结构极其复杂的整合体,同 时波及到众多的学科领域,包括工艺设计、电子科学、材料科学、能量化工、机械工程、物理学、环保学、甚至是人体构造学等等。笔记本电脑正是这些多方面的学 科通过严密的有机结合所组成的一个整体。

  而从最简单的组件构成来看,我们知道台式机或DIY兼容机的各个部件都可以由不同的厂商提供,用户选 择搭配后组装在一起。但目前的笔记本电脑无法做到这样,尽管笔记本DIY一直以来就有盛行,不久前新天下更是力推DIY笔记本,但这种DIY仅仅是建立在 准系统的基础上,根本无法实现真正意义的DIY。再看笔记本,首先是缺少既定的工业标准,另外受外形和体积等因素制约,无法制定类似ATX这样的主板限制 规范,主板的形状不同,自然导致了“机箱”模具的不同,所以就无法具备兼容机一样的广泛组装性。再加上前面所说的笔记本电脑的多学科超精密程度要远高于台 式PC,这并不是简单组装就可以稳定运行的。这样一来就为广泛采用代工模式埋下了先决条件。

笔记本领域并不像MP3、手机那样容易进 入,MP3、手机等产品由于造价成本较低,随便一个地下工厂也许也能造出一款不错的成型产品出来,但笔记本电脑可不行。一条先进的笔记本生产线至少需要上 亿元为计量单位,并非所有厂商都有这样的实力去架设和运营。他们要的只是进入这个市场,且有利润可赚。找人代工是最快捷的方式,除了采购资金、市场宣传等 以外,几乎零投入的好处让笔记本厂商深深爱上代工模式,甚至渐渐形成了依赖。但也有一些实力雄厚的厂商始终坚持自主研发生产,通过全程生产监督规划以保证 产品的品质,如富士通、三星等。。

  当然我们不能说通过代工生产的笔记本产品的品质质量会比自主生产的差,这些经过代工授权的厂商都是有非常严 格的质量认证体系的,目前全球有超过93% 的笔记本电脑均出自于我国台湾的代工厂之手。这些代工厂商拥有着非常庞大的生产规模和相当强劲的技术研发实力,完全不比某些品牌的研发实力差,因此在质量 上足以让人放心。当然,不同的代工厂之间的技术实力和规模也有差距,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成本和质量上也会有所偏差。

全球笔记本代工市场现状

   目前,中国台湾地区已经成为全球笔记本电脑的代工重地,已经几乎垄断了整个笔记本代工行业。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笔记本电脑超过75%由台商代工制造,全 球则有超过80%的笔记本电脑均源自于台湾。而且品牌覆盖面相当广,几乎囊括了当今市场上所有的国内外知名品牌,如戴尔、惠普、东芝、索尼、富士通、苹 果、联想、方正、华硕、宏碁、神舟、新蓝、海尔等等等等,几乎均来自中国台湾的代工生产。

目前排名前10位的代工厂分别是广达、仁宝、纬创、英业达、和硕、精英、大众、华宇、神基、蓝天,其中的前5大厂商大约占了出货总量90%以上的份额。除了这十大代工厂以外,其次还有微星、夏新、顶星等仍在接受小量遗露的代工业务。

   所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事实上目前全球的电子电脑代工产业早已进入“微利时代”,一线厂商为了争抢品牌电脑厂商的订单而大打价格战,利润率降到 4%以下;二线厂商更往往因为达不到经济规模量而陷入生存的困境。与此同时,代工产业也逃不过“大者恒大”的规律,不少代工厂在近年来纷纷被淘汰出局,典 型的如伦飞以及三星等韩国厂商;其它的厂商为了不被挤出门外,采用了并购等方式令自己更为强大,如此一来另一些代工企业自然逃不过被吞并的噩运,如华宇被 纬创力收购、志合被精英收购等等。

谁是本本的“亲生母亲”?十大代工厂商介绍

  了解了什么叫代工和代工市场现状,以及代工在笔记本行业中存在的重要意义以后,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各大代工厂商的情况,以及目前全球数十个笔记本品牌厂商与这些代工厂商之间的关系:

NO.1 广达

      广 达(Quanta)成立于1988年,是全球最大的IT产品代工厂商之一,包揽了所有OEM与ODM代工业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有至少1/3的笔记本 电脑均出自于广达之手,是名副其实的“幕后英雄”。广达所代工的产品种类包括有笔记本电脑、液晶显示器与LCDPC、手机、PDA、服务器、储存媒体等信 息产品,其中主要以笔记本电脑为主。事实上广达也是全球最大的笔记本代工厂,与戴尔、惠普、联想、神舟、苹果等国内外知名品牌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据悉,在2007年制定08年战略时,广达就着力挑战代工4000万台大关,其中惠普有1000万台以上订单量,苹果也超过800万台,苹果 MacBook Air也正是广达出品。另外我们非常熟悉的OLPC(One Laptop Per Child)电脑也是由广达一手研发生产。

NO.2 仁宝

      仁 宝(Compal)成立于1984年,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笔记本代工厂,规模和实力仅次于广达,主要经营笔记本电脑、显示器、数码消费类产品等代工业务。而 对于笔记本电脑代工,基本上囊括了全线尺寸和类型的产品,其设计的一款15.4英寸本本更是支持双硬盘,备受称赞。仁宝的主要合作伙伴包括惠普、东芝、联 想、戴尔等,其中从2007年开始,仁宝就从广达手中夺得了戴尔的大批量订单。

NO.3 纬创

      纬创 (Wistron)的前身是宏碁电脑在1981年成立的DMS(设计、生产、服务)部门,在2001年5月份独立出来专做代工业务,当然目前仍由宏碁控 股。作为泛宏碁集团的三大支柱之一,纬创也是全球数一数二的代工大厂,排名和实力仅次于广达和仁宝。纬创的全球合作伙伴主要包括有宏碁、联想、戴尔、惠普 等。不过在超便携低价迷你本中纬创目前似乎还没有正式接到合作单,此前华硕Eee PC由和硕联合代工,宏碁AspireOne交给了广达,戴尔的E系列则给了仁宝,英业达则代工惠普的Mini-Note小本。

NO.4 英业达

      英 业达(Inventec)成立于1975年,应该算是一家比较老资格的代工厂了,目前主要代工业务涉及移动计算、无线通讯、网络应用、数字家庭与应用软件 等众多领域。一直以来英业达主要合作伙伴是TCL、惠普、东芝、明基、宏碁等,其中TCL的绝大部分笔记本产品出自英业达之手,而惠普则主要是高端机型和 低价本,例如最近备受关注的HP2133;而宏碁方面则是在2006年初的时候为宏碁代工其第一款19寸本本,由于机器宣传和定位的关系,英业达与宏碁的 代工关系也一直鲜为人知。

  自1999年起,英业达集团成立四个子公司,包括:设计、制造与销售智能型手机的英华达,生产多媒体网络产品的英保达,以电子辞典闻名的无敌科技,以及从事光电模块设计与制造的英新达。而母公司英业达则直接负责笔记本和服务器的代工。

NO.5 和硕

      华 硕在2008年初正式完成了品牌与代工的分家,被分出来的代工子公司叫和硕,主力负责各种IT产品的代工业务,当然笔记本仍然是主力产品。分家后和硕全面 接替了华硕代工的实力和根基,不仅在台湾、上海、江苏等地有代工厂,在国外如捷克等地也有子公司代工厂,实力和规格不容小视。不过在笔记本领域,现在看来 从和硕开始应该就属于代工阵营的二线代工厂了,因为与前四大代工厂相比所占的出货量差距已经明显拉开。但近两年随着华硕笔记本销量的明显提升,和硕的出货 量也有了明显增长。

  分家之后,和硕大举进军代工市场,最大的客户当然是自家的华硕产品(华硕的所有笔记本和PC产品几乎均由和硕代工),此外,联想、海尔、新蓝等国内品牌也有部分机型出自和硕,当然量不算太大。分家之后,明基似乎也有部分机型交由和硕代工,不过经信息仍未经证实。

NO.6 精英-志合

      精 英(ECS)一直以来都主要做主板和显卡,兼做笔记本代工。为了增强在笔记本代工方面的实力和产能规模,继2001年收购台湾致胜以后,在2006年精英 再度正式并购了专注代工业务的志合,综合实力上与和硕大幅拉近了距离,甚至不比和硕差。由于志合在笔记本代工方面的较大影响力,目前说起笔记本代工时仍有 不少人会更多的讨论志合。

  志合(Uniwill)的名字来源于成语“志同道合”,成立于1998年12月1日,算是起步最晚的代工厂了,总部 位于中国台北五股工业区。志合的运营据点同样遍布全球,包括国内苏州园工厂、荷兰维修中心、美国分公司、奥地利客服中心以及北京业务处等,可以看到志和的 实力同样不小。近几年来,国内绝大多数笔记本品牌都是志合的合作伙伴,包括神舟、方正、海尔、同方、新蓝、TCL、长城等;另外国外品牌也不少,如富士通 -西门子、Gericom、 Trigem、Actebis、Infinity、Maxdata、Sotec、UNTEL、Good Energy等。

NO.7 大众

      大 众(FIC)成立于1980年,早期以主板业务为主,后来切入OEM/ODM代工市场,产品包括台式机、笔记本、手机和网格终端产品等。虽然也算是比较老 牌的代工厂了,但大众在笔记本代工领域依旧只能算是二线的代工厂,产品以中低端市场为主。大众的合作伙伴包括有海尔、惠普、联想、NEC、日立等,不过对 于惠普和联想这些大牌,大众都不是他们的最大最主要的代工伙伴,尽管在联想最初大举进军笔记本电脑和主板领域的时候大众是联想的首席代工厂,但随着联想出 货量的不断壮大和分散代工需要,代工重心渐渐的转移到其它代工厂,包括广达、仁宝和纬创等。

NO.8 伟创力-华宇

      华 宇(Arima)成立于1989年,在笔记本、服务器代工产业中位居二、三线厂商行列。由于无力承担PC行业利润持续下跌的压力,华宇在2007年将整个 笔记本电脑与服务器相关部门卖给了全球第2大电子制造服务商(EMS)伟创力(Flextronics),包括相关的厂房、设备、技术及库存等资产,同时 其所持有的日本、美国德州、加州、英国子公司等全部股权也一并转让。虽然已经转到了伟创力旗下,但说起笔记本代工,华宇仍然是人们浸浸乐道的代工品牌之 一。过去华宇的代工客户主要有Gateway、夏新等,现在Gateway已经转投广达,夏新也已经退出笔记本市场,华宇的代工合作伙伴显得较为凋零,但 仍持有国外不少大单。

NO.9 神基

      神基(Mitac)成立于1989年,是由神达电脑美国奇异电气公司合资,提供 国防坚固型电脑的研发与制造,是国内少数具备研发生产军工特殊规格技术的公司。到了1998年,神达电脑为了追求规模与经营绩效,将笔记本电脑事业部并入 到神基,从此神基跨入了商用以及消费型笔记本电脑的代工生产行列。神基的研发实力是不容忽视的,据称全球第一台采用台式IntelPentium4处理器 的笔记本就是出自神基之手。不过由于在笔记本代工领域起步较晚,因此并不非常为人熟悉。

  神基目前在广东顺德和上海昆山均有生产基地,笔记本电 脑主要出自昆山工厂。神基的笔记本代工客户主要为一些国外品牌,国内则为明基的部分机型。事实上神基曾经也是联想的主要代工厂,但由于神基专注于军用笔记 本电脑而对民用笔记本电脑兴趣不大,加之联想要求苛刻、付款周期长,最终导致两家的代工关系中断。联想以前的绝大部分昭阳系列笔记本均由神基代工。

NO.10 蓝天

      蓝 天(CLEVO)成立于1983年,在初期曾经辉煌一时,获得了业界的不少“第一”,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一线代工大厂,地位不亚于现在的纬创。但随着台湾代 工市场的竞争越发激烈,利润也急剧下滑,蓝天急需寻求更多出路,于是在1998年投资百脑汇(Buynow)电子商场,并在随后几年投入更多精力转型为 IT制造与服务互动。目前蓝天主要专注于17英寸或以上的笔记本代工,并在高端的游戏笔记本市场获利颇丰,另外在欧美市场也取得不错的成绩。蓝天的代工合 作伙伴主要是国外品牌,国内仅占少数。

除了以上十大代工厂商以外,还有一些较小的厂商也经常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

微星

   微星是全球知名的主板和显卡制造大厂,不过在笔记本领域却只能算三线厂商。微星拥有不错的技术研发实力,目前也拥有自主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同时接受代 工,在13和15英寸的设计上有着突出表现。不过微星的笔记本模具成本控制始终不尽如人意,这也是微星笔记本始终无法全面打开中国市场的原因之一。

厦新

   厦新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2003年正式进入笔记本市场,由于在笔记本方面缺乏研发基础和技术,随即在其它OEM大厂里挖来了一整支团队,随后确实设计 出不少不错的作品。不过由于经营不善,厦新的自主品牌笔记本很快陷入了困境,并于2007年正式宣布全面退出自有品牌笔记本市场,转型做代工。目前厦新代 工在国内还是小有名气的,不少国产笔记本的个别机型都采用厦新模具,当然产量比较小。

顶星

  顶星与厦新的情况有点类似,其在2003年 正式进入笔记本市场,通过借力其它OEM的一整支研发团队,成功杀入了国内笔记本市场。不过同样由于市场竞争等因素,之后很快就进行战略调整放弃了自有品 牌,转型主做代工。目前顶星的模具主打中低端,产品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合作伙伴包括有海尔、同方、方正等国内厂商。

网友:
另外,2公斤以上的笔记本都不会有问题,注意散热好坏就好了。散热就看两处:一是CPU附近,看热不热(热的容易死机);另外一个是屏幕四周,看热不热(热了可能烧坏背光管)

网友:
在google输入“笔记本代工厂”搜下试试看。同理可输入“手机代工”。

网友:
联想,包括其他厂商,大多是ODM的,包括Dell。

另外,Dell 610那轴断的问题我也碰过,我还以为是我的包太小,我整天抓住屏幕扯出笔记本的缘故呢。

楼主:
难道不是联想自己研发?都ODM?

这样的话,以后买笔记本还真不管品牌了。

网友:
跟你说一件事吧。

当年一老汉买了台联想台式机,可是晚上静的时候呢叫风扇嗡嗡声弄得不胜烦恼,然后就跑去退。当然不肯,结果老头就在门口宣传联想坏处。当时正值联想头头轮值站柜台,结果就让老汉退了。 后来联想就在这件事上特别长记性,努力降低风扇噪声,到现在还把它当作自己一项优点。

联想的笔记本绝大多数是ODM的,但是联想长记性后会对ODM厂商提出要求。

网友:
当然有必要啦。玉不琢,不成器。你批评联想,就是在帮助他了。

现在两公斤以上的笔记本,技术都很成熟了,哪个牌子都可以用。就看他们细节作的怎么样。看哪个方面最好?就是屏幕的轴。

好的笔记本,手推屏幕,到哪里是那里。不好的笔记本,你推到某处,松手,屏幕还会往回弹一点。

看做东西好坏就看细节了。

网友:
没这个必要,如果我告诉你,我买的DELL D系列的笔记本,跟你出了一样的类似的问题,怎么办?

我买的D610,比一般的要贵,是带三年质保的,结果第一年不到,跟你一样的情况,屏合上后缝隙越来越大,然后又碎碎的金属末掉出来,到DELL维修中心一检查,屏轴支架断裂,属于机械损坏,不保,维修费680,我跟他们急也没有用,因为我发现和我一样情况的待修的本本已经堆了一架子了,至少有好几十个。最后我花300多在维修点买了一个D610的尸体框架,换上了,算是好了。结果在第二年满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我决定不去修,三个月后,另外一边的屏轴也断了,笔记本的显示屏根本竖不起来了。从那以后,我决定,自己用的本,一定是小黑。

还有ACER的PDA,插着电源的口被掰了一下,里边开了,冲不进去电,去修,被告知,要换主板,1k2,我的PDA才花不到2K买的,自己打开,到电子市场找个一样的座子焊上,好了。

所以,没必要去投诉了,人家皮厚不痒,自己反倒弄个心情不好。想起一个笑话:前苏联那时经济崩溃了,人民生活很艰苦,一个人在排长长的队领救济面包,人太多,排了很长时间还没轮到,于是忿忿的说:“我要去砍了戈而巴乔夫这个老混蛋”,结果边上的人提醒他:那边队排的更长!

楼主:
请问大家,我想到WWW.12315.COM去投诉,不为别的,只想让更多的人看清联想,认识联想!

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买笔记本电脑,做工看屏轴,屏轴好的整机质量一定不错。以THINKPAD的X与T系列的屏轴转动,停止手感为标准来评判,转动时越有弹性的,轻推一下屏要晃半天才停下的,屏轴都很差,机器总体刚性不够,日后出问题的可能比较大。这是我在DELL笔记本上学到的经验。

楼主:
我的这台机就是华硕代工的,因为配件上有华硕的标志,再也不会买联想的电脑了,快7K的买的就这这样的品质和服务,自认倒霉了,下次干脆买神州算了,便宜,反正质量、服务都差不多,

网友:
    联想机器是典型的贴牌机,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其他小型厂家捉刀代工的,记得有次单位总工用的lenovo机器的液晶显示器坏了(间歇性地亮不了),返厂维修,单位的车正好出去办事,就顺路带了那个服务人员,后来发现送修的地方是“冠捷AOC”维修部,工作人员把显示器拆开排查故障,原来是滤波电感接触不良,换了就好了。

本贴被 zcllom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23:51:59.

网友:
正常,可能由外力导致的问题不保修.手机也是如此.你这个壳不一定要摔或撞击才坏吧,翻过头可能就挂了.除非这个问题是普遍现象,才有可能得到重视.还是买台式的好,呵呵.

网友:
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狗日的,你想,狗日的有什么好的说法?

网友:
高端科技产品绝不买国产货,联想也不买

别看牌子大,质量还是不咋的

别说我崇洋媚外

没办法,国人做事态度我是1000%不相信!

网友:
关于屏轴损坏问题,不但联想有,dell有,其它品牌也有,这是笔记本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通常一付屏轴要几百块,如果你是一边屏轴损坏,那也要买一对,因为都是成对卖。

每一个品牌都有缺憾,联想有,dell有,ASUS有,IBM也有。关于IBM质量如何,很简单,大家以后到修笔记本的地方留意一下就知道了。我当年非常惊异于所有修本的人对IBM都很熟,后来看了IBM接修量就理解了。

网友:
联想的垃圾

我买了Thinkpad R60  用了一年半电池就坏了  我看到联想有电池召回的  我以为可以召回 结构不属于召回范围

我买的时候是1万四  行货

本贴被 ilan200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2,10:07:36.

网友:
我的是 联想的 E390 ,  用了2年了, 保修期内 出了2个问题,

第一个是 使用Outlook后,有冲突, 呵呵, 表现就是 打开outlook后, 就会有不断的outlook窗口蹦出来,关闭都来不及,

  升级bios后解决,

第二个是  可能我的 换了个硬盘,

都是保修期内出的问题, 在这里我要赞一下 联想维修的小伙,  两次都是上门服务,也没收钱.服务态度挺好的.

出了保修期后,现在右侧的屏幕和屏轴连接的部分裂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裂的,

平时我也没太把它当好东西, 磕磕碰碰的难免, 但是如果是很严重的摔了一下,一般我会马上看一下,是不是有坏的地方. 能不能开机.

但是不是这种情况,

等我发现的时候, 就已经裂开了, 也想不起来是怎么弄得了,或者说 发现的时候 想不起来 最近摔过它.

现在我都不好意思麻烦联想的维修的小伙了.

BTW, 这个电脑目前其它功能正常,速度 Very 快 :)

网友:
联想比神州好大家全都认可,可是神州有些笔记本也可以用很久嘛,归结起来还是人品问题,呵呵

我用的是宏碁的,感觉还行,幸亏没买联想的!

网友:
我买ThinkPad的目的就是维修方便,淘宝上连个螺丝都买得到。

那帮兽后咱惹不起,我自己动手,主板挂了换一块,灯管挂了先买根回来折腾,好就好,不好大不了换整个屏,反正加起来的钱比叫兽后便宜多了。

记得我的第一个佳能数码相机坏了拿到兽后开价2200,TMD买个新的才2500不到,拿回来折腾了半天就坏了个贴片电阻,弄好用到现在,从此以后买数码产品只买水货,我接触的水货卖家都比行货兽后服务要好。

网友:
大概山寨都是这样吧。

只说DELL的大客户服务,基本上是上午有问题,下午就能解决了。联想的两三天反映时间根本算不了什么。

网友:
联想的东西要质量的话,要买昭阳的。反正这年头我还没见过电子设备坏了要换东西不用出钱的,除非是硬盘或主板之类的用户没办法拆的,别的就是产品本身的质量也会被说成是不当使用的。

买东西纯粹看运气,都是干这一行的,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本贴被 YaoHu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1,10:43:11.

网友:
我也是买的联想的,但是旭日150C,05年的,很老了!

三年了,只是去年出过问题,主板坏了,还没到保修期,拿去维修站换了主板,

态度不错,没有让我出买的时候的发票,我只带电脑去的,2、3天就换好了!

其它的没有出过问题!

看LZ的情况,现在的联想的东西质量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