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舵机控制电路,大家有什么高见没?【恢复】

楼主(2009-01-20):
我想利用MG995舵机,重新设计里面的控制器,因为它抖得太厉害了,不易在机器人上应用,但它价格便宜,为此我想用个H桥+MCU+AD做个伺服控制器,不知道是否有这方面的高手赐教一下:)

网友:
淘宝上见过有人买电调板的,我自己做的数字舵机(MCU+H桥),齿轮箱也是自己做的,体积太大,用AS5030+磁钢代替电位器反馈

网友:
我那AS5030是做着玩的,评估磁传感器,反馈的效果,主要特点是不存在电位器磨损问题

网友:
你是要做给自已玩一下还是怎样呢?

网友A:
http://www.openservo.com/moin.cgi/StepByStep

i2c控制的。

网友:
其实抖动的主要问题不在硬件,你找找软件,结构方面的原因

网友:
Openservo是个不错的控制器开源项目,我也曾经制作过板子

MG995的抖动并不完全是其控制器的原因,很大程度上由于他的齿轮过于粗糙,回差大、阻力大

网友:
那你可以找一个好的舵机再配上MG995的板就可以知道问题的方向。

正是因为结构上存在这些问题,所以这一块的软件比较难写。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当然不是玩了,是做机器人研究用,要改装20多个舵机,曾给舵机厂家打过电话,它们说也无法解决,出于成本考虑,进口的20多个买不起,经费总共就1万,我得省着用,而且觉得本身PWM的控制方式太麻烦,所以决定要改装电路部分试试看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
你要的数量很多,如果一两个的话我可以给你。我们工厂也做舵机,但不知道你的具体参数。比如扭力大小,速度,死区大小体积等

网友:
【9楼】 sctwp兄弟,

能否加我QQ19687214?有事请教,先行谢过

楼主:
是嘛,我需要标准舵机大小,13Kg以上的,速度和死区要求比较小,速度当然是越快越好,死区越小越好,您有产品介绍给我看看也成,我QQ770953887

网友(2009-03-09):
MG995  会抖吗? 不会吧  我也买了 10多20个 我在自己写底层驱动程序的过程中。刚开始也是抖动 抽筋
不过 后来发现是  给舵机的脉冲 没对  舵机对输入信号 要求太严格了。  后来程序改好了
完全没有问题。 不知道你的舵机抖动是什么原因 如果是程序方面的问题 可以一起探究下。

楼主:
哦,是么,我现在用946R,不抖了,但发现旋转角度只能在20-160之间,同样的电路在995上,就可以0-180°,问厂家,厂家也不清楚,不知道兄弟是否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恩 那就说下我的舵机产生PWM 的方法吧 数据先排序 比如 1号舵机100 2号 舵机50 3号舵机 150 4号舵机 0 5号舵机 0 排序得 生产数组 0 0 50 100 150 。。。。。
开定时器1 置标志位 延时0.5MS 然后 请标志位(下次再进T1时 则延时17MS) 开定时器0 TO定为8位 舵机的位置控制指令为0-250 也就是把 20MS 中的 0。5-2。5MS 这2MS 分成250份 然后 舵机 125: 中位 0位: 0度 250: 为180度  然后按照开始的排序分别开始延时高电平 比如 4号舵机 5号舵机就是0 0 不管 3号舵机是50 给3号舵机 1号舵机 2号舵机 的DATA口送高电平 然后在50次定时中断 100 150 时 拉低对应的数据线
运用这种方法  舵机控制良好  不抖动 追随性好 要实现平滑控制在要在里面插入线行插值算法
比如 一号舵机 是100 下一次 送来的位置是200 那么 在中间用算法 插入 几个值 让舵机平滑的运动到 下一个位置
只是程序比较复杂   不过都是些很基本的算法来实现的 并没有什么高级的东西  毕竟只是个低层控制板
真正复杂的还是在上层 控制板 的智能调整 程序

不知道我说的够不够清楚  不知道你只能转20-160是什么问题 。想知道你用的什么方法生成PWM
还忘多多指教

楼主(2009-04-24):
谢谢楼上高手指点,我用的方法比较简单:
1、对于51或者AVR的一个片子输出7个舵机信号,主要是用的是1个定时器中断,由于舵机变化区间就0.5-2.5ms之间,也就是脉宽最大2.5ms,所以在一个周期20ms内,可以保证7个脉宽调制信号产生,并且每个中断时只响应一个舵机,中断程序比较短,累计误差小;
2、对于ARMSTM32里本身就可以方便的产生准确的16个50Hz的PWM,所以一片至少可以控制16路;
以上方法针对于精确控制舵机,1000级--2000级控制(2us-1us)

至于那个舵机只能旋转160度,厂家说了是设计问题,没考虑那么大旋转角度,很汗!

网友(2009-08-02):
舵机抖动,,问题很可能是你给出的“PWM”信号本身是跳变的!!或者你给出的PWM信号不符合标准。

还有就是:你的系统转矩超过舵机的输出能力。。。

网友(2009-12-25):
    据说辉盛新近生产的大扭力舵机用了atmega8做主控芯片,这样改造起来是不是方便多了?
    渴望看到高手公布试验品。

网友:
    楼主的舵机驱动板做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2010-03-05):
请问我手中的MG995转速很慢,并且没力气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回19楼
    你的电源电压足吗?一般舵机的电压低的话会影响转速和扭力吧。
    还没有接触过MG995,不知道里面什么样的电路。

网友(2010-07-31):
:
    又几个月过去了,不知道楼主的改造工程怎么样了?
    我的进度缓慢,工作之余搞,这两周TWI就把我弄得云里雾里。目前整个模型已经能凑合运转,过段时间觉得满意了再上传和大家交流。

网友(2010-09-16):
标记下,目前自己也在做舵机控制器

网友:
:
    楼上做到什么程度了?交流一下。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

I2c的  干扰小点  ppm信号给不好   会抖

这玩意精度主要在结构上   pid  对他足够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2673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johu&bbs_id=9999

网友(2014-11-18):
我也想把模拟舵机改成数码舵机。

网友B(2015-03-30):
引用 网友A:
http://www.openservo.com/moin.cgi/StepByStep

i2c控制的。

兄台  开源伺服的资料能不能共享下  ,现在好像下载不了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台  开源伺服的资料能不能共享下  ,现在好像下载不了了谢谢

我也没下载,下载不了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下载,下载不了那就没办法了

额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