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NECMCU中怎么实现精确的延时?【恢复】

楼主(2009-01-21):
   用软件来做,延时为0.5uS的倍数,另一种是1uS的倍数,先谢谢啦

楼主:
MCU工作频率是8M的

网友:
0.5的看来比较难做了,用NOP()做吧,

网友:
指令周期要多久?如果一个指令周期都1us了神仙也做不到,如果是1ns的指令周期可以考虑用定时器,如果是100ns级的就用空指令延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