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CNC 机架结构的 和 若干外行话 【恢复】

楼主(2009-01-21):
阿莫 SolidWorks画好后 有没有在 COSMOS里做过 应力分析 和 疲劳测试 材料模型 应该有自带的 还有看到有种水冷主轴20000转的 还有或者用无刷直流的(6 igbt 驱动 做4KW 没问题)貌似比电刷要稳健许多  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用 光轴? 每轴加两根 滑块导轨扎实好多 平面接触 比 圆柱套筒的线接触 要可靠很多(盘起是好 但也要看结构和接触方式,或者丝杠及附件会不会磨损 Z轴不平衡?),第四轴和五轴貌似要全新设计了  。 不过确实看起来很棒   我是第一次发言 个性使然 勿要见怪

本贴被 mikelaoli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1,01:03:03.

楼主:
呵呵  此贴就此打住 本来就都是些外行话而已 各位看官 见笑见笑

网友:
唉,看的出啊莫够辛苦的,忍耐性也超乎常人。要给一些买50元票就要想坐飞机的人解说,不容易也。PS:飞机也可以DIY的哦。

楼主:
小声说  导轨也是可以DIY的  包括无刷直流电机 MAGICforce 设计冲片 自己绕个线 装个壳子就可以 可以装 钕铁硼的 磁片 扭矩大的一毛毛  无刷直流的驱动 可以用ST7的方案DIY (如果愿意用TI的 可以将无刷直流电机 当步进用 还有自锁 ) 还有上位机那一段 可以用VB+SQL 就可以 mscomm 现成的   各种插补算法GOOGLE 一下 多的一毛

楼主:
有点做大事的味道

楼主:
呵呵 不能  我现在只用山寨货 支持山寨是我的信条 阿莫 你还是相当有涵养和耐心

楼主:
阿莫 首先你的机器很帅 毋庸置疑  , 光轴也可用没问题 , 如果你有空看看温州宁波那边的直线导轨 恐怕你对价格和质量会有再认识, 我做的小设备上 都是1米长的 直线导轨 用了3年精度 还是不错  甚至山寨导轨 头半年也不错,还有精密模具的光轴 只起导向作用 天晓得 谁会用它来做最终合模定位 我做的DVDROM上的激光头ACT透镜保持架 是不敢这样搞的 (再说顶多多1000,已经出了2500了没人再介意多花一千。。。。)

网友:
【3楼】 armok 阿莫

呵呵.....我之前去卖光杆和直线轴承的店里把玩过,发现它们在不受压的时侯没什么问题,受压后能明显感觉到有间隙,所以我对光杆和直线轴承的配合没什么信心!当然我当时把玩的和阿莫现在使用的不能相提并论!

网友:
光杆磨损问题不大,磨损严重了换几根成本也不大!反而光杆和轴套的配合比较令人担心,因为不能调预紧,即使没有磨损也会存在间隙,受压时精度会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