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标准训练样件一(NC代码) 【恢复】

楼主(2009-01-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来注一下:这只能是教学用,不能当做机床的精度试切。

   手工编程(适用于FANUC、三菱等)

      主程序

      %

      o1 ;程序名

      G91G28Z0. ;;Z轴回机械零点

      T1M6 ;选1号刀,换上1号刀

      G90G54G0X0Y0S500M3  ;调用G54工件坐标,快速定位X0,Y0 主轴正转S500转

      G43H1Z100. 调用1号刀长,Z轴定位100

      X-65.Y0 ;X轴Y轴快速定位(-65,0)

      Z5.0 ;Z轴快速定位5

      G01Z-8.F50 ;Z轴以每分50MM的速度到-8。(这部分不合理,速度太慢)

      M98P100D1(D=8.2) ;调用子程序O100,调用1号刀半径

      G01Z-16.F50 ;Z轴以每分50MM的速度到-16。

      M98P100D1(D=8.2) ;/同上上

      G01Z-24.F50;Z轴以每分50MM的速度到-24。

      M98P100D1(D=8.2) ;/同上上

      G0Z100. ;Z轴快速退出

      M05 ;关主轴

      G91G28Z0 ;Z轴回机械零点

      T2M6 ;选2号刀,选2号刀

      G90G54G0X0Y0S1000M3 ;调用G54工件坐标,快速定位X0,Y0 主轴正转1000转

      G43H2Z100. 调用2号刀长,Z轴定位100

      X-65.Y0 ;X轴Y轴快速定位(-65,0)

      Z5.0 ;Z轴快速定位5

      G01Z-5.F50 ;Z轴以每分50MM的速度到-5。(这部分不合理,速度太慢)

      M98P100D2(D=5.)  ;调用子程序O100,调用2号刀半径

      G01Z-10.F50 ;Z轴以每分50MM的速度到-10。

      M98P100D2(D=5.) ;/同上上

      G01Z-15.F50 ;Z轴以每分50MM的速度到-15。

      M98P100D2(D=5.) ;/同上上

      G01Z-20.F50 ;Z轴以每分50MM的速度到-20。

      M98P100D2(D=5.) ;/同上上

      G01Z-24.F50 ;Z轴以每分50MM的速度到-24。

      M98P100D2(D=5.) ;/同上上

      G0Z100. . ;Z轴快速退出

      M05 ;关主轴

      G91G28Z0  ;Z轴回机械零点

      T3M6 ;选3号刀,选3号刀

      G90G54G0X0Y0S1500M03 ;调用G54工件坐标,快速定位X0,Y0 主轴正转1500转

      G43H3Z100.0  ;调用3号刀长,Z轴定位100

      这里少个Z轴定位,不用也行,最好加上。效率的事

      G98G81R5.0Z-5.0F80 ;Z轴钻孔,钻到-5,钻孔时速度是80

      G80 ;取消固定循环,这里是取消G81

      M05; 关主轴

      G91G28Z0  ;Z轴回机械零点

      T4M06  ;选4号刀,选4号刀

      G90G54G0X0Y0S1500M03 ;调用G54工件坐标,快速定位X0,Y0 主轴正转1500转

      G43H4Z100.0M08 ;调用4号刀长,Z轴定位100,开冷却水

      G98G83R5.0Z-42.0Q2.0F70 ;G83间隙式钻孔(琢式),钻到-42,以每2mm钻一下往下钻 速度70

      G80 ;;取消固定循环

      M05 ; 关主轴

      G91G28Z0  ;Z轴回机械零点

      T5M06  ;选5号刀,选5号刀

      G90G54G0X0Y0S180M03

      G43H5Z100.0M08 ;调用4号刀长,Z轴定位100,开冷却水

      G98G81R5.0Z-45.0F40 ;Z轴钻孔,这里是铰孔 铰到-45,铰孔时速度是40

      G80 ;;取消固定循环

      M05 ; 关主轴

      M09 ; 关冷却水(其实M05时就把M8关了)

      G91G28Z0 ;Z轴回机械零点

      M30 结束

      %

      子程序O100是加工4方。

      %

      G41G01X-65.Y-30.0F100 刀具左偏,直线插补XY到(-65,-30)速度100

      G03X-35.Y0R30. 逆时针圆弧插补,半径30,XY到(-35,-0)速度同上100

      G01Y32. 直线,y到32,速度同上100

      G02X-32.Y35.R3. 顺时针圆弧插补,半径3 XY到(-32,35)速度同上100

      G01X32. 直线,x到32,速度同上100

      G02X35.Y32.R3. 顺时针圆弧插补,半径3 XY到(35,32)速度同上100

      G01Y-32. 直线,y到-32,速度同上100

      G02X32.Y-35.R3. 顺时针圆弧插补,半径3 XY到(32,-35)速度同上100

      G01X-32. 直线,x到-32,速度同上100

      G02X-35.Y-32.R3. 顺时针圆弧插补,半径3 XY到(-35,-32)速度同上100

      G01Y0 直线,y到0,速度同上100

      G03X-65.0Y30.R30. 逆时针圆弧插补,半径30,XY到(-65,30)速度同上100

      G40G01Y0 ;取消刀偏,Y轴到0,速度同上100

      M99 结速子程序,返回主程序,相当于RETI

      %

本贴被 wqm818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1,13:56:41.

网友:
有点注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