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39I CSQ指令第二位返回参数为99是否正常?【恢复】

楼主(2009-01-21):
如题!

楼主:
谢谢2、4楼兄弟,昨天下午PPP已经可以通讯了,也就是说99的确没有影响。就此结贴!再次感谢。

网友:
99没有关系。不会影响。影响GPRS的是CREG和CSQ前面那个参数

楼主:
打错了,应该是:如果呼叫不成功,BER值将不能确定。

楼主:
2楼,你好!

我仔细看了MC39I AT指令文档里的说明,文档说明如下:

<ber>

To check the bit error rate there must be a call in progress to obtain realistic values. If no call is set up, there is

no BER to be determined. In this case the indicated value may be 0 or 99, depending on the SIM card.

0..7 as RXQUAL values in the table in GSM 05.08 section 8.2.4.

99 not known or not detectable。

我的英文不好,大概理解如下:

检查误码率之前必须呼叫一个进程来获取实际值。如果呼叫为成功,BER值将不能确定。这种情况下,BRE值根据SIM卡的不同可能为0或99。

也就是说,我查询CSQ的BER值为99,是因为我没有进行“呼叫进程”,是吧?这样的话,是否会影响后续GPRS数据的正确通讯呢?

网友(2011-03-11):
99是没关系,多数返回99,但是好像ber是0也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