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忙,问一下IE的历史记录有什么软件能修改?(已经解决)【恢复】

楼主(2009-01-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一下均为YY:案例1:莫叔昨晚去找漂漂姐姐了,结果在哪里睡着了,一晚上没有回家,第二天LP大人发现,与其吵架,莫欲骗之,称昨晚忙于论坛,然通宵。 莫欲为电脑做手脚,留下记录,让LP查电脑记录。。。而蒙混过关。。。

            案例2:莫昨晚去黑了XX网站,鉴于这厮太可恶了,莫怒火焚烧,于是此网站被做掉。次网站管理员报警,今天警_察叔叔上门,怀疑莫叔有作案之嫌疑,顾莫欲销毁电脑证据。。

网友:
to 【24楼】 jjldc 九九

要把动态库编译进去,才能在没装BDE的电脑上运行。你找找吧。我现在没装。具体选项忘记了。也可以google

网友:
搞不定了~~~~

上位机程序果然够复杂。。。。。

完全是初学者嘛~~~~~~~~~~~~~~~~~~~~~~~

代码能凑合着偶尔几次成功。。。。 呵呵,Unit1.cpp文件里

c++builder的 哪位帮我改改?哈哈

网友:
能否通过证明该电脑是公用的,或者没有设置足够的安全登陆措施而使得他人也可轻易使用来解决呢?

网友:
晕 找到了啊 我也马上写好了:)

网友:
有个比较笨的办法不知道行不行,就是把当前IE全部记录下来,再把电脑的时间修改回去从新打开一次网页,再修改时间

网友:
想了一个笨方法,比如你要添加http://www.ourdev.cn,那你就在那个Index.dat中找一个URL name和这个一样长的网址比如http://www.taobao.com,然后用UE手动改一下URL部分不就完了。咱加加不进去,改还不行么?

网友: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767721(VS.85).aspx

MSDN中的说明

IUrlHistoryStg 这个类里提供了AddUrl()方法,其说明就是:Places the specified URL into the Internet Explorer history.

IUrlHistoryStg::AddUrl Method

Places the specified URL into the Windows Internet Explorer history.

Syntax

    HRESULT AddUrl(

        LPCOLESTR pocsUrl,

        LPCOLESTR pocsTitle,

        DWORD dwFlags

    );

Parameters

    pocsUrl

        [in] The URL to place in the history.

    pocsTitle

        [in] A pointer to the title associated with this URL. If NULL, no title is added.

    dwFlags

        [in] Not implemented.

Return Value

    Remarks

        If the URL does not exist in the history, an entry is created in the history. If the URL does exist in the history, it is overwritten.

网友:
写了个小程序

窗口闪一下就消失了 在后台访问了hao123的网页 向历史记录里添加了条记录

网友:
看下这个,引自:http://topic.csdn.net/t/20030623/23/1949171.html

其中下面一个有点意思:

6 楼TechnoFantasy((VB MVP)www.applevb.com)回复于 2003-06-24 20:22:14 得分 0

IUrlHistoryStg的AddUrl方法可以添加URL到历史中,DeleteUrl可以删除一个URL。

原文内容:

如何修改IE的历史记录?

楼主gamexo()2003-06-23 23:57:22 在 Delphi / 网络通信/分布式开发 提问

急!虽然以前有类似的贴子,但都没有解答如何修改浏览器的历史记录,

  我查找过ttp://www.intelligo.net/iedelphi/,也没有找到答案。

  是指修改历史记录相关数据,如:

  pwcsUrl:

  pwcsTitle:

  ftLastVisited:

  ftLastUpdated:

  ftExpires:

  问题点数:0、回复次数:12Top

1 楼pankun(剑神一笑 Console下面干革_命)回复于 2003-06-24 00:10:57 得分 0

历史记录存放在   C:\WINDOWS\History目录下,你直接改文件就可以了啊.Top

2 楼TechnoFantasy((VB MVP)www.applevb.com)回复于 2003-06-24 07:26:31 得分 0

利用IURLHistroy接口,这个是一个这方面介绍很完全的站点:

  http://www.oligo.dk/iedelphi/urlhistory/urlhistory_demo2.htmTop

3 楼nba23()回复于 2003-06-24 08:21:12 得分 0

五星级的高手,Top

4 楼Means_pan(酷鱼-真的是"难得胡涂")回复于 2003-06-24 08:33:52 得分 0

取得IE的历史记录信息

  IE的历史记录保存为文件格式,如何获得这些文件的建立时间和访问次数?

  首先在uses部分包括WinInet单元,你会发现里面有这样一个函数:

  function   GetUrlCacheEntryInfo(lpszUrlName:   PAnsiChar;

  var   lpCacheEntryInfo:   TInternetCacheEntryInfo;

  var   lpdwCacheEntryInfoBufferSize:   DWORD):   BOOL;   stdcall;

  但这种声明方式不易使用(你可以试一下),但可以改成如下声明:

  function   MyGetUrlCacheEntryInfo(lpszUrlName:   PAnsiChar;

  lpCacheEntryInfo:   PInternetCacheEntryInfo;

  lpdwCacheEntryInfoBufferSize:   PDWORD):   BOOL;   stdcall;   external   'wininet.dll'   name   'GetUrlCacheEntryInfoA';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范例,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procedure   ShowCacheInfo;

  var

  dwCacheEntryInfoBufferSize:   DWORD;

  lpCacheEntryInfo:   PInternetCacheEntryInfo;

  begin

  //第一次调用,返回需要的字节数在dwCacheEntryInfoBufferSize中

  dwCacheEntryInfoBufferSize   :=   0;

  MyGetUrlCacheEntryInfo('http://www.scmp.net/',   lpCacheEntryInfo,

  @dwCacheEntryInfoBufferSize);

  //由第一次调用得到的返回值,分配足够的内存空间,然后第二次调用

  GetMem(lpCacheEntryInfo,   dwCacheEntryInfoBufferSize);

  try

  //如果调用成功,返回的信息在lpCacheEntryInfo中

  if   MyGetUrlCacheEntryInfo('http://www.scmp.net/',   lpCacheEntryInfo,

  @dwCacheEntryInfoBufferSize)   then

  begin

  //lpCacheEntryInfo是指向INTERNET_CACHE_ENTRY_INFOA结构的指针,参考WinInet

  //单元内INTERNET_CACHE_ENTRY_INFOA结构的定义,那里面有你想要的一切,下面将

  //显示点击次数。

  ShowMessage(IntToStr(lpCacheEntryInfo.dwHitRate));

  end;

  finally

  freemem(lpCacheEntryInfo);

  end;

  end;

  end.

  请问如何获得ie中历史的信息

  用IUrlHistoryStd2   接口可以实现,在VC的文档中没有这个接口的描述,不过你可以取看VC的源程序和头文件。

  如下面是在记录中添加50条

  IUrlHistoryStg2*   pUrlHistoryStg2   =   NULL;

  HRESULT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CUrlHistory,

  NULL,   CLSCTX_INPROC,   IID_IUrlHistoryStg2,

  (void**)&pUrlHistoryStg2);

  if   (SUCCEEDED(hr))

  {

  char   a[200];

  char   b[200];

  strcpy(a,"www.csdn.net");

  strcpy(b,"test");

  hr=pUrlHistoryStg2->AddUrl((LPCOLESTR)(&a),(LPCOLESTR)(&b),0);

  pUrlHistoryStg2->Release();

  }

  Top

5 楼gamexo()回复于 2003-06-24 08:55:35 得分 0

非常感谢心上各位的回答

  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能够读取历史记录,

  我想解决的是“修改”历史记录!Top

6 楼TechnoFantasy((VB MVP)www.applevb.com)回复于 2003-06-24 20:22:14 得分 0

IUrlHistoryStg的AddUrl方法可以添加URL到历史中,DeleteUrl可以删除一个URL。Top

7 楼TechnoFantasy((VB MVP)www.applevb.com)回复于 2003-06-24 20:23:21 得分 0

看看这个组件(包含范例)

  http://www.oligo.dk/iedelphi/urlhistory/turlhistory.htmTop

8 楼gamexo()回复于 2003-06-25 20:46:33 得分 0

这个组件包我已下载了,但它只解决删除和添加(而且还不能删除C:\WINDOWS\History)下面的历史记录。

  我想解决历史记录的修改问题,

  如将历史记录中的所有“163.com*******”修改为"http://www.163.com"

  有人能解决的话我还可以再加分!!!!!!!!!!!!Top

9 楼liusuifeng001(柳随风)回复于 2003-06-25 21:06:13 得分 0

我记得在注册表里可以进行浏览器的全部的修改!

  你可以调用注册表来实现的~Top

10 楼honkily(===CODING===)回复于 2003-06-25 21:43:17 得分 0

markTop

11 楼ynduanlian(进一步海阔天高,退一步粉身碎骨)回复于 2003-06-27 08:36:10 得分 0

关注啊,关注。Top

12 楼gamexo()回复于 2003-06-28 09:40:42 得分 0

急呀,版主能不能出来帮帮忙呀!!!!

网友:
内容都存在一个index.dat文件中了,下面这篇文章是《index.dat文件剖析》

http://blog.csdn.net/zhourongbiao/archive/2008/11/08/3256911.aspx

也就是说,理论上绝对是可以做任何修改的,包括cookies等

网友:
http://topic.csdn.net/t/20020718/16/884415.html

通过写个程序可以实现,MS还是提供了接口的

VARIANT   vDummy   =   {0};

  //   Instantiate   a   browser

        if   (FAILED(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InternetExplorer,

              NULL,   CLSCTX_SERVER,   IID_IWebBrowser2,

                                          (LPVOID*)&pWebBrowser)))

        {

              goto   Error;

        }

        //   Show   the   browser,   and   navigate   to   the   special   location

        //   represented   by   the   pidl

        hr   =   pWebBrowser->put_Visible(VARIANT_FALSE);

        hr   =   pWebBrowser->Navigate2(&vPIDL,   &vDummy,   &vDummy,

                        &vDummy,   &vDummy);

或:

#include   <urlhist.h>

  BOOL   AddHistory()

  {

  IUrlHistoryStg   *   purlhistorystg=NULL;

  //???com?

  CoInitialize(NULL);

  //??????

  HRESULT   hr=CoCreateInstance(CLSID_CUrlHistory,NULL,CLSCTX_INPROC,IID_IUrlHistoryStg,(void**)&purlhistorystg);

  if(SUCCEEDED(hr))

  {

  //????

  if(SUCCEEDED(hr))

  {

  WCHAR   url[200];

  ZeroMemory(url,   sizeof(url));

  WCHAR   title[200];

  ZeroMemory(title,   sizeof(title));

  MultiByteToWideChar(CP_ACP,NULL,"http://www.555.com/",strlen("http://www.555.com/"),url,sizeof(url));

  MultiByteToWideChar(CP_ACP,NULL,"(敏感词0386)ing   555",strlen("(敏感词0386)ing   555"),title,sizeof(title));

  hr=purlhistorystg->AddUrl(url,   title,0);

  // hr=purlhistorystg->AddRef();

  if(S_OK   !=hr)

  return   FALSE;

  }

  purlhistorystg->Release();

  }

  //??com????

  CoUninitialize();

  return   TRUE;

  }

查看相关MSDN,至少能证明MS提供了接口,通过编写特定的程序,是可以向IE添加历史记录的

网友:
这个应该容易

我查下好了

网友:
“修改”是什么意思?修改历史记录的内容吗?历史记录只能删除吧,不能修改

阿莫,说一下你的目的吧,否则不明白你什么意思,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