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配台工作用的电脑,请大家推荐一个配置,用来运行AD6.9,allegro,solidworks这样的。

楼主(2009-01-21):
准备配台工作用的电脑,请大家推荐一个配置,用来运行AD6.9,allegro,solidworks这样的。原来的电脑太旧了。最好有配件的参考价钱。我在广州。只有配主机就好了。

楼主:
xp只能管理2G内存的。我准备用两条1G的内存的。P43 NEO3-F这个是哪家的主板了???

网友:
Intel Core 2 Duo E7300

P43 NEO3-F

DDR2 800 2G *2

西数640G/32M

索泰 9800gtx+

上面是我的配置,用xp,打开ad6.9,到进入界面不用2秒。

网友:
这个配置没问题了。xp下,2G足够了。

网友:
建议内存搞大点,例如3G----4G的话,32位版XP不认。显存也是。

AD很占内存。内存大点,很有优势。

楼主:
cpu E7200

主板interl34芯片的

显卡是铭宣9800GTX

内存  2G DDR800

预计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