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战PCB雕刻之更上一层楼 【恢复】

楼主(2009-01-21):
这个板子,已经改了N次记不得了,Z轴对刀高度,刀路控制得宜,还是可以作出不错的板子:

楼主:
撕皮过程与铜皮

楼主:
加油添醋,擦指抹粉,打扮打扮

楼主:
armok 精益求精,小弟不遑多让

网友:
又见识了一次:)

楼主:
"更上一层楼"  第二块板子雕刻纪录

楼主:
适当的Z轴刀路深度,PCB的粉尘会很少

楼主:
没有注意板子的方向,超出范围,准备再来一次

网友:
我用过中月的PCB雕刻机

他开始之前可以先让机器走一遍边框 检查是不是超过边界 这个我觉得蛮好的

楼主:
【13楼】 jjldc 九九

我用过中月的PCB雕刻机

他开始之前可以先让机器走一遍边框 检查是不是超过边界 这个我觉得蛮好的

板边雕刻刀路我也准备了,只是我放在最后一到工序来做,就来不及啦(我偷懒),哈

网友:
个人感觉定位工装还有待改进,看上去正反面对准误差不止0.1mm了

楼主:
是的,你的说法是对的。人工介入太多,误差就多了,实验版,尺寸/功能比较重要,我摆首位∶)

楼主:
ISP已经可以连线,零件焊接完成99%,上两张图片,庆祝新年,牛气冲天

楼主:
先把过孔焊接搞定,芯片下方的过孔,焊盘的锡点要剪平,免得垫高了芯片,影响焊接

楼主:
说明一下,【5楼】图里的那个夹铜箔的是医用止血钳,比较省力气。医疗器材门市应该都有卖,价格不贵,我是在旧货摊买的5元钱一把。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板子上用的是什么MOS管呢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3,15:09:55.

网友:
真是高手啊

这个撕皮功夫登峰造极了

还有阿莫应该准备给个加工平台板吧,不然多么漂亮的工作台给钻坏了

楼主:
【24楼】 h2feo4 无机酸

慢慢撬,慢慢拉,用阴柔功,板子和线路不会有"折痕"。

电路板会轻微拱起变形是难免的。

楼主:
9 撕铜皮,看个人需要而定,虽然麻烦一点,我认为撕了皮焊接/测试是比较方便的。如果都用直插元件,可以不用撕皮;贴片元件多的电路,尤其有芯片的,容易焊成一砣,不容易理好。

网友:
如果要做很薄的板怎么办?例如板厚0.5mm

这么薄很难说不弯啊

楼主:
8 我把刀路定了固定名字,方便重复操作:

  1DLsol.iso - 刀路焊盘面

  2DLcmp.iso - 刀路零件面

  3zk04.iso - 钻孔 0.4mm

  4zk08.iso - 钻孔 0.8mm

  5jack08.iso - 开槽 0.8mm

  6out08.iso - 裁板边 0.8mm

楼主:
5 其他的就是一些细节调整,你觉得哪里不满意,就调整哪里,这个需要经验的积累。我也是犯了很多的错误,断了很多的刀才形成的制作模式。

6 电路板不要用太差的。不平整的电路板,不适合来雕刻。

7 如果要钻几种不同的孔,数量不是很多的时候,我是在机器上先用0.8mm的针钻一遍,下来后用一般的台钻补钻大一点的孔。没有刀库自动换刀,执意要用CNC钻孔,换刀对刀挺麻烦的。

楼主:
2 雕刻台面,因为我要裁边,钻孔,不能用金属台面,我加上一层PVC板,用直刀铣一个工作台面。

楼主:
谢谢楼上的支持。视屏档案太大了,不太方便,实际雕刻过程是比较枯燥的。

我将陆续重点介绍使用的材料,工具和方法。

1 产生刀路,我使用的是CopperCAM,先前的卓作有介绍制作过程,请搜寻一下。

2 雕刻台面,因为我要裁边,钻孔,并能用金属台面,我加上一层PVC板,用直刀铣一个工作台面。

3 双面胶将电路板粘在工作台面上。用橡胶榔头敲打一下,不伤电路板,确保粘黏确实。双面胶的质量要好一点的,免得黏胶残留不好请理。换面雕刻时,小心把板子撬起,免的板子变形。

4 合适的刀,以前我用最尖的锥刀,现在改用0.8mm 的PCB雕刻刀。这把刀也能直接钻孔给一般的直插元件用很方便,也能切板边。如果做贴片元件电路的过孔,线路肯定很细,过孔我就用0.4mm的高速PCB钻针,这个就要多一到换刀的工序,还要Z轴零点对刀,比较麻烦。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出教程,最好是视频的

楼主:
整理完毕,小瑕疵难免,整体外观和功能并不影响,要修补或是修改也比较容易。

如果出现大问题,那就再来一次,呵呵

楼主:
焊盘面雕完了

准备翻面定位,卡子大了,只好以右下角为准

零件面雕刻中,刻完给LCD的部份来个特写

撕皮前,未打里过,留个记录

楼主:
以前我用细砂纸的砂板砂平,上面的板子刚雕完,只用铜刷刷过毛屑,钻孔的毛边还没处里。

网友:
支持~~

看这回有些孔毛边比较大

我一般对付毛边的方法是:

两面下钻,可以补足第一面深度不足,并能一定程度上去除毛边

剩下的毛边用锤子敲平

楼主:
几张图里面,有刀路很浅的,就是电路板不平整的问题,嘿嘿,那就需要动态对刀的功能来解决,或是预测法,先测试刀路走过的电路板高低变化参数,提供实际雕刻时的Z轴修正参数来用,应该也可以解决。

网友(2011-03-28):
这个板板做得漂亮,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