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读SD卡中FAT16的24位真彩BMP文件显示,CPLD驱动4.3寸PSP屏【恢复】

楼主(2009-01-21):
FAT:

没深入研究,没做子目录,长文件名,中文文件名,就是简单从根目录中读*.bmp一直轮循显示.

(这里小题外话,很多FAT代码都是用指针/结构/联合做强制转换或数据映射,不同类型变量在不同的平台上不能很好支持,吃了不少苦头...

以后还是尽量通过运算方式,提高代码移植率);

BMP:

就只做了简单24位设置,没处理4字节对齐,所以图片X颜色字节数需为4的倍数;

ARM:

普通ARM7,16位GPIO连接CPLD(DB0-DB15,WR,RD,DI,CS,RST).没挂系统,当MCU用.工作超频100MHZ

LCD驱动:

MAX570+IS25616,通用控制器.

    色彩方面可工作在8位,16位,24位内存占用模式(其他非整字节位数通过硬件转换实现)

    x,y大小,时序模式可设置

    所有输出管脚可设置反相

    读写内存不等待,无雪花.可总线工作

LCD:

LQ043T3DX02

色彩没话说,图片全是晚上刚拍的.

楼主:
相关连接:

Oliver的相关老贴: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9115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Oliver&bbs_id=9999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3194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Oliver&bbs_id=9999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4057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Oliver&bbs_id=9999

ppa2001大侠的贴: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62104&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ppa2001&bbs_id=9999

qwernet 小俊的帖: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628589&bbs_page_no=1&bbs_id=1008

网友:
楼主是不是改良了ppa2001原来的CPLD代码?能否提供一下啊?

楼主:
工程包:

源代码在工程包里面,强烈建议用SourceInsight查看.没有的可以去下一个.阅读代码方面效率会有大幅度提升.

FAT/SD是本站下的,用#if 0----#endif屏蔽的都不用了.

本身代码好象是从MP3上移植的,估计移植不知道很多次了.搞不清楚原创了.

代码风格方面感觉不是太好,所以干脆屏蔽了,留了几个需要的涵数.

很多安全性方面未做验证,工程包里面的FAT和SD代码请仅参考,别使用.

原理图比较简单,主要是连接LCD和SD卡,看相应代码的h文件中的的宏定义就晓得了.

楼主:
【2楼】 bluemidi :不是,我从头开始做的,准备在产品上用,抱歉不能提供你代码.

ppa2001的代码只能做参考,做产品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

网友:
厉害,哈哈。有空我也学习下~

网友:
SD卡的座子很牛

网友:
Oliver :你好,我现在准备用S3C2410来驱动这块屏,下面有几个问题请教:一:LCD数字供电电压为2.5V,ARM的IO电压为3.3V,是不是应该加电平变化,3.3V到2.5V,采用哪种芯片好一点呢?二:有一个信号DISP,这个信号是起什么作用的呢?在时序图中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我想直接利用一个IO口把它一直接高电平可以嘛,或者利用S3C2410的DEN(点数据有效信号)来控制可以嘛?

     谢谢,恳请指教。

楼主:
【7楼】 ppa2001 估计知道我驱动这块屏想干啥,呵呵.

【8楼】 moen :拆了两个IC卡卡座呢,呵呵.

【9楼】 ytqiqiang:

1.LCD可工作在2.3-3.3范围内(典型2.5V);

我比较懒直接让工作在3.3V了,3-3.3的话可以直接通讯.没问题的;

如果用IC的话你找找应该蛮多,TI就有,不过价格肯定很贵;

小跨压(差值<2/3)的最简单是用电阻解决,这是我一直用的方法,请看SD座子,关于这个看我上发的SRAM电压的贴子吧;

2.DISP是LCD是否输出图象的控制信号,如果中途不关屏可以直接=1;

但IO控制的时,请避免出现在VS同步脉冲期间(看后来替代型号LCD,需要的话我可以上传datasheet);

这一点我用的这个型号没有强调,但SHARP后来的新型号是有要求的,考虑兼容性请注意.

楼主:
控制器简介,

CPLD现在可以驱动时钟35MHZ以内的任何TFT(24位真彩时可能内存会不够,可以降低内存占用到16位)

640*480:640*480*68=20.8MHZ时钟,CPLD工作在41.6MHZ

800*600:800*600*68=32.5MHZ时钟,CPLD工作在65MHZ

(68基本是在60HZ基础上加前后沿)

分频数设置为2就好了,外部对SRAM的读写还有41.6MB/65MB的带宽;

在SRAM和LCD间挂了一个可变位宽的FIFO(避免雪花和外部读写等待),自己设计的兄弟可以借鉴这个方法.

楼主:
再来几张清晰点的:

另外,【9楼】 ytqiqiang,DISP不可以接DEN信号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下用一片FPGA+一片SDRAM+屏来完成你上面ARM+CPLD+SRAM+屏的方案,电路上比你的要简单很多,而且性能、灵活性更佳。

楼主:
【13楼】 FPGAer:

我知道你说的,在FPGA里面整合一个控制器.那请问这个控制器通用吗?用的人多不多啊?

网友:
cpu软核和其他mcu一样是用c或者汇编来写代码的,没什么区别,就是外围要自己搭建或者自己写代码编写,像上面搞得TFT液晶驱动就可以作为软核的一个外围设备来使用,不过很多软核自带TFT液晶驱动的,不过软核代码比较大,速度也不怎么样。

楼主:
呵呵,慢慢来了,太高深的我可不会

网友:
看PSP屏好像放到一个PCB连接板了,有的卖吗?想搞一块

有完整电路图吗?

楼主:
PSP屏是放在一块电路板上的没错,PPA2001大侠赠我的.目前没有了.

你可以看我前几楼的链接,里面有所有东西(除我写的这点代码).

可以看出屏无法固定,我用带皮线焊在PCB上把LCD捆住的.

目前无法确定通用控制器的市场,如果有需求再卖.

本贴被 Oliv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3,19:55:54.

网友:
那个 那个 是psp屏??

楼主:
今天2月1日,手机GPRS开通了,蓝牙挂上T43上来看看.

网友:
美女不错哦,自制的SD插座很棒!

楼主:
"【22楼】 qzzz"也是性情中人...

楼主(2009-02-25):
谢谢阿莫恢复了.

楼主:
掘"墓"高手...

网友:
那个美女也是晚上刚拍的吗?

网友:
呵呵,既然挖出来了,就mark下啦

网友(2009-04-06):
我们都是从掘墓成长的,呵呵

网友:
有空也弄个玩玩

网友:
LS应该可以制一下板,作成成品卖,肯定有人要,只要把CPLD+PSP电路做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CPLD+SRAM
PSP接口+16位总线接口?

现在就有啊

网友:
Oliver大侠,
最好用什么芯片做这个?LPC2478? LPC2104? S3C2410?
BGA封装的也没关系.以前修过手机...
看过chunk写的:
驱动TFT,理想的方案是内置TFT LCD Controller的ARM9之类的SOC。比如典型的EP9307,不仅带LCD Controller,还有2D图形加速。不过这类芯片经常是BGA封装,不好玩。QFP封装的芯片通常都砍掉LCD Controller,节省管脚。

对于高分辨率的屏,使用ARM9内置的LCD控制器会引入性能上的损失。这些LCD控制器通常都接在内部总线上,从主存中划分出一部分做显存,以DMA方式从显存中取数据,数据量大了之后CPU能获得的总线带宽就被严重挤压了。

所以独立于CPU之外的LCD控制器还是很有用的,我所知的3种控制器芯片:EPSON的S1D13506,可外接2MB的DRAM显存(可惜不是SDRAM),具有2D图形加速;所罗门的SSD1906,内置256K显存,无加速功能,可支持8bit总线;国内有武汉亚芯也做这个,AMI2806,内置80KB显存。可能还有一些台湾厂商也做这个东西。

困惑了...
能提供原理图么?搞不懂SD卡座与驱动板和MCU等之间的连线...
屏幕后面的板是下面这块吗?

楼主:
1.芯片看你高兴,最好用物理总线驱动的控制器.
2.原理图很简单,我使用的是模拟总线,21条(CS,WR,RD,RST,RS,D0-D15)拉到LCD上.再4条拉到SD卡上就可以了.
3.测试用PSP驱动板就是图片上那个,PPA2001送的.但CPLD代码不一样

网友:
To 【32楼】 Oliver

CPLD+SRAM
PSP接口+16位总线接口?

现在就有啊

=========================
那里有卖的,一直就挺想搞搞这个PSP屏的!

楼主:
我自己有啊,不过得重新制板.

可惜一直没什么人要,所以放在边上的

网友:
那个MM是相当的不错啊,还有照片吗,QQ?电话?

楼主:
37楼中午多喝了两杯吧?

呵呵,照片就一张,电话QQ没,有也不告诉你...呵呵

其实是网上下的

看来美女能提高"收视率",下次多搞点

网友:
我酒早都不喝了,

看MM照片以为是你QQ的,想找你共享的,呵呵。

网友:
To 【36楼】 Oliver
我自己有啊,不过得重新制板.

可惜一直没什么人要,所以放在边上的

==========================================
坛子里好多人对这个感兴趣了,相信只要你做出来了,要的人还是很多的。

楼主:
其实也许曾经是,我在QQ目录下逮出来的,不晓得是哪个了,呵呵.

记忆中没有这么标志的Q友.

网友:
To 【41楼】 Oliver
能否告知一下是否还会推出这个套件呀!
其实还是蛮期待的

楼主:
【42楼】 zy_sh_npk :你要啊?

套件估计不会,可以卖弄好的板子

网友:
呵呵,我是蛮感兴趣的,不过不知道你的这个板子包含些什么?
是不是含CPU?什么类型的CPU呢?

楼主:
就是一个通用的TFT LCD驱动器啊.
上面带CPLD,SRAM,LED背光等辅助电路.

你还要带CPU啊?那变系统了哦.呵呵

网友:
呵呵, 我说呢,那还是套件了!好的,有兴趣的.
请联系我Email:zy_sh_npk@hotmail.com

网友:
呵呵!我也要啊!

网友:
TO 【45楼】 Oliver
怎么样,有弄好的板子吗?怎么没消息了,呵呵

楼主:
【48楼】 zy_sh_npk:
你要的很急?什么时候要,几块?

另外不知道你说的套件是怎样定义?同时提供CPLD代码吗?

网友:
成本不低呀
MAX570+IS25616硬性成本要50元左右吧

楼主:
样片:28+18,多买会便宜些

240便宜,但IO不够,除非只做8位总线,但刷屏太慢太慢

网友:
MAX570    25
IS25616   15
还要有时钟成本
PCB成本
有些屏是需要电平转换的又产生了成本

你这个产品如果没有量的话,基本没有什么利润

楼主:
基本元件:
1.EPM570T144C5
2.IS61LV25616
3.有源晶振
4.PCB
5.34063,小电感,二极管
6.40PIN FPC座
7.4PIN FPC座
8.LDO(3V和5V各一片)
9.电容大概25
10.电阻/串阻10多只
11.排针

不需要电平转换

网友:
呵呵,记得已经回过了,怎么没有了呢!不急得,我是个人玩玩的,要至少两块。

另外建议在加上触摸接口,也是配这个屏的,淘宝发现有买的,这样想玩触摸的就可以旱上几个芯片玩玩了。

另外问一下,这快板可以接16和24位的屏吧?PSP的屏选用16位驱动可以吗?
以上配置的刷屏速度能到多少呀?还有这个板支持LCD数据读出吗?
(用来支持鼠标和图形透明和覆盖等效果处理比较好)

当然玩玩CPLD编程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咳,都是楼主的那个24位的性*感*美*女害的,每天都想过来看看,呵呵!

楼主:
【54楼】 zy_sh_npk:
1.请看53楼成本能否接受,心里先有底.接受不了就趁早玩ARM9,呵呵;

2.加TP?ADS7843?复杂了吧?我手上的屏幕没有诶,带触摸的是后来的型号和第三方公司的,没有实物位置不容易搞准;

3.假如带TP,是引出X+,X-,Y+,Y-4线好还是带个IC,然后引出SPI口好?

4.可以设置让CPLD每个点时钟输出8位/16位/24位数据,想16位和24位都连接PSP屏做不到,因为是硬件转接的.

5.想16位驱动PSP的话,画板的时候就连死,那24位就没戏了,要不做个通用板,引出24个数据线,外面自己转接

6.显存16位的,带宽108MB/S,24位LCD显示占用27MB/S,剩下的全部可以读写,也就是16总线可以到30MHZ以上.

7.当然能读GRAM,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用,呵呵.

8.因为没有考虑公开代码,你当CPLD板玩了以后就真变CPLD+SRAM实验板了.

另外,想增加背光调节和背光开关.
还有是否有必要将总线接口做到32位.

楼主:
【55楼】 zy_sh_npk:有意思,呵呵.不过那个小女孩真的蛮漂亮

网友:
TO 【57楼】 Oliver
上面的价格可以接受的。总线的PSP驱动要玩的,ARM9开发板也要玩的,不过要等这个PSP屏玩过了再说吧。

1.TP触摸当然是引出SPI端口号了,为玩家以后升级用的.不过他们现在都用TSC2046(ADS7843的低电压版,引脚兼容的)这个芯片了.
  触摸驱动我倒是测试过的,下面文件请参考.

2.至于接16位还是24位接口,都是我猜得,因为看过好象PSP的这个屏是24位接口,首先保证24位接口好用吧.
  还有一点意见供你参考,其实把这个24位的接口或16位接口也预留出来(以最普通的双列插针的形式),要是想接别的屏也可以从这个接口引出来.

3.CPLD不公开源码也没什么问题的,不过编译完成供直接下载的文件能提供吗?这样就灵活多了,玩其它的屏就自己试试,玩PSP的屏的话就把
  你的执行文件再DOWN下去.这样就可以实现一板多用了,感兴趣的人自然就会更多了!

网友:
另外,想增加背光调节和背光开关.
还有是否有必要将总线接口做到32位.
===========================================
背光调解和背光开关有了最好,预留吗,有背无患.反正又不增加多少成本.
32位接口就不必要了吧,有32位外部接口的一般都有LCD控制器了,我用这个就是准备接在
STM32上或S3C44B0上的。STM32的IO模拟驱动LCD太慢了,ARM7的STN屏不好搞。

楼主:
【58楼】 zy_sh_npk:
最近手上有点忙,好了告诉你.

1.我手上有7843,不过是TSSOP(比较密的那种).好象有点众口难调.

2.有单独双排针输出D0-D23(当然其他位数可在里面取),VS,HS,DISP,DE,CLK等信号.

里面有好些工作寄存器可以设置,应该可以对付所有数字屏,当然显存大小,时钟速度要算好.

还有LCD_CLK只能偶数次分频.

网友:
Oliver大侠,能提供:
1.EPM570T144C5
2.IS61LV25616
3.有源晶振
4.PCB
5.34063,小电感,二极管
6.40PIN FPC座
7.4PIN FPC座
8.LDO(3V和5V各一片)
9.电容
这些吗?价格:
xm-qiufeng@126.com

楼主:
【61楼】 qiufeng:
不清楚你的用意,你让我卖元件给您吗?

我当然有这些东东了,没有或不购的我会去采购

网友:
To 【60楼】 Oliver
1.能大致给个时间吗?两周或一个月或两个月?
2.你程序的烧录文件能提供吗?
3.对于7843,能在板上预留吗? (包括TP的电阻焊盘,SPI接口等)
  7843触摸部分的芯片什么都不用焊接的,等用的时候自己再搞了.

网友:
女的很PL

网友:
屏我找到了,135,说是全新原装的,大家来看看怎么样呀?
第一印象是价格很实惠的说,全新原装的呀!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0f619389e900848025cfe8b9acd1137b.jhtml?cm_cat=0

楼主:
【63楼】 zy_sh_npk:
1.2-3周吧,做板时间不短;

2.你要烧录文件是想以后自己刷片测试别的吗?这个我做了很长时间的,暂时没想过公开.
可以多来几片空板,随便刷程序,将来你需要我刷程序可以寄给我,当然物流费另算了.

3.可以预留7843,但我TP的位置吃不准,如果留歪了不好看.能上传份规格书吗?

4.如果有7843可能就不同时提供X+,X-,Y+,Y-,要不装两个排阻来选.

5.屏的话应该可以找到<135的,如果分散各买各的可能要贵.
当然<135应该是不带触摸的,LQ043T1D...是后来的新型号,带触摸,高对比度的,价格贵

网友:
上一个带触摸的PSP液晶的PDF。

请问下 Oliver :这个液晶如果采用16位数据驱动,颜色显示效果方面会打折扣吗?采用16位数据的话,用240的IO就可以搞定了。

这个淘宝地址的价格是120元。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c824925d6b1f8065d5cc93dd83f22a96.htm

楼主:
【67楼】 cddyy:
以前有一贴我试过,用的就是前面几张MM图片,不和24位比的话不怎么看得出来,一比简直不堪入目,至少18位以上勉强看不出来.

至于多少折扣不好说,有兴趣的可以找个颜色鲜艳点的照片做取模前后比较.

如果用18位,那数据拼接很麻烦,CPLD会很耗资源.

另外用240的话肯定得把很多功能全部砍掉,能否<240个LE我没试过.

网友:
读取的功能可以不做,只有最基本的写入操作,X,Y地址设置,至于延时的设置,我觉得可以交给CPU来完成,只是要由CPLD来控制上电了,这样可以省下不少的寄存器资源,可是240的引脚......
看能否加上区域写入和空指令地址加一功能,还有窗口滑动......哈哈,自我感觉不错哈,

对于PSP的屏幕,时钟是9M,如果是18M的CPLD时钟的话,可以采用55ns的SRAM,又可以降低成本了。

淘宝上卖PSP液晶配套的触摸屏,4.3寸的,25元。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e5da3e228914e5673f4d95bae1252ee8.htm

楼主:
【69楼】 cddyy:
你说的有些太难了,240不想考虑了.
不用读取可能是你的特殊用途,你自己搭板试吧,呵呵.

板上没有延时.主要是做时序,当然240的管脚肯定不够的(非常勉强可以凑出来),为了省那十多块钱最后可能会被弄得束手束脚的.

当然将来有人批量找我可以考虑240,现在都是玩玩的,不去折腾它了.

区域写入用硬件实现太麻烦,用C可能就是那么几个比较判断.

空指令+1不错,我会考虑的.

18M可以输出9M时钟可以驱动成24位色,但这时总线速度会降低很多(36MB/S-27MB/S=9MB/S=4.5MHZ).
CPLD里面有分频因子,到时候晶振和SRAM可以不焊,自己解决(但问题是我就没法做发货前测试了).

谢谢你提供的网址.

网友:
To 【66楼】 Oliver
【63楼】 zy_sh_npk:
1.2-3周吧,做板时间不短;
===================================================================================
回复:时间很快吗?我正好最近几周忙,再晚两周也没问题

2.你要烧录文件是想以后自己刷片测试别的吗?这个我做了很长时间的,暂时没想过公开.
可以多来几片空板,随便刷程序,将来你需要我刷程序可以寄给我,当然物流费另算了.
===================================================================================
回复:我不想让你公开的,我只是想省点钱,不用再买多余的空板了。发快递刷程序也有点太浪费了吧,也慢呀!
最终的烧录程序也不算什么公开了,毕竟自己做板的不会比从你这里买的方便便宜的,我也不要求你提供源码。
主要是想自己可能会把这个板的功能开发的更多一些,可能要自己试着CPLD编程。如果玩PSP的这个屏再烧回来,
玩起来灵活方便呀!

3.可以预留7843,但我TP的位置吃不准,如果留歪了不好看.能上传份规格书吗?
====================================================================================
7843就选TSSOP-16的封装吧,看看淘宝网上都是这个封装的呀!触摸屏TP的位置就参考网友留得网店上的吧。
我们以后买起来也方便呀!如果你没有这个触摸膜,你可以买个作参考,我以后把这个触摸膜和板子一起买过来。

淘宝上卖PSP液晶配套的触摸屏,4.3寸的,25元。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e5da3e228914e5673f4d95bae1252ee8.htm

4.如果有7843可能就不同时提供X+,X-,Y+,Y-,要不装两个排阻来选.
====================================================================================
提供和7843连接的X+,X-,Y+,Y-触摸屏接口就行了吧,X+,X-,Y+,Y-就没必要输出了吧。即使有人想用就直接
把这几根线自己连上去就行了。

5.屏的话应该可以找到<135的,如果分散各买各的可能要贵.
当然<135应该是不带触摸的,LQ043T1D...是后来的新型号,带触摸,高对比度的,价格贵
====================================================================================
我插到的那个是PSP1000的LCD,PSP2000和PSP3000的屏太贵了,不打算用的,自己玩玩浪费呀。呵呵

网友:
【60楼】 Oliver
就是要这些配件!你算好价格(加快递),发到xm-qiufeng@126.com
要全新的!先买一套,如弄好话会再买!
我能直接用一块S3C2410核心板驱动这屏么?像下面那块板.我会做个接口板,用来提供电源,连接核心板和液晶...

楼主:
【71楼】 zy_sh_npk:
抱歉,烧录文件没有,你可以考虑移植PPA2001的代码.
你如果想玩CPLD可以考虑再来一片,百八十块不贵的,或者来个"CPLD核心板".别的都不给焊接.做CPLD+SRAM+MCU够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考虑商业应用.
-------
TP我就按规格书搞吧,应该问题不大

我会考虑把7843的SPI和4线电阻全部引出,如果配货会放点排阻方便以后跳接(带AD的控制器可以不需要7843)

【72楼】 qiufeng:
发配件估计要把我烦死,你到当地电子市场采购吧,要不等我好了直接买成品吧,多省事啊,DIY<>打发时间啊.
另外都是散件你自己写CPLD代码啊?很烦的,整出个时序和搞稳定那还差好多呢

我不清楚2410,印象中可以的,但核心板肯定不行,最起码要做些辅助电路什么的吧.

--------------------------
用了ILI9320后发现它的思路不错,正对CPLD代码做点优化,定型后传个寄存器说明上来

网友:
To 【73楼】 Oliver

百八十块的价格的却不贵,那就多买一块了。不过焊接还是都焊了吧,也省不掉几个钱的。
好了通知一声!

网友:
To 【73楼】 Oliver
您的成品还要多长时间出现?
期待中...到时通知一声!

网友:
To 【73楼】 Oliver
您那个2104开发板几成新?配置如何?要卖么?
如果价格合适,我会考虑的。

楼主:
【74楼】 zy_sh_npk:好的,等差不多我给出价格你再掂量也没关系.

【75楼】 qiufeng:快了,好了告诉你.

【76楼】 qiufeng:这个垃圾开发板你也看得上啊?好象新的才一百多吧.2104很老了,搞个STM32吧.

网友:
To【78楼】 Oliver
呵呵!刚才一时脑热!自己连51都没入门,只懂一些皮毛而已就想玩ARM!!!
用我老家的话就是:没学走,就学飞。
不够我对ARM还是蛮感兴趣的(看过各位高手的杰作后),期待有一天能如此,但愿不会太久...
自己都有三个51开发板了,就是不整!!!分别从五一,磁动力,阿莫购入...

楼主:
哇,看来大侠是你,呵呵.这么晚

学习很好啊,不过开发板没必要买这么多,一般一个系列有一个就可以了
(我本来一个都没有的,2104是个偶然的机会得到的:) )

因为开发板主要是入门用用,或者做实验用用,不会一辈子用它的,入门后就得做系统板了.

如果ARM7的话我还是建议STM32,性价比比较高.
51嘛,唉,有点落后.

个人觉得,AVR,MSP430,C8051,ARM7还是可以学学的.

呵呵,说了这么多口都干了,开瓶啤酒爽爽去

网友:
TO 【80楼】 Oliver
忘了问了,不知道你的板子是否支持 16位地址数据总线复用呀,好多芯片是复用的,
例如STM32F103V系列,或者MCF52259等
(STM32F103V是低点平地址锁存的,但MCF52259却是高电平锁存的)

楼主:
地址/数据是否复用和这个板没关系.

例如51在将数据D0-D7缩存成地址A0-A7的时候总线IC是不工作的(A8-A15,WR,RD均无效),
之后通过cs_n(cs_n通常通过WR/RD和地址产生)选择外围电路工作.也用IO选择.

也就是你只要将数据送到控制板的时候cs_n=0就可以,至于其他时刻你在总线上传输什么都可以

网友:
呵呵,楼上的误解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读写LCD控制器应该是通过总线接口的,
不过有的MCU的总线接口是地址/数据复用的,如果CPLD内部没有处理的话,就要用
外部芯片处理了。还是希望你CPLD的控制器里有地址复用类型的接口,这样就可以
直接可这些类型的MCU连接了。(地址/数据复用也可以减少扩展连接的引脚数量)

楼主:
我听懂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不是以为CPLD引出了地址线给CPU?

象51(当然它是8位数据的)就是地址数据复用,通常外面要加个373,有些IC呢可以把373放到里面去,是这意思吧?

你就是希望CPLD里面有个类似373的东东可以把数据线解出低8位地址,是吗?

几乎没有这种LCD接口的,你看看ILI9320吧,我现在和它一样,这是比较标准的方式

网友:
喔,可不可以参考ILI9320的驱动程序驱动这个CLPD的接口呢?

楼主:
是的,和它差不多,没那么多寄存器,好了后我会放出ARM和AVR代码,当然都是我喜欢的IAR平台的.

不过LCD显示的"起始地址"和"读写地址"是按2字节排列的(SRAM的真实地址),不是按X,Y地址.

有好的办法也可以探讨,程序都可以改的.

你说的空写功能本身就有,读操作时(RS=1,地址增加;RS=0,地址不变)

网友:
mark 一下,有空认真拜读

网友:
To 【80楼】 Oliver
您前面说的那些专业术语我一个也看不懂!其实您才是真的大侠,我最都算只小虾,呵呵!
STM32相对于ARM7,ARM9除了性价比以外还有什么特点?
ARM9所能达到的功能,STM32也能达到吗?
如果用STM32驱动这块屏的话,大概和ARM7,ARM9一样吗?或者更少?
期待着您的回答!

楼主:
区别看从哪方面,
通常性能:ARM9>STM32>=ARM7.

但价格:ARM9>ARM7>=STM32

STM32性能比ARM7高,价格相当或者便宜于ARM7.

他们都可以驱动这块屏(STM32和ARM7通过CPLD,ARM9可以直接驱动).

网友:
【89楼】 Oliver
照您这么说,我选择STM32.个人觉得51很难入门,很抽象,也没电脑,也没什么前途,自己又笨,可以直接跳入STM32吗?
您有没有试过用ARM9(S3C2410)开发个这个屏幕的驱动板?如果需要核心板的话,我倒可以送一个.也交个朋友.

楼主:
【90楼】 qiufeng:
不是吧?51还难?
我2000年也没电脑,51汇编看了一年,2001年用1周学C,写C51程序,20天搞完交工.从开始看C到送检共30天.

其实总结下来什么控制器要入门都不是很难,要精就需要点时间了,还有最好对比较典型的一种MCU有深入了解,对将来发展比较好.

直接入门STM32当然没问题,但最好先用51什么的打点基础.

我还没用过ARM9,你有多的ARM9核心板?
那到时候可以考虑交换啊.

网友:
目前确实只有一块核心板,对我来说是鸡肋!能换就好啦!很新,焊了插针,晶振。到时还会附送一些稀少的元件。
您的成品最好支持JPG,如果能用按键切换文件夹和图片那就更好了!期待中。。。

楼主:
"目前确实只有一块核心板..."
那你干嘛不留着自己以后用呢...ARM9是玩处理器的一个阶段.

"您的成品最好支持JPG,如果能用按键切换文件夹和图片那就更好了!期待中。。。 "
被你说得云里雾里的,我这个是CPLD控制板,JPG是处理器的事,你再看一下贴,别误会了

网友:
核心板是朋友送的,目前用不上,既然选择STM32,就不会那么注意ARM了,一心不能两用,恐怕到时我会用ARM11。
我的意思是:CPLD控制板做成功后,如果提供处理器(最好有几种不同的处理器)源程序的话,最好支持JPG,FAT32,长文件名,中文文件名。如果能用按键切换文件夹和图片那就更好了!

网友:
现在板子做好了吗?我要一套 wacos_lee@126.com

网友:
我也 想 要一套

网友:
我也要一套 lhhsea2004@163.com

网友:
To 【91楼】 Oliver
能否通报一下进度???恭候中...

楼主:
【99楼】 qiufeng:天天都在改,再等等啊.

另外这个板有几百套定单,正在了解客户要求,如果是这样那价格上面应该可以做到比较好.

现在初步想的是STM32103V/Z****做主控,CPLD刷PSP.成本不得了

网友:
做数字相框?

楼主:
【101楼】 LiAsO 黄海潜水艇:
用这么高级的TFT-LCD做数码相册估计亏得连衣服裤子都没得穿,那些东东只会用廉价的模拟屏幕或者垃圾屏幕.整机还没这块屏贵

是工业应用的.不知道PSP能否胜任工业环境.

网友:
【102楼】 Oliver
呵呵!那你岂不是赚翻了!我们都快饿死了!什么时候拉我们一把?
您设计的这个就用STM32吧!最好发挥这个屏幕的全部功能.我也是要做数码相框.只是勾引对STM32的兴趣.

楼主:
【103楼】 qiufeng:
谈不上赚翻,赚点伙食费吧,现在生意多难做啊,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保护自己的核心东西了吧.

虽然不值什么钱,也不是什么尖端东西.很多人都能搞定.

但它有其市场.凡事都是市场导向,不是技术导向(或者次要).

我原来承诺的3周估计没法保证,不过价格上只要本站的朋友要我一定给最好的价格,我现在PSP屏也有很好的货源.

-----------------
今晚调试得有点郁闷,PSP的DISP信号真的很恶心.%$#$%.好晚了,睡觉去

网友:
你好OLIVER:我现在板子做回来了,背光用的MC34063,电压出来28V,但是在点亮背光时,发现电压就降到24V,同时MC43063发烫。不知什么原因。恳请指教。对了,我把DSIP直接上拉到2.5V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晕,28V太高了,你把电流控制到规格书上那么多就可以了.别把LED烧了,我17V都亮了,21V就很亮了.

我现在是通过配置bl_lum寄存器(0~15),实现14-31V输出,bl_lum=0时,无背光.

DISP信我当然是处理好了才这么说的.

直接接高???用户有时要关显示的.

网友:
To 【105楼】 ytqiqiang
我有见过 MC34063 给 奇美LQ035NC111 背光供电,估计温度只有50度.
明天把图发上来.

网友:
【106楼】 Oliver
但愿六一之前能搞出来,你那有PSP屏现货啊?
我会要几个,到时再说...

楼主:
【108楼】 qiufeng :4.3LCD我还没定货,到时候会定得多些,价格会比较好.

网友:
PDF很难搞到,只弄到原理图,将就一下!

网友:
【109楼】 Oliver
到时会提供散件吗?我已经买了邮购部的STM3210B-LK1,到时可以DIY。
顺便测下总工作电流。

网友(2009-05-08):
怎么没人跟帖讨论啊?自己顶!
Oliver,进度?

楼主:
【111/112楼】 qiufeng :
散件我怎么烧程序呢?
你买的是CPU,只要FSMC连接到CPLD总线上就可以了,STM32估计要降速,36MHZ的最快总线速度CPLD来不及(异步时钟域同步化)

电流不包括背光80mA左右,背光自己算吧(18mA的时候大概18V,效率80%左右).

输入电源3.1-5.5V,总线接口电平3V(2.5,3.3都可以,5V不行);

初步试了一下通过寄存器可以控制高压在3-30多mA内调节,没有细测.

板子马上做下去,之前因为别的事耽误了,实在抱歉
到时候我看看我的小玩意儿存货什么的送你和前面几位朋友,或者便宜点(大价钱的可不能送)卖你做个补偿,呵呵

楼主:
为方便统计数量和价格,如还想要的请回贴.

以下网友是之前说要的,如有变化也回贴说一声.
1.zy_sh_npk
2.qiufeng
3.anson
4.clever0725
5.lhhsea2004

网友:
楼主,我报名,确定一定是要的。呵呵,加上我一个名额吧~~~
一直想整块PSP屏搞搞的,只是自己不会驱动,做好驱动板的话就太好了。

E-mail:  Etual@163.com
QQ : 506042111

网友:
有没有CPLD+液晶这个程序共享啊?

网友:
【114楼】 Oliver
我第就第二个报名!
正式供货时,把您的建行卡号和地址发到我的邮箱上来
STM32的源程序到时也发过来:xm-songqing@126.com

网友:
我也要的,价格合适的话想拿两套的.我的Email:zy_sh_npk@hotmail.com,请发我相关淘宝网店地址!

网友:
我也要个~~

wacos_lee@126.com

请问这款CPLD驱动板,用LPC(或其他MCU)驱动,一秒大约能刷多少次屏?

楼主:
【116楼】 ffbiao :没有

【119楼】 anson :我只能让总线接受速度尽可能快,

清屏感觉不出来,一闪就好了,快得吓人.具体没测过,24位会下降半的速度.

--------------
好了我会联系大家

网友:
如果不用总线呢?用一般的IO模拟,速度怎样?

楼主:
用模拟总线啊????

慢得你吐血都有可能.清屏一秒能清5-10次,刷图片很慢

这时候建议颜色下降到16位,采用双图层轮流切换,不然丑死了

网友:
什么时候能出来?PSP的屏还没买呢!

楼主:
【124楼】 zy_sh_npk
很快,我只能利用晚上时间弄,屏幕我有便宜点的,110应该可以,不过要一次采购10片.

比以前的信息要便宜10块多

网友:
Oliver  你好
我现在用EPM240+IS61LV5128控制夏普的LV104DG52。
但显示列不对如:
639,640|1,2,3,4,,,,638
这是什么原因哟?

还有我用下面的代码读写SRAM怎么不对哟?

assign VADDR=VWE? RADDR:WADDR;
assign VDATA=VWE? 8'hzz:WIN_DATA_W;

always @(posedge CLK)                //时钟分频函数,输出LCD时钟
begin
        if(SYS_EN>4000000)                //
        begin
                case(CLK_n)        //CK  [1-3]-L:READ [4-6]-H:WRITE
                1:
                begin
                        VWE=1;
                        VCE=0;
                end
                2:
                begin
                        WIN_DATA_R<=VDATA;
                end
                3:
                begin
                        CK=~CK;
                        VCE=1;
                end
                4:
                begin
                        VCE=(WR_B==WR_A)?1:0;        //IF WADDR_C EQU WADDR THEN NOT WRITE ELSE WRITE
                        VWE=VCE;
                end
                5:
                begin
                        WR_B=WR_A;                                                //WIN_DATA_W<=8'b000_111_00;                                                //
                end
                6:
                begin
                        CK=~CK;
                        VCE=1;
                        VWE=1;
                        CLK_n=1;
                        WR_A=~WR_A;
                        WADDR=(WADDR==307201)?1:(WADDR+1);                //640*480=307200+1;

                        if(WADDR<64000)
                                WIN_DATA_W=8'b111_000_00;                //写数据307200
                        else if(WADDR<128000)
                                WIN_DATA_W=8'b000_111_00;                //写数据307200
                        else if(WADDR<192000)
                                WIN_DATA_W=8'b000_000_11;                //写数据307200
                        else
                                WIN_DATA_W=8'b111_111_00;                //写数据307200
                end
                endcase
                CLK_n=CLK_n+1;
        end
        else
                SYS_EN=SYS_EN+1;
end

网友:
Oliver 可否加我QQ:171306134

网友:
还没消息!该不会被放鸽子了?

楼主:
正在弄,又稍微增加了些功能.
明天周日,去电子市场拿元件,已经买了很久没时间去拿.

回看了贴子跟进,为答谢之前一直支持的网友,如下人员可以免费得到一片空板
(FR4-1.6mm,黑阻白字,化学沉金板,10多米一片呢:),也可以换别的,到时候沟通).
(因为走马观花看的,如有没列出明单的可回贴告诉我支持的楼号)
1.zy_sh_npk
2.qiufeng
3.anson
4.clever0725
5.lhhsea2004
6.Etual

楼主:
本来想睡的,简单说下吧.
基本功能和以前一样.
软件功能定型后传说明书上来

SRAM可以使用单颗512KB/1024KB的,可以焊接1和/或2片,考虑成本问题只配1颗256*16的SRAM(自己可以加大).

电源部分因为用了CPLD做的PWM倍压,工作电压可以支持到3.1-5.5V

留有TP接口,可以提供ADS7843或4线电阻方式输出.

背光可关闭;1-15档亮度调节(每人手上的屏参数可能不同,如亮度不合适可以自己调整反馈电阻和微调电阻)

RGB线和控制线提供排针输出

网友:
才发现楼主原来在做驱动板。

我刚买了一个屏加触摸板,周一到。不知道楼主有多余的吗?打算用STM32控制。

楼主:
因为是打板怕错误没多做板(实际上非常完美,就是不知道TP接口的位置是否合适),只有15pcs.

前面有6位,这样就用了12pcs(假设每人只要一块,我再送块空板).自己会留2片.

如果不够再去做100片回来了.

网友:
漂亮呀,等了好久了。

To【133楼】 flyunlimit 飞行无极限
你买到的触摸屏质量怎么样?不是原装的吧

楼主:
晕,上海赛格啥时候开始周日休息那???

还好电话问了下,不然白跑了

网友:
终于等到了

网友:
我的邮箱是 wacos_lee@126.com ,EMAIL联系

网友:
Oliver 你好,能否让块板子我啊?

楼主:
【141楼】 bluemidi:
很抱歉没有板子可让了,如果你需要到时候可以直接买,空板只提供给前面6位长期以来的支持者,之后不提供空PCB.

---------------
明天去赛格

网友:
我的屏到了,看着不错。
能力有限,希望能购买焊好的驱动板(套材也行,我自己焊)。还有吧?

to:zy_sh_npk

触摸屏是当然后配的,外形正好,但不太满意。撕掉2面的保护膜,看上去明显的有点雾。和我手上另一个触摸屏相比,差距明显。放到显示器前,估计透光率只有90%的样子.

网友:
谢谢楼上的,既然触摸屏做的不好,那还是不要的好!

网友:
我让自己手上的触摸屏(以前从别处拆的)給蒙蔽了,以为触摸屏都是这样(好)的。所以如果要配,最好还是去电子城看实物。

楼主:
【143楼】 flyunlimit 飞行无极限:有,算上你了.不过没有免费空板可送了,只提供焊接好的.望理解

总算元件买回来了,下一步就是焊接测试等工作了.

-------------
另外后配的TP可能无法保证和本板连接,主要是排线位置,长度等

网友:
每天关注一下

网友:
想买一块,空板或者焊好的都行。等消息。

网友:
多少钱一块啊 有兴趣

网友:
我也想买一块成品,有一块屏闲着。

网友:
哦!太好了!终于等到了!

网友:
所有元件的价格和建行卡号发到我 E-mail!如果送两块板就两份!一发工资就转账!

楼主:
【152楼】 qiufeng:
晕,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前6位送空板是按人头,不是按你的定单量.

网友:
Oliver,你不是在134楼说:假设每人只要一块,我再送块空板?我指的就是这个.

楼主:
134:
"因为是打板怕错误没多做板(实际上非常完美,就是不知道TP接口的位置是否合适),只有15pcs.

前面有6位,这样就用了12pcs(假设每人只要一块,我再送块空板).自己会留2片. "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理解的,也许是我理解错了.
(主要是我不理解"如果送两块板就两份!",我未曾说过送2块的话)

如果是因为我没表达清楚让你误解我可以为此解释.

----------------
我的意思是前6位可以免得得到1pcs空PCB,至于你要订几块这是两马事

网友:
看来是我理解错了。。。抱歉!
那我就买一块空板。

网友:
我说的:如果送两块板就两份!,就是指两块板的所有元件的价格。

楼主:
【156楼】 qiufeng:
我看了记录,只要你买不管怎样你都会得到一片空板,赖不掉的:)

你不用再买了

网友:
呵呵,大约什么时候能调试好呢?

楼主:
【159楼】 anson:
正在疯狂的仿真modelsim.

就这几天会做个淘宝连接(郁闷,我还没玩过这东西,落伍了...)

成本出来了:不带屏80米不到,带屏210(不知道130能买到什么样的屏,先按这个吧).

ourdev上的兄弟就按:110米和245米来出(数数就能算出价格,中间30是劳务费和利润点).

我这个有批量用使用的,以后采购价格会下降的

网友:
好的,等你的淘宝

楼主:
register map如下:

网友:
如果买板,提供CPLD的烧写文件吗?我怕到时我自己diy后不能显示的时候,好测试屏和板的好坏

楼主:
忘说了
不提供烧写文件,也不对外卖空板,送的6pcs空板随便你做什么(实际上就是给你个CPLD实验板).

我可以给你管脚图或tcl文件.

如果6位朋友觉得没意思,那到时候我直接把这个钱给你优惠掉(-10RMB)也是可以的.
或者说出你感兴趣的东东,我看有什么暂时不用的

晚了睡觉,明天约了朋友下午打乒乓

网友:
价格可以接受,好的,等你的淘宝。。。
屏要全新的,厦普原厂!
到时自己焊好板,再寄过去烧写资料,如何?自己出邮费。

楼主:
【165楼】 qiufeng:
你不嫌麻烦啊?要不买两块嘛,何必把这钱给物流公司赚呢(一来一去快递费不便宜)?

我手上有块PPA2001以前送的空板(送了我2块,有1块一直没用),我免费送给你(把送空板的10RMB拉掉)?
(我想PPA2001不会反对的,1.我没卖钱,2.放我这里暂时也不用,希望它能在你那里发挥作用)

另外,卖家都说是全新屏,但很难辨认(有人说SHARP和SONY有协议,市场上没有全新,全是翻新).
如果定带屏的我得先去买屏

网友:
请问Oliver 在开始出售板子前是否还要去电子市场?
如果还要去,能不能帮忙买一片触摸芯片(和你的板子配的)还有插头,我现在单位周6不休息,没时间去买。

我的触摸板配上后是这样的,手机拍的

网友:
Oliver
送PPA2001的空板就谢谢啦!
想用之前那块ARM9核心板换“不带屏110米”,如何?可以寄过去看下。
屏的事,我只要两块,到时帮我看看,再试下,OK就可以了!

楼主:
【167楼】 flyunlimit 飞行无极限:
不去了,你可以在网上买.
ADS7843我有几片拆机的,应该是好的,送你1PCS?
插头就没有了,有几个插头,但位置不对接触面也是反的,要的话一并送你一只(能不能用就是你的事了).
另外你的TP线那么短????连不上去

【168楼】 qiufeng:
PPA2001的那块空板归你了,我扣出10RMB就不再给你空板了,怎样?(我板子不太够)

可以换物(虽然我暂时不用,不过好象你亏了诶,ARM9核心板诶),不会是坏的吧(呵呵,开玩笑那).

后面那句没懂,你要我给你配2PCS屏吗?

网友:
什么时候好啊?望啊~望~。

插头好说,不能插就用漆包线引一下。

楼主:
插头你把脚撇弯反过来可以勉强使用.

我昨晚加班加点搞到1点才焊了2pcs,郁闷啊.效率太低怎么办呢.

现在在写文档了.功能测试起来现在没发现什么问题.

这次修改最明智的是加了以下3功能:
1.不动硬件的情况下设置寄存器可以使8bpp和16bpp数据直接转换到24位接口
2.提供一个被动同步输出,测试发现通过它被动同步刷屏能很大程度提高显示效果
3.增加了背光控制和亮度调整电路.

楼主:
急匆匆写的说明书,可能有错:

现在已经焊了好多了,工作量不低啊,还有测试什么的.
因为板子不够抱歉通知以下人员:
1.zy_sh_npk
2.qiufeng (PPA2001的空板免费给你玩)
3.anson
4.clever0725
5.lhhsea2004
6.Etual
免赠空PCB取消,全部按10RMB(110-10)优惠返还

---------------------------------------------

另外以下人员之前说要的,就按110RMB来
7.flyunlimit 飞行无极限
8.friendljy
9.liuhengming
10.lwy86

需要我配屏的告诉我,我马上要买屏就一并采购.

网友:
【169楼】 Oliver
哎!你就送PPA2001的空板和你做的板给我吧!
既然这样,你就帮我配两块屏,确定!我是想用你做的板做电子相框,PPA2001的板自己玩。
不要忘了给我准备PPA2001的空板和你做的板上面的全部元件。
那块核心板是朋友送的,他说是好的,你可以找人试下。。。
还准备了一些板子和少见的元件,你可考虑换屏。不方便传图上来,你把手机号码发到我邮箱。

“1.不动硬件的情况下设置寄存器可以使8bpp和16bpp数据直接转换到24位接口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图像可以用24位输出?

网友:
【172楼】 Oliver
你之前做的STM32成功么?我想用STM32F103VBT6和你做的板做电子相框。
或着用ARM7。寄过去给你烧写程序,我不会破解,你可以加密!

楼主:
【173楼】 qiufeng:
我的板元件都焊接好了,没什么准备,PPA2001的空板往快递包一塞就好了.

我暂时没换物的兴趣(我没有囤货的爱好,ARM9核心板可以交换).

我的手机号码在说明书里面已留.

你最后的问题看说明书吧,里面有详细介绍

楼主:
烧什么程序?
STM32程序,我没用STM32诶,我会提供LCD部分的C程序,后面就简单了啊.我之前都放出来过的

另外,想问你:你是买2块控制板(带屏的)吗?

网友:
等到屏的一天

网友:
因为是送人的,想自己焊,毕竟用心了,还有自己很久没焊这么多引脚的芯片了!
你是说用ARM7吧?是把你之前发布的工程包?等我弄好后,还不会烧,再向你请教。

网友:
【176楼】 Oliver
是你焊好的控制板带一块屏+PPA2001的空板带一块屏。

楼主:
那你这有难度了,你自己焊没程序啊.

用心也不用什么都自己做吧,莫非你搞两玻璃片自己灌液晶?

你可以那PPA2001的板子折腾,我可以给你把主要器件配上(因为两板子有些器件不通用)

网友:
你真会开玩笑!
打算用ARM7驱动,你不是说程序在工程包里面吗?
到时付钱请你烧程序,如何?

楼主:
【179楼】 qiufeng :我懂了
【181楼】 qiufeng: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呵呵,源代码都给你了,你移植一下就可以了的.

烧程序就更简单了,我不是车匪路霸这个钱怎么能赚??

有问题你尽管提出来好呢,应该不复杂的,我解决不了的坛里的高手肯定没问题

网友:
看看21ic上有个王会计做的cpld+sdram tft控制器,很牛

http://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2&page=1&t=3223320&tp=%u66FE%u7ECF%u6DF1%u53D7%u5F88%u591A%u4EBA%u6253%u51FB%u7684%u7684%20cpld+sdram%20tft%u63A7%u5236%u5668%u6210%u529F%u4E86

epm570能支持到1280×1024,如果a3p060能支持到1929*1200。
dvi也应该没问题。
如果用xo256支持800×600可能问题也不大,
支持1024*768差一点点,103%,估计,优化一下,可能能行。

sdram难度最大,用sram就很简单了,缺点就是:价格太高,比sdram高差不多100倍。
8M的sdram 2-3元,2M的sram已经100左右了。

我从想法,到实现,已经花了多半年的功夫,这还不算以前做的其他准备。

我这个作为diy的项目,1024*768 vga模式,只要够成本(大约50元左右,不含cpu部分),要多少提供多少。加上cpu部分,也就是100左右。

支持显示器的arm/51开发板,100元,是不是很有吸引力呀?俄罗斯方块、贪吃蛇、乒乓球之类的游戏或者打字软件(支持键盘也不困难)。

所有原理图、资料、编程说明都在qq群640571

需要看的自己加群去看,本网站也有,我不记得放哪里了,可能在本贴附件中,慢慢找吧。

网友:
TO【172楼】 Oliver
怎么空板不送了,我原来准备用你送的空板作CPLD的实验板的,能不能不要10元优惠了,
还是送我快空板吧,谢谢了!

楼主:
【184楼】 zy_sh_npk:朋友一次问我拿了几套,搞得不够了.我还有其它CPLD不知道是否适合你.
加我QQ讲:136815867

----------------
费了老大的劲终于注册了淘宝正在身份认证,现在手上有10套可以工作的,到时候放上去

网友:
【182楼】 Oliver
移植程序对于你们这些高手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啊,可我还是一个再入门51的菜鸟!

楼主:
呵呵,将来你也会是老鸟,我也是菜菜过来的.
你的短信我收到了.货到了会告诉你的.我现在在联系厂家买LCD.

--------------------
PSP屏市面上真是鱼龙混杂,有自己加铁框的山寨屏,翻新屏,拆机屏,B屏,全新原装A屏,最后是全新原装无点屏.

价格:
山寨屏:100-110(没有坏点,但很多灰点,没人要的垃圾货,说是玻璃片和背光原装,其它自产,晕,TFT这么"精密"的东东也能地下加工??);

翻新屏:105-125(充全新原装屏,非常不容易辨认,但液晶已经老化甚至褪色);

拆机屏:100-120(商家会很地道直接告诉你是二手拆机,因为太容易分辨了,有的除了能亮外简直谈不上外观,划横就更别提了);

B屏:谁定义的?不懂官方含义;

全新原装A屏:110-125(一般带1-3个坏点或亮点,不容易看出,RGB三基色慢慢看);

全新原装无点屏:140-150(这个最好,连包装,拖盘都有,还带PSP换屏工具);

批量进货离最早估计的130还是有点差距啊,除非放弃全新原装无点屏.再砍砍价.

网友:
淘宝上这家的货不知如何?拆机--105元。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392bf901f1df4f6647559a39acb81734.jhtml?cm_cat=0&pm1=2

网友:
CPLD,SRAM,TFT:没做出来时感觉很难,其实只要你好好看下时序图,细心一点,就很简单了。
我说下代码的大概框架(我做出来且已投入生产了):
50MHz主频,进行2分频,高时读SRAM,低时写SRAM。这样刚好达到写屏的速率,读写SRAM各25MHz。最好进行下时序仿真,看SRAM的WR和RD信号是否同时为低,就不会有雪花了。
具体问题请加我QQ咨询:171306134。

网友:
等我有空再把整体程序传上来,供大家参考呵。

楼主:
【190楼】 qiufeng:这个也太破了

网友(2009-06-07):
Oliver,准备好了吗?

楼主:
不好意思啊,昨天几经周折后来还是去邮局办了支付宝卡通才好了,现在刚外地回来.

新买的屏到了,不过发现背光电压和我之前的不同.

之前屏:20mA @ 17V;
      >25mA @ 20V
新买屏:不亮 @ 17V;
       2mA  @ 20V;
       10mA @ 22.6V

新买了全新和拆机2种若干个屏,都一样

都晕了,到底哪个屏的背光被换过,哪个又是原装的?这关系到我电路的输出电压.

用过的支招

网友:
Oliver:
现在还能订你的控制板和屏吗

楼主:
197楼,可以:
控制器:110
二手包无点屏:110
全新原装屏:140

楼主:
淘宝地址: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6f2f843ee1af93b2a138247cd4980d0f.htm?nekot=g%2Cn5wgs5tfoj4wsxzsgayds1244459244610

有好些之前想要的朋友都没提供联系方式,现在也联系不上,也不管排序了要的就去淘宝拍吧.
(前6位朋友中还没和我联系上的请速和我联系或留下联系方式)

另外qiufeng :
你发的快递错发到别的省市,昨天才转到了上海.
里面一堆东西,我不清楚你的意图,给你发了短信也没回.请和我联系好吗
(你的AV转RGB(猜的,看见AV转Y了)还有2410都没有原理图或者管脚说明怎么玩啊?)

网友:
我拍了,具体的请看旺旺留言

网友:
【199楼】 Oliver
晕哦!明明写上海啊!
里面的东西除ARM9以外,是送你的。
原理图当时忘了准备,下次发过去。
短信没收到,手机欠费。。。

网友:
现在太晚了,明晚充话费再谈。

楼主:
【200楼】 flyunlimit 飞行无极限:
江浙沪10块够了,如果快递<10元到时候申请差价退款,你可以付款了.

【201楼】 qiufeng :
那你需要
1.额外采购一个新屏?
2.ARM9换1控制器?

是吗?
请留下你的地址(抱歉我弄丢了你地址),我尽量今晚就给你包装

网友:
我的到了,3楼的程序在看,但后来说是驱动有改动,是吧。
驱动板的使用方法上传一下吧,现在还不知道板子的管脚定义。

楼主:
204楼:请登陆旺旺我传给你,另外我还旺旺给你留言了

楼主:
qiufeng:
你的东西快递给你发了.
中通单号:680054725734

以下东西是送你的

1.M16的板是早先飞来驱动LCD的(当时没有/LB,/UB),你要改改,并且找到管脚分配
2.M64_PACK是个M64的小板,你可以做很多实验
3.还有一个USB-TTL,CP2102
4.M8/M88实验板

楼主:
另外请尽快上传ARM9核心板和V-RGB的资料,不然我一点用也没有

网友:
要是能用8位数据读写就好了,我以前买过一个EPM240和is61lv5128做的控制器驱动群创的8寸屏AT080TN42,只有256色,效果不好

楼主:
【208楼】 wx2k:
8寸的分辨率>=800*480(搞不好是800*600的).

8bpp模式,你算算如果用8位总线需要多高的速度.

另外8位总线通常是8位机(FLASH<128K,RAM<16K,SPEED<20MHZ),这样的控制器还玩什么TFT?根本玩不起来.
连做菜单都能看见拉窗,丑得很.

高些档次的处理器都支持16位总线,再用8位就没意思了.
SPI什么的速度就更慢了,意义不是很大.

小尺寸用8位/SPI做菜单文字是可以的,可以减少连接线.

网友:
【209楼】 Oliver
现在就发货。单号短信上通知。
不知为何中通要绕圈子?目前还没收到他的回复!

楼主:
【210楼】 qiufeng:
我也不清楚,兜了一个不小的圈子啊,这都过去多少天那?我都晕了.

不过好在已经在派送了,今天肯定能到.顺风的话都是第二天就到,香港也是,这也许就是10元和20元的差别和服务吧.

你是说你给我发了东西吗?好的,不过估计周末或者下周才能收到了,这些快递公司啊,唉......

网友:
能否点亮群创的8寸屏AT080TN42

网友(2009-07-14):
LS你把管脚引出来对应就可以点亮了。和屏大小没有关系。

要是能做CPLD的学习板就好了,我手头上有3个LQ043的屏呢。

楼主:
贴子太长,请去新贴: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4313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Oliver&bbs_id=9999

网友:
请问楼主LPC210X的芯片自带MCI适配器吗?

网友(2009-09-01):
很想自己弄一个,有很多不错的资料.

网友(2010-03-01):
回复 楼主:

做个标记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0-05-17):
我觉得不用这么复杂吧,用新唐的nuc710 (ARM7)的核,或者NUC950(ARM9)的核,而且也不是BGA封装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www.ncktek.com

网友:
NUC950看下来不错,但不知道价格和开发工具怎么样.

网友:
我想我是来看美女的,呵呵~

网友(2015-06-06):
那个SD卡座很有艺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