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用的是NXP的ARM7,如果你正在做DMX512协议,那么你有福了【恢复】

楼主(2009-01-22):
DMX512 communication using the LPC2000 ourdev_598464.zip(文件大小:783K) (原文件名:an10717.zip)

NXP官方提供的范例,包括DMX512协议介绍,上位机下位机电路图和全套的程序

网友(2009-03-24):
最近正为这个烦恼呢!谢谢LZ!~~~~

网友(2009-10-14):
请教关于DMX512接收的程序里
__irq void U1_Isr(void)
{
  static int  iid;

    while (((iid = U1IIR) & 1) == 0)
    {
        if ((iid & 0x0E) == 6)             // Receive Line Status
        {
            U1LSR;                         // read LSR to clear the interrupt
            U1RBR;
            rxin = 0;
        }
        else                               // Receive Data Available
        {
            do
            {
                DMX_buf[rxin] = U1RBR;
                if (rxin < 513)
                    rxin ++;
            } while (U1LSR & 1);           // receive data ready
        }
    }
    VICVectAddr = 0;                       // Acknowledge Interrupt
}
其中// Receive Line Status处理那一段是干什么的,另外 Receive Line Status中断表示具体单片机什么状态,谢谢各位啦

网友:
Receive Line Status
是arm7单片机内部的一个寄存器:U1IIR

网友:
这个答案有点简单了,呵呵
换句话问,单片机在什么情况下产生Receive Line Status中断的呢?与Receive Data Available中断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因为这个事情是要你自己查芯片数据手册的……

网友:
谢谢,刚才没有看到,现在找到了

只要Rx的输入产生4个错误条件(溢出错误-OE、奇偶错误-PE、帧错误-FE和间隔中断-BI)中的任意一个,将置位011即接收线状态标识。

另外我只找到英文手册,不知道能不能传上来一个中文的

网友:
这个NXP的文档及程序中遵守的DMX512协议中,怎么没有对发送或接收的数据进行每一帧的第10bit进行处理啊??我看DMX512协议说第10bit用来区分这帧数是起始代码或命令的,难道我看到的协议是错的??有谁有DMX512标准的协议,
网上找的协议分为三类

1.资料发送基于一种8位异步串行协议,带一个开始位(低电平)和两个停止位(高电平),没有奇偶校验;主控器发送一次为513帧,包括1帧启动代码+512帧数据。其中512帧数据代表512个设备的命令。数据格式为
            起始帧--设备1命令帧--设备2命令帧--..设备512命令帧

2.第1位是起始位0,低电平有效;第2-9位是数据位,低位在前,高位在后高电平为1,低电平为0;第10位是信号位,为0表示此帧是复位信号,为1表示此帧是数据信号;第11位是停止位,高电平有效。在进行正常数据传输之前,发送1帧复位信号,其数据为0,第10位为0,声明数据传输开始。随后进阶若干数据块,每个数据块的第一帧数据称为起始帧,第10位为1,起始帧后续数据表示对此接收设备的命令帧,第10位为1。设备总数最多512个。数据格式为
             复位帧--数据块1(起始帧+m帧数据)--数据块2(起始帧+m帧数据)--...数据块n(起始帧+m帧数据)

3.第1位是起始位0,低电平有效;第2-9位是数据位,低位在前,高位在后高电平为1,低电平为0;第10位是信号位,为0表示此帧是复位信号,为1表示此帧是数据信号;第11位是停止位,高电平有效。主控器发送一次为513帧,包括1帧启动代码+512帧数据。其中512帧数据代表512个设备的命令。数据格式为
            起始帧--设备1命令帧--设备2命令帧--..设备512命令帧

不知道这三种哪种才是标准的!!  如果是2,则m与n各是怎么计算?!

网友(2010-08-01):
QQ:1191474325
提供DMX512产品方面的技术支持

网友(2010-11-12):
绝对的好东西呀~~~~~~~~~

网友:
留待以后研究,谢谢!

网友(2011-08-08):
回复 网友A:

是啊,怎么没有看出来对第九位的判定了

网友:
T0TC  = 0;                                 // reset Timer counter
    T0IR  = 0x01;                              // reset interrupt flag
    T0MR0 = 92;                                // set match to 92 us
    U1LCR = 0x47;                              // 'break'
    T0TCR = 1;                                 // start timer 0
    while ((T0IR & 0x01) == 0);                // wait for timer match

    T0TC  = 0;                                 // reset Timer counter
    T0IR  = 0x01;                              // reset interrupt flag
    T0MR0 = 12;                                // set match to 12 us
    U1LCR = 7;                                 // 'mark'
    T0TCR = 1;                                 // start timer 0
    while ((T0IR & 0x01) == 0);                // wait for timer match

没有用过用过Lpc的,对于break和mark的电平控制时怎么确定的?

U1LCR = 0x47;                              // 'break'

上面是让TX发送低电平?

U1LCR = 7;                                 // 'mark'

上面是让TX发送高电平?

网友(2012-12-18):
真的有福啦,O(∩_∩)O哈哈~

网友(2015-12-17):
我们用的就是这个,弄下来参考参考

网友:
可以进www.lpcware.com

网友(2017-06-14):
参考参考,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