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9I PPP问题请教!【恢复】

楼主(2009-01-22):
大家好,之前有两个问题都解决。

现在情况是PPP的LCP和PAP认证均完成,但IPCP请求IP地址还有问题。

发送:0xff, 0x03, 0x80,0x21, 0x01,0x07, 0x00,0x0a, 0x03,0x06,0x00,0x00,0x00,0x00

接收:7E FF 7D 23 C0 21 7D 25 7D 27 7D 20 7D 24 E4 7D 31 7E

      7E FF 7D 23 C0 21 7D 25 7D 27 7D 20 7D 24 E4 7D 31 7E

      NO CARRIER

直接被踢下来了,查了网上类似的问题原因可能如下:

1、APN设置错误

2、SIM卡没钱,或不支持GPRS

3、发送代码有误。

对于1,每次联网之前均有设置指令:AT_CGDCONT=1,"IP","CMNET",查询返回没问题。另,CMNET使用小写也试过了,一样。

对于2,该卡GPRS之前一直在使用中,我又换了一张正在使用的卡,效果一样。

对于3,调用发送代码程序与前面的相同,数据我仔细看了很多遍了。

希望能有高手支个招!

另外,我在网上看到大家都说,如果设置接入点为CMNET,那么PAP认证的用户名和密码可以为空或任意,但我测试,为空的话,直接就NO CARRIER

,为任意字符,则有ACK,通过。被搞糊涂了,请教!!

网友:
楼主能把完整的流程发上来吗

我也想学习一下

楼主:
测试新的发现,用ATD*99***1#结果如上所述。使用指令AT+CGDATA="PPP",1

有应答数据:

7E FF 7D 23 80 21 7D 21 7D 21 7D 20 7D 2A 7D 23 7D 26 C0 A8 FE FE 36 22 7E 7E FF 7E

请求分配IP地址为:192.168.254.254

另最后三个字节7E FF 7E不知为何意??

发送返回应答后,重新发送请求:0xff, 0x03, 0x80,0x21, 0x01,0x07, 0x00,0x0a, 0x03,0x06,0x00,0x00,0x00,0x00

接收应答:7E FF 7D 23 80 21 7D 23 7D 22 7D 20 7D 2A 7D 23 7D 26 7D 2A 70 79 8A A2 F6 7E

重新分配IP地址:125.42.112.121

以上面重新分配的IP地址重新发送请求。

接收应答:7E FF 7D 23 80 21 7D 22 7D 22 7D 20 7D 2A 7D 23 7D 26 7D 2A 70 79 8A 85 DA 7E

          NO CARRIER

为成功应答。至此,IPCP应该通讯完毕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接收到NO CARRIER!!

网友(2009-03-26):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嘛?我也同样想知道。。。

楼主:
解决了,更换了个模块就好了,郁闷的要死。
另外有几个注意的地方在这里提一下:
1、指令流程:
AT+CGDCONT=1,"IP","CMNET"
返回OK
AT+CGACT=1,1
返回OK
AT+CGDATA="PPP",1
返回CONNECT
然后就是PPP认证了。
2、必须使用指令AT+CGDATA,使用ATD的都不行,原因未知。
3、PAP认证,用户名和密码不能为空。
4、IPCP认证必须发0xff, 0x03, 0x80,0x21, 0x01,0x07, 0x00,0x0a, 0x03,0x06,0x00,0x00,0x00,0x00
带81和83的都不行。
以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谢谢楼主,能留下个联系方式嘛?

楼主:
QQ:316122167 上班不能用。
有问题可以在这里提出来,能帮的我尽量帮。

网友:
呵呵。。能把你的代码共享下嘛

楼主:
这个不是我自己个人写着玩的,就不说了。

网友:
楼主能介绍一些相关的资料吗?
很想学习 但不知从何下手
比如:
1、指令流程:
AT+CGDCONT=1,"IP","CMNET"
返回OK
AT+CGACT=1,1
返回OK
AT+CGDATA="PPP",1
返回CONNECT
然后就是PPP认证了。

我只知道前两条指令 最后一条没见过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我也想学习ppp拨号

网友:
还有
当前 的GPRS模块(自带协议栈)的 网络连接倒是好用
唯一的就是数据下载不可控制,想用ppp来实现可控制的数据下载
例如 g24 没包下载只能到80字节 很少很少 极不方便

楼主: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748195&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engqing1309&bbs_id=9999
该网址有MC39I资料。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4354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engqing1309&bbs_id=9999
该网址有程序和其他,不过是ARM的。

其他的也都是网上搜索资料,自己理解的。
指令看MC39I 的AT指令集。

网友:
2、必须使用指令AT+CGDATA,使用ATD的都不行,原因未知。

这个不太可能,我们的就是使用ATD的

楼主:
不知道,我使用就是不行,很奇怪?可能PPP处理过程有差异?
但AT+CGDATA从没出过问题。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所以没仔细调下去。等有空再自己玩玩看。

网友:
本公司重点代理德国西门子TC35I、MC39I、MC55、MC52I模块,BENQ-M23AGM23G模块, SIMCOM300Z、300CZ、300D模块、索尼爱立信GR64模块、大唐3G模块。同时还经营系列配件(GSM/CDMA双频天线、天线连接线、抽屉式SIM卡座、40PIN排 线)等。   网站:www.tc35i.com
徐生13302459506

网友(2009-05-31):
楼主,你好,我在弄PPP,遇到了些问题,向你请教下。

AT+CGATT=1  返回ok
AT+CGDCONT=1,"IP","CMNET"  返回ok
AT+CGACT=1    返回ok
ATD*99***1#
返回CONNECT后,跟着返回下面数据:
7E FF 7D 23 C0 21 7D 21 7D 23 7D 20 7D 39 7D 22 7D 26 7D 20 7D 2A 7D 20 7D 20 7D 27 7D 22 7D 28 7D 22 7D 25 7D 26 6A 41 6E 32 7D 23 7D 25 C2 23 7D 25 F8 21 7E
7E FF 7D 23 C0 21 7D 21 7D 23 7D 20 7D 39 7D 22 7D 26 7D 20 7D 2A 7D 20 7D 20 7D 27 7D 22 7D 28 7D 22 7D 25 7D 26 6A 41 6E 32

NO CARRIER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望大家指点下。

楼主:
除了源代码,其他所有的参考资料都在这里了。。。

另外,有关PPP协议详细部分的自己下载 TCP/IP详解卷1.太大了,不好上传。

网友(2009-08-31):
在设计程序连接数据链路层,GPRS用联通卡取得GPRS服务,通过ppp协议建立链路的时候,到了NCP协议处时,开始收到0Xco,0c23,0c02,0x00,0x00,0x05,0x00,pap的验证通过,后收到0x80,0x21,0x01,0x00,0x00,0x04,的ppp报文,很是奇怪,没有给任何ip方面的信息,收到报文后,回馈一个请求ip地址的报文,马上就收到了链路终止报文0xff,0x03,0xc0,0x21,0x05,0x00,0x00,0x04,很是郁闷不知道问题出在那,下面是链路建立过程
0xff,0x03,0xc0,0x21,0x01,0x00,0x00,0x12,0x02,0x06,0x00,0x0a,0x00,0x00,0x03,0x04,0xc0,0x23,0x07,0x02,0x08,0x02开始接收到得报文,发送确认报文为
0xff,0x03,0xc0,0x21,0x02,0x00,0x00,0x12,0x02,0x06,0x00,0x0a,0x00,0x00,0x03,0x04,0xc0,0x23,0x07,0x02,0x08,0x02
在发送自己的请求报文,和联通给我的报文一致,接受到得报文和我发给联通的报文一致,
接着发送了PAP报文,就收到了上面的接受报文0Xco,0c23,0c02,0x00,0x00,0x05,0x00,马上又收到了NCP报文了
不过没有任何信息,及0x80,0x21,0x01,0x00,0x00,0x04,很是郁闷痛苦了!

网友(2009-10-23):
[15]LOU
7E //flag
FF //address
7D 23 //control
C0 21 //LCP flag
7D 21        //req
7D 21       //id
7D 20 7D 34  //length
7D 22 7D 26 7D 20 7D 20 7D 20 7D 20 //ASYNCMAP 0
7D 25 7D 26 78 7D 32 A0 B0           //MAGIC WORD
7D 27 7D 22
7D 28 7D 22
DE E8 //FCS
7E

具体看化为的gtm900+arm+lwip手册

网友(2016-02-06):
最近正在搞stm32+GPRS模块ppp拨号上网的程序,楼主提供的资料很好,收了,赶明搞出来了也和大家分享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