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用51驱动MP4的液晶屏么【恢复】

楼主(2009-01-22):
昨天拆了一个纽曼的MP4,屏幕是CD50006ACT6-27PIN ,考虑能不能把这个屏幕用51来推,有人有资料么

楼主:
超收,多谢这个大哥帮忙,这个pdf我已经找到了,我想找找有没有现成的例程,呵呵,要不还得自己挨个写函数,哈哈

网友:
ST7636色彩不好

楼主:
应该是ST7636的驱动芯片,可惜,网上之搜到pubdn有源码,还非得成为vip才能下载,那位大侠手里有它的驱动啊

楼主:
我刚刚查了,应该是这个接口的CSTN屏幕,呵呵,不知道有没有C51的例程

网友:
纽曼的mp4如果是用2085主控 那么应该是很早期的机器 屏应该是1.5寸的CSTN彩屏

楼主:
我哪个是ATL2085核心的,里面有FM模块,256M 的,火柴盒状的,就是外壳已经丢了,不知道具体哪个型号

本贴被 dcss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4,18:40:56.

楼主:
啊,因为我刚刚网上搜到一个2085的电路图,纽曼的这个mp4就是2085核心的,不过,这个应该是彩色屏的,看来电路图不对啊

网友:
只要是8位80方式接口的屏 2085就可以用 怎么推理出来液晶应该是NT7502的驱动芯片?

还有NT7502可是65X132单色的

楼主:
我刚查到,这个mp4是2085系列的,所以液晶应该是NT7502的驱动芯片,所以现在的问题是,7502如何用C51驱动

楼主:
呵呵,那位有这个屏的接口资料啊,CD50006ACT6-27PIN

网友:
我只是想知道怎么显示,主要是对显示所需要的步骤不是很明白,手头只有一个51的板子

网友:
51速度和ROM容量都不好,没什么意义

网友:
CD50006ACT6-27PIN是mcu接口的屏 用51肯定可以驱动

网友:
带控制器的LCD比较简单,否则只有自己做一个.或者CPU本身带LCD驱动.

CPLD驱动比较好

网友:
要是带驱动的话用51还是能显示的~不然的话很麻烦的~

网友:
同求,手里有个3.5的彩色液晶,用51驱动,想简单显示一张合适尺寸的彩色图片,请问怎么实现啊?希望能简单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