靓机展示。(未完成版) 【恢复】

楼主(2009-01-22):
钢板真的很重手。此机专为刻PCB和软东西而生,要干铁活的话,可以用专业的机器。防尘,有空才做。

本贴被 dongmo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2,18:27:45.

网友:
    jiugui2008

  这里讨论的是通用精度的机床(比如国标的200mmm误差0.02mm的精度)。要到高精的机床用45#钢那是更多不可能的。不过希望jiugui2008能造一台出来让我和大家开一下眼。不过不管多有实力的大厂如果加工中心的床身是钢构的,我是肯定不会买。我想大家也不会去冒这个险。

本贴被 M008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2,18:32:41.

网友:
高精加工的机床重点考虑的振动就是外部振动了,譬如人的行走,机床本身的振动已经退到其次了!还有就是环境的苛求!譬如温度湿度清洁度了!

一部精密机床和仪器的安装周期就是半年到一年多,期间要测试很多参数,不停的进行调试!他们的选址都是很烦琐的,但是并不复杂!

其实很多工科的东西就是繁琐,谁有耐心谁就能做好的!

网友:
M008 :

不要抬杠好不好,你想让机械切削的机床达到多高的精度呢?一个零件的加工不是非要在一个机床上加工出来的,有工艺流程的!切削加工能达到一定的精度就可以了,剩下的高精的部分就要交给高精加工。对精度的极端要求就不是我们常规机床的使用需要了。

再举个例子吧!轴承是机床的重要部件,对运动振动特性要求也很高,都是特种钢制作,没有人见过铸铁加工出来的吧?因为省的那点材料费还不过工钱的。同时,精度要求稍微一高的轴承,就不能使用常规轴承了,都是气浮或者是磁悬浮的。

精度要求到一定程度,就不是常规机床的本领了!需要特种机床。特种加工对于精度的控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42楼】 long00001

   我见过,只是那个机器的价格,肯定不是你能接受的

   所以赞同jiugui2008关于成本是说法

---------------------------------------------------------------------------------------

   一般是专用的设备、特殊订造的机床才会用到钢构(用钢构本来是为了节约成本)。先不要说材料的价格,单在“订造”这里价格已经是N倍的增加。通用机床是不会有人用钢构的。精度要求高的只会用大理石材料而不会用到45#钢里去。精密机床要求是材料的稳定;任何不稳定的因数都最好不要有。热处理是一项复杂的工艺,是没有人敢称专家的一个行业!你将全部命运交给这个行业有时会死得很难看,而且连死的原因在那里都找不到的。

网友:
【39楼】 M008

 我见过,只是那个机器的价格,肯定不是你能接受的

所以赞同jiugui2008关于成本是说法

网友:
 【36楼】 jiugui2008

  一知半解最可怕!

我说45号钢做机身了么?我说的只是指阿莫说的铝制的振动特性好于钢制的,并举例出振动控制很高的曲轴的这个例子!

机床用铸铁来做,主要是考虑成本的,还有就是那点金属特性!

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热处理、退内力就别唠叨了!就是铸造的机身照样要去内应力才可以使用!

真累!在电子论坛讨论机械

-------------------------------------------------------------------

    真晕!在这里讨论的是用钢板造床身的问题!你偏要说到造汽车曲轴去了!对精密机床的制造不懂就不要在这里说三道四的;你见过那个厂家用钢构来造精密机床的床身的举个例子出来。

  不是成本的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的机床用球墨铸铁是比45#错还要贵的。

  热处理、退内力、时效--------不错!出厂后不变形?你能完全做到吗?国内有那个厂能做到?不要说钢构,连铸件都做不到!!特别是前国企改私企的近几年!!是机床业的悲唉!企业完全是为金钱利益,根本没有行业道德。比起三鹿奶粉过之而不及。行内的工程师明说:机床在出厂前是可以达标的,出厂后半年就谁都不敢说了!这就是国内的“热处理、退内力、时效”

网友:
哈哈,楼上面几位千万别打架哦

不同的材料都有他特定的特性,主要在于你的设计使用方法了。没有谁好谁不好只说了。

针对不同的应用,采取适当的设计措施才可收到好的效果,发挥出最大的潜力。

网友:
楼主是固定滑块,运动轨道吗?有创意

网友:
很强很实用的机,这就是自己DIY的乐趣啊。

网友:
中毒中~~~~~不要再放出來了...怕怕...

网友:
楼主机器尺寸多少 ?

网友:
好东西,造形也好 !

网友:
可怜的楼主,用了一堆好料来作JJ,结果贴出来的帖子被拿来讨论材料特性,唉~

网友:
【35楼】 M008

      32楼完全是在纸上谈兵,没有在精密机械用45#钢的说法。你到各大机床生产厂家订一台加工中心,床身用45#钢构,不要说精度在0.02mm以内,要求精度在0.05mm能内。那个厂敢给你造的是脑BC,谁买这台床子也是脑BC。除非你请个专人每月较正一次机床精度或者每月做一次大修。呵呵!!!

  机床床身用钢构一般在锻压机床比较多,如液压机、冲床、剪拆等机床;还有一些非标精度要求不高的机床为了节约开模的成本亦会用钢构。

===================

一知半解最可怕!

我说45号钢做机身了么?我说的只是指阿莫说的铝制的振动特性好于钢制的,并举例出振动控制很高的曲轴的这个例子!

机床用铸铁来做,主要是考虑成本的,还有就是那点金属特性!

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热处理、退内力就别唠叨了!就是铸造的机身照样要去内应力才可以使用!

真累!在电子论坛讨论机械

网友:
     32楼完全是在纸上谈兵,没有在精密机械用45#钢的说法。你到各大机床生产厂家订一台加工中心,床身用45#钢构,不要说精度在0.02mm以内,要求精度在0.05mm能内。那个厂敢给你造的是脑BC,谁买这台床子也是脑BC。除非你请个专人每月较正一次机床精度或者每月做一次大修。呵呵!!!

  机床床身用钢构一般在锻压机床比较多,如液压机、冲床、剪拆等机床;还有一些非标精度要求不高的机床为了节约开模的成本亦会用钢构。

楼主:
【32楼】 jiugui2008

貌似这里讨论的是DIY小型雕刻机,不是大型曲轴。要纸上谈兵请自己开个新帖。

网友:
大家还是好好翻翻机械振动学的东西再评论什么材料合适!

大型曲轴至少要45号钢并经过调质处理,用高锰钢的也不少!不夸张的说就是市面上的Q235的型材做出来的机架结构刚性都远远好于铝制的!至于有变形,是设计不合理和工艺不合理造成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钢不如铁,不如铝!人家的工业用铝都是特种铝材,都是设计要求减轻质量确保强度的取舍之举。

振动犹如水流,关键在于疏而不是堵!大型机械采用焊接钢板拼接的机身多了!这只是工艺能力和成本承受能力的权衡取舍,不要妄谈什么优劣!

楼主:
X 轴手摇轮.

网友:
球墨铸铁有铸铁的良好流动性与钢材的强度、刚度和可加工性,应用在复杂造型的机械零件制造,包括现的汽车曲轴,这些零部件如果用锻造钢也可以加工,但设备庞大,加工效率低而且有瓶颈,球墨铸铁可以利用比较精密的砂型铸造出无金属加工应力的工件,经过少量加工即可。

楼主:
铸铁,当然是最好的,但DIY的难度太大,后期的加工,例如外观和安装导轨丝杆的基准面,也不是DIY可以做到的。一件好的作品,外观最重要,性能,则要看设计和用料了。

楼主:
要是能解决共振问题,铝是做小型机的好选择。但是,目前的步进电机和驱动系统,还是会令到小机器在工作的时候有跳舞现象,影响精度。特别是使用没有预紧特性的光轴支撑,问题就更严重。另外,铝的热膨胀系数也比铁的大,后期受温度的影响会比铁大。别忘记,光轴是铁的。

变形,不知道啊莫说的是哪个时期的变形?前期的,有上平面磨床,线切割外型,这些都可以保证有一定的精度。PS:钢板的边沿加工只可以磨和线割,不可以用卧铣,否则马上变型。

网友:
呵呵,我喜欢钛。

网友:
16的钢,杀人利器啊,哈哈

“铝质的机身,如果用于小型的地方,设计得当,也会有相当的稳定性的”

完全同意这个观点,^_^,设计得当是关键点

铸铁作品就是刚性好些,其他的也都差不多

论美观铝的好看啊,哈哈

网友:
铝又轻又软,如果条件成本均满足的话,钢的肯定比铝的好了,

钢的刚性好重量足,雕硬东西要好的多了

很多山寨版开料机还要夹水泥增加重量呢,为的是防震

生产的话不可能用二手配件,因为二手配件指标,尺寸都不一样,用了反倒控制不了质量

自己DIY的话,二手配件反倒能收到不错的效果,^_^,比如淘宝上一百多的86电机或几十的3A的57电机肯定比42电机好用,劲足,不过如果做生产的产品话,哈哈,要千把个规格一样的二手THK直线导轨和滚珠丝杆  应该不容易吧

每个DIY CNC都付了主人的心血和知识,所以,每个DIY CNC都有可以学习的地方

个人认为,这个DIY CNC 是精品

楼主:
既然啊莫讨论钢板跟铝板,那,我也来说几句。

大型昂贵的设备,也是没有用铝板做的。

单从外观观赏的质感方面,我个人比较喜欢用铝,并且铝可以阳极氧化,再染上各种颜色。但是,铝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轻。加上步进电机一个特有的特性:低频共振。结果,用铝板做出来的机架,当步进电机在它的共振点附近运行的时候,整台雕刻机就会在跳舞了。这时候的精度,大家可以想象出来了吧。

钢板,用的是A3,而不使用45#,钢性没那么大,厚度最大用上了16,强度和重量都提高了,步进电机也用上了带防震安装垫的型号,结果呢,震动可以减之最低。

参考一下日本铝板机使用的步进电机,就可以理解出来了。

http://blogs.yahoo.co.jp/denryokuyasan/folder/1265403.html?m=lc&p=27

楼主:
这台机的步进电机的固定方式,是用四支螺柱,8支螺丝固定,安装的时候,用上了美国AE螺丝胶,从图片里可以看出来,步进电机是自带防振安装垫的,所以,会松动的机会很低。另外,有网友担心四支螺柱固定不够牢固,但实际上,螺柱的直径是10MM,用2支就已经足够有余应付正常的使用和不严重的意外碰撞。当然,有严重的碰撞的时候,我要求的,就是牺牲这些螺柱,以保护其他的部位。

机器使用的是二手THK直线导轨和滚珠丝杆。新的太贵了,一个轴都要过3K,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

有效加工范围 340*240*100,机身钢板分别使用16和12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