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才能准确地对部件进行装配? 【恢复】

楼主(2009-01-22):
自己对机械的东西不太熟悉,已经跟阿莫订了一台雕刻机,准备自己做点东西玩玩,现在开始琢磨些相关的东西。

先想向各位请教自己做好的一些部件要如何组装才能使它们横平竖直、到点到位、同轴同心呢?

或者是在加工之时该如何设计才能便于后面的准确装配?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可能提问太泛泛了,下面4楼有张图,希望大家帮看看,怎么做?

本贴被 xmysz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3,18:43:28.

楼主:
对了,还请介绍一下所需用到的工具,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能具体一点吗?

比如平行度,垂直度,间距,同心程度,如何具体操作呢?

精度要求当然不见得很高,但是当阿莫的机器出来以后大家都会做些东西吧,该怎么做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呢?

网友:
很负责任的说:

 机械加工有严格的加工工艺指导书作指导:比方说,车一根丝杆,作业书上会有详细的作业流程,包括所用材料坯料材质,直径,长度,车制过程,用甚么刀,车制每一步车床的转速是多少,走刀多少等等。

一般这样的公司还配有定额工程师,定额工程师会根据工艺工程师的作业书计算出每个零部件的制作时间,并计算出成本。。。。

装配也有严格的装配作业书指导:

这些作业书有专门的工艺工程师书写。当然,也只有非常正规的公司才会这么做。

    在目前来讲,大多数企业基本上是靠经验完成,有的甚至连最基本图纸都没有,更不用说作业工艺了。恐怕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

网友:
机械加工里有一个术语叫“配做”,就是装配以后再加工,好多同轴度要求高的箱体都会有“配做”的要求,哈

网友:
主要看你对装配后哪个位置尺寸要求高,高到哪一个等级。

楼主可以用有机玻璃做那么精度不可能很高,因为有机玻璃的变形可能都高于你要的公差等级了。

如果楼主要齿轮好装建议装轴的板零件图用其中主动轴的轴心做基准标注尺寸,轴心之间的位置公差要求高于其它的尺寸就可以了,

如用机床加工,这种结构除轴心之间的位置公差和轴孔本身的形状公差要标外,其余可以不标

楼主:
也许我这样问太泛泛了,那么具体一点慢慢问吧!

比如下面这个齿轮传动结构,我用有机玻璃做一个(不含齿轮),要怎么加工和安装才会精确呢?

我归纳一下应该有几个要点:

1.上视图:四个框该平行的平行,该垂直的垂直;

2.上视图:侧板和前后板间距精确

3.右视图:三个孔水平,离底面高度一致,且相互之间间距精确;

4.右视图:两个侧板的三对孔同心;

该如何处理呢?谢谢!

本贴被 xmysz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3,01:11:58.

楼主:
根本就没有认识这方面的人。我想在这个论坛的很多人也是搞电子的吧,如果能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那作用就大了!

网友:
机设你没学,那你设计机械要精度有点难,找个懂的人问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