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T编译出错 内附详细编译过程【恢复】

楼主(2009-01-22):
用arm-linux-gcc-v查看编译器版本

如下:

.

[root@localhost x86-qtopia]# arm-linux-gcc -v

Reading specs from /usr/local/arm/3.3.2/lib/gcc-lib/arm-linux/3.3.2/specs

Configured with: ../gcc-3.3.2/configure --target=arm-linux --with-cpu=strongarm1100 --prefix=/usr/local/arm/3.3.2 i686-pc-linux-gnu --with-headers=/work/kernel.h3900/include --enable-threads=pthreads --enable-shared --enable-static --enable-languages=c,c++

Thread model: posix

gcc version 3.3.2

[root@localhost x86-qtopia]# [root@localhost x86-qtopia]#

编译过程如下

  QT执行./build 无法通过,麻烦帮看看是何原因,谢谢

[root@localhost x86-qtopia]# arm-linux-gcc -v

Reading specs from /usr/local/arm/3.3.2/lib/gcc-lib/arm-linux/3.3.2/specs

Configured with: ../gcc-3.3.2/configure --target=arm-linux --with-cpu=strongarm1100 --prefix=/usr/local/arm/3.3.2 i686-pc-linux-gnu --with-headers=/work/kernel.h3900/include --enable-threads=pthreads --enable-shared --enable-static --enable-languages=c,c++

Thread model: posix

gcc version 3.3.2

[root@localhost x86-qtopia]#cd /opt/EmbedSky/Qte/x86-qtopia/

[root@localhost x86-qtopia]#./build

执行的部分过程如下: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mimehandler.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mimehandler.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launcher.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launcher.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ktrader.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ktrader.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kservice.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krun.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krun.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kprotocolmanager.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kprotocolmanager.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kmimetype.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kmimetype.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kmimemagic.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kmimemagic.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kio_ftp.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kio_ftp.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kio_file.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kio_file.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kimageio.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kfileitem.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jobclasses.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jobclasses.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job.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job.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global.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configure.in.in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authcache_skel.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authcache.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authcache.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o/Makefile.am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html/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html/Makefile.in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html/java/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html/java/kjavaappletwidget.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html/java/kjavaappletcontext.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html/khtml_run.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html/khtml_run.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html/khtml_find.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html/khtml_ext.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html/khtml_ext.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html/Makefile.am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xmlguiclient.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xmlgui.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winmodule.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win.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win.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urllabel.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urldrag.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unload.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uniqueapp.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uniqueapp.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stringhandler.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stdaction.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stdaction.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staticdeleter.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socks.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socks.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simpleconfig.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separator.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process.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printer.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messagebox.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messagebox.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locale.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locale.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listbox.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listbox.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lineedit.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lineedit.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libloader.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libloader.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nstance.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nstance.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nputdialog.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nputdialog.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conloader.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conloader.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iconeffect.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globalsettings.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globalsettings.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global.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global.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fontdatabase.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filedialog.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filedialog.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editcl.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dummyprinter.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dialogbase.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dialogbase.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dialog.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dialog.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debug.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debug.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cursor.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config.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config.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completionbox.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combobox.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combobox.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cmdlineargs.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cmdlineargs.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charsets.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buttonbox.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buttonbox.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app.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app.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action.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action.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kaboutdata.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jsextension.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jsextension.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jsextconnect.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fakes.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dcopobject.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dcopobject.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dcopdispatcher.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dcopdispatcher.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dcopclient.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dcopclient.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configure.in.in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dropin/Makefile.am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Makefile.in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Makefile.in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pics/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pics/Makefile.in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pics/big/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pics/big/Makefile.in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pics/big/connect_no.xpm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pics/big/connect_no.png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pics/big/connect_established.xpm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pics/big/connect_established.png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pics/big/connect_creating.xpm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pics/big/connect_creating.png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pics/big/Makefile.am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pics/connect_no.xpm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pics/connect_no.png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pics/connect_established.xpm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pics/connect_established.png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pics/connect_creating.xpm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pics/connect_creating.png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pics/Makefile.am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pppdialer.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pppdialer.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peer.SAMPLE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options.SAMPLE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konqe_info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dialer.ui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dialer.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dialer.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dialer.SAMPLE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chat.SAMPLE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pppdialer/Makefile.am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simplesound/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simplesound/Makefile.in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simplesound/ksimplesound.r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simplesound/ksimplesound.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simplesound/ksimplesound.deskto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simplesound/ksimplesound.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simplesound/konqe_info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simplesound/Makefile.am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plaintext/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plaintext/Makefile.in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plaintext/kplaintextpart.r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plaintext/kplaintextpart.deskto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plaintext/kplaintext_part.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plaintext/kplaintext_part.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plaintext/konqe_info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plaintext/Makefile.am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Makefile.in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Makefile.in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text.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text.c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swf.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sqrt.c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sprite.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sprite.c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sound.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sound.c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shape.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shape.c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script.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script.c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rect.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program.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program.c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movie.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movie.c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matrix.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matrix.c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graphic_generic.c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graphic32.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graphic32.c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graphic24.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graphic24.c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graphic16.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graphic16.c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graphic.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graphic.c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font.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font.c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flash.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flash.c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displaylist.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displaylist.c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cxform.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cxform.c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character.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character.c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button.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button.c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bitmap.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bitmap.c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adpcm.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adpcm.c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flashlib/Makefile.am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main.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konqe_info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kflashplay.rc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kflashplay.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kflashplay.deskto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kflashplay.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kflashpart.rc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kflashpart.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kflashpart.deskto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kflashpart.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kflashpart/Makefile.am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jsdebug/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jsdebug/Makefile.in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jsdebug/konqe_info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jsdebug/jsdebug.cpp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jsdebug/Makefile.am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configure.in.in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dd-ons/Makefile.am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qconfig-local-qpe-konqe.h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prepare_kde_sr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konq.pro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khtmlrc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configure.in.in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VERSION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TODO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README.win32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README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Makefile.cvs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Makefile.am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INSTALL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HACKS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ChangeLog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COPYING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konq-embed/AUTHORS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configure.in.in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config.h.bot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Makefile.cvs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Makefile.am.in

konqueror-embedded-snapshot-20030705/Makefile.am

This is the Qt Free Edition.

You are licensed to use this software under the terms of either

the Q Public License (QPL) or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GPL).

Type 'Q' to view the Q Public License.

Type 'G' to view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Type 'yes' to accept this license offer.

Type 'no' to decline this license offer.

Do you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This target is using the GNU C++ compiler (linux-g++).

        Recent versions of this compiler automatically include

        code for exceptions, which increase both the size of

        the Qt library and the amount of memory taken by your

        applications.

        You may elect to re-run ./configure with the -no-g++-exceptions

        option to compile Qt without exceptions.  This is

        completely binary compatible, and existing

        applications will continue to work (like KDE 2).

Build type:    linux-g++-static

Thread support..................... no

GIF support........................ no

MNG support........................ no

JPEG support....................... no

OpenGL support .................... no

NAS sound support.................. no

Session management................. no

Xft support (Anti-Aliased Fonts) .. no

XKB support ....................... no

Creating makefiles...

Qt is now configured for building. Just run make.

To reconfigure, run make clean and configure.

make: Enter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x11/src/moc'

g++  -c -I/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x11/include -Wno-unused -Wno-parentheses -pipe -O2 -Wall -W -DQT_NO_CODECS -DQT_LITE_UNICODE -I../../include -I../tools -I. -o mocgen.o mocgen.cpp

make: g++: Command not found

make: *** [mocgen.o] Error 127

make: Leav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x11/src/moc'

cp: stat‘src/moc/moc’失败: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make: Enter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x11/src'

gcc  -c -pipe -O2 -Wall -W  -I/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x11/src/3rdparty/zlib -I/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x11/src/3rdparty/libpng  -o 3rdparty/libpng/png.o 3rdparty/libpng/png.c

make: 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 *** [3rdparty/libpng/png.o] Error 127

make: Leav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x11/src'

make: Enter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x11/tools/qembed'

g++ -c -pipe -Wall -W -O2 -DNO_DEBUG -I/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x11/include -o qembed.o qembed.cpp

make: g++: Command not found

make: *** [qembed.o] Error 127

make: Leav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x11/tools/qembed'

make: Enter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x11/tools/designer'

make util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x11/tools/designer'if [ -d util ]; then cd util ; make; fi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x11/tools/designer/util'

g++  -c -I/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x11/include -pipe -O2 -Wall -W   -o qprocess.o qprocess.cpp

make[2]: g++: Command not found

make[2]: *** [qprocess.o] Error 127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x11/tools/designer/util'

make[1]: *** [util] Error 2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x11/tools/designer'

make: *** [all] Error 2

make: Leav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x11/tools/designer'

make: Enter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x11/tools/qvfb'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x11/bin/uic config.ui -o ./config.h

make: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x11/bin/uic: Command not found

make: *** [config.h] Error 127

make: Leav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x11/tools/qvfb'

cp: stat‘tools/qvfb/qvfb’失败: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cp: stat‘tools/qembed/qembed’失败: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strip: bin/uic: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strip: bin/moc: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strip: bin/designer: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strip: bin/qvfb: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strip: bin/qembed: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rm .buildopts

rm: lstat‘.buildopts’失败: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make: [clean] Error 1 (ignored)

cd src/moc; make clean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src/moc'

make[1]: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clean'.  Stop.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src/moc'

make: *** [clean] Error 2

This is the Qt/Embedded Free Edition.

You are licensed to use this software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GPL).

Type 'G' to view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Type 'yes' to accept this license offer.

Type 'no' to decline this license offer.

Do you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Enable Qt Virtual Framebuffer support for development on X11 (default yes)

Build type:    linux-generic-g++-shared

Thread support..................... no

Configuration...................... qconfig-qpe.h

Creating makefiles...

Qt is now configured for building. Just run make.

To reconfigure, run make clean and configure.

make: Enter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src'

echo '#include "kernel/qt.h"'>allmoc.cpp

g++  -E -DQT_MOC_CPP -I/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include  -pipe -DQWS -fno-exceptions -fno-rtti -O2 -Wall -W -DNO_DEBUG -fPIC -DQT_NO_IMAGEIO_MNG -DQT_NO_QWS_VOODOO3 -DQT_NO_QWS_MACH64 -DQT_NO_QWS_MATROX -DQT_NO_QWS_VNC -DQT_NO_QWS_VGA_16 -DQT_NO_QWS_DEPTH_4 -DQT_NO_QWS_DEPTH_8 -DQT_BUILTIN_GIF_READER=1 -DQT_NO_IMAGEIO_MNG -DQT_NO_SM_SUPPORT  -I/usr/X11R6/include -I3rdparty/kernel -I3rdparty/tools>allmoc.h allmoc.cpp

/bin/sh: line 1: g++: command not found

make: *** [allmoc.cpp] Error 127

make: Leav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src'

Makefiles will be regenerated.

.................................................................................

QPE is now configured for building. Just run "make".

To reconfigure, run make clean and configure.

make -C libraries/qtopia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opia/src/libraries/qtopia'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bin/uic passwordbase_p.ui -o ./passwordbase_p.h

make[1]: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bin/ui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 [passwordbase_p.h] Error 127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qtopia/src/libraries/qtopia'

make: *** [libraries/qtopia] Error 2

checking build system type... i686-pc-linux-gnu

checking host system type... i686-pc-linux-gnu

checking target system type... i686-pc-linux-gnu

checking for a BSD-compatible install... /usr/bin/install -c

checking for -p flag to install... yes

checking whether build environment is sane... yes

checking for gawk... gawk

checking whether make sets $(MAKE)... yes

checking for style of include used by make... GNU

checking for gcc... no

checking for cc... no

checking for cc... no

checking for cl... no

configure: error: no acceptable C compiler found in $PATH

See ~config.log' for more details.

make: *** No targets specified and no makefile found.  Stop.

网友:
总觉得linux这个编译是一件令人崩溃的事情

网友:
no .. 没找到 qpe 而已. 用 find qpe  看看 然后 用完整路径 运行 如果能看到 qpe 且在当前路径 用 ./qpe 来运行

楼主:
qpe找不到,是否意味着没有编译成功?

楼主:
我用的是TQ2440的在red hat9 编译

后来发现是red hat的开发工具GCC和X软件没有安装,安装上后,可以编译通过了

过程如下:

安装linux系统 的GCC后编译如下

。。。。。。。。。。。。。。。。。。。。。。。。。。。。。。。。。。

。。。。。。。。。。。。。。。。。。。。。。。。。。。。。。。。。。

bkjs_html_i.la ../../konq-embed/kdesrc/kjs/libkjs.la  ../../konq-embed/kdesrc/kh

tml/libkhtml_i.la

make[5]: Leav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konq-em/konq-embed/src'

make[4]: Leav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konq-em/konq-embed/src'

make[3]: Leav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konq-em/konq-embed/src'

make[3]: Enter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konq-em/konq-embed'

make[3]: Nothing to be done for ~all-am'.

make[3]: Leav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konq-em/konq-embed'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konq-em/konq-embed'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konq-em'

make[2]: Nothing to be done for ~all-am'.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konq-em'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konq-em'

[root@localhost x86-qtopia]# ldconfig

[root@localhost x86-qtopia]# . set-env

[root@localhost x86-qtopia]# qvfb &

[1] 3839

[root@localhost x86-qtopia]# Using display 0    ;320*480的窗口可以出来

[1]+  Done                    qvfb

[root@localhost x86-qtopia]# qvfb -width 640 -hight 480 &   ;640*480的窗口可以出了

但是执行

qpe

后出现如下错误:

bash: qpe: command not found        ;这是为何????

网友:
我用的mini2440的在red hat9 下编译通过。Ubuntu下好像缺点库,所以干脆装qt4.

楼主:
【2楼】 panjun10

在宿主机上模拟时,编译X86-QT是用linux的编译器还是 交叉编译3。3。2?

网友:
.. 没安装 gcc 套件... 你不是用arm-gcc 来编译的 需要添加一个 交叉编译参数 貌似是 --host=arm-linux ??? 具体要看 howto

楼主:
编译通不过,,多此出错

网友(2009-07-21):
在装redhat9.0的时候选择全部安装.切记

网友(2012-01-29):
换个fedora9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