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按键消抖函数 -- 数据与过程分离【恢复】

楼主(2009-01-22):
    项目里经常处理按键消抖, 本来这个消抖的过程是与具体按下的键无关的, 可以前的代码总是在消抖的同时处理具体的按键值, 再加上长按 短按 组合键混在一起, 成一锅粥. 最近在一个项目中痛下决心, 想弄个通用版本的, 这样下个项目只要将文件包含一下, 处理具体按键值就可以了, 不必再关心消抖部分的代码了. 另外还发现, 这样做可以同时做出几套不同的按键处理方式.

思路是: 按照面向过程的编程方式, 将数据与过程分离. 把和按键状态相关的东西统统塞到结构里, 把消抖的代码放在一个函数中.

//key.h 头文件-------------------------------------------------------------

#ifndef _KEY_H

#define _KEY_H

#define _KEY_NONE       0

#define _HAS_NO_KEY                     0

#define _HAS_KEY_DOWN                   1

#define _HAS_KEY_SURE                   2

#define _HAS_KEY_WAITUP                 3

#define _REENTER                        1

#define _NO_REENTER                     2

typedef struct

{

    WORD PreDownKey;                                //上次检测到的键

    BYTE KeyState;                                //状态

    WORD SameKeyCntr;                                //同一键检测到按下的次数

    WORD CurKey;                                //当前检测到的键, 用于处理长按的情况

    BYTE (*KeyDownCallBack)(WORD, WORD);                   //键确认按下的回调函数指针

    void (*KeyUpCallBack)(WORD);                //键抬起的回调函数指针

} struct_KeyInfo;

void DitherlessKey(struct_KeyInfo* pInfo);        //消抖的处理函数

#endif//_KEY_H

//消抖动的代码--------------------------------------------------------------

#include "Key.h"

//定时消抖的按键处理函数, 通常在定时中断中调用,

void DitherlessKey(struct_KeyInfo* pInfo)

{

    switch(pInfo->KeyState)

    {

    case _HAS_NO_KEY:

        pInfo->SameKeyCntr = 0;

        if(pInfo->CurKey != _KEY_NONE)

        {

            pInfo->KeyState = _HAS_KEY_DOWN;                           //进入有键按下状态

        }

        break;

    case _HAS_KEY_DOWN:

        if(pInfo->PreDownKey == pInfo->CurKey)

        {

            pInfo->KeyState = _HAS_KEY_SURE;                           //确认键已按下状态

        }

        else

        {

            pInfo->KeyState = _HAS_NO_KEY;                             //回到无键状态

        }

        break;

    case _HAS_KEY_SURE:

        if(pInfo->CurKey == pInfo->PreDownKey)

        {

            pInfo->KeyState = _HAS_KEY_WAITUP;

            if(pInfo->KeyDownCallBack)

            {

                //这里回调函数的返回值决定了是否允许出现长按的情况

                if(_REENTER == pInfo->KeyDownCallBack(pInfo->CurKey, pInfo->SameKeyCntr))

                {

                    pInfo->KeyState = _HAS_KEY_SURE;

                    ++pInfo->SameKeyCntr;

                }

            }

        }

        else

        {

            pInfo->KeyState = _KEY_NONE;

        }

        break;

    case _HAS_KEY_WAITUP:

        if(pInfo->CurKey != pInfo->PreDownKey)

        {

            pInfo->KeyState = _HAS_NO_KEY;

            if(pInfo->KeyUpCallBack)

            {

                pInfo->KeyUpCallBack(pInfo->PreDownKey);

            }

        }

        break;

    default:

        break;

    }

    pInfo->PreDownKey = pInfo->CurKey;                                        //保存上次按键值

    return;

}

//应用代码片段---------------------------------------------------------------------------------------

......

//声明按键回调函数

BYTE KeyDownCallBack(WORD Key, WORD Times);

BYTE KeyDownCallBack2(WORD Key, WORD Times);

//按键处理数据结构

static struct_KeyInfo g_KeyInfo1 = {0, 0, 0, 0, KeyDownCallBack};

static struct_KeyInfo g_KeyInfo2 = {0, 0, 0, 0, KeyDownCallBack2};

//////////////////////////////////////////////////////////////////////////

//TIMER2 initialize - prescale:1024

// WGM: Normal

// desired value: 100Hz

// actual value: 101.024Hz (1.0%)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2_ovf_isr:iv_TIM2_OVF

void timer2_ovf_isr(void)

{

    WORD temp;

    _TIMER2_LOAD; //reload counter value

    temp = Read165() ^ _KEY_MASK;                    //输入信息

    g_KeyInfo1.CurKey = temp & 0x00FF;

    DitherlessKey(&g_KeyInfo1);

    g_KeyInfo2.CurKey = temp & 0xFF00;                //同一个消抖函数处理不同的按键

    DitherlessKey(&g_KeyInfo2);

}

//在回调函数中处理具体的键值

BYTE KeyDownCallBack(WORD Key, WORD Times)

{

    switch(Key)

    {

    case _KEY_F2:

        if(Times < 200)             //长按 2s

        {

            return _REENTER;        //2s内允许长按

        }

        break;

    case _KEY_CLR_CNTR:

        if(Times < 1000)            //四个键长按10s

        {

            return _REENTER;        //允许长按

        }

    default:

        break;

    }

    g_DownKey = Key;                //输出按键信息, 给主循环处理. 这个回调函数是由定时中断中的代码调用的.

    return _NO_REENTER;             //其余键, 不允许长按

}

BYTE KeyDownCallBack2(WORD Key, WORD Times)

{

    switch(Key)

    {

    case _KEY_I:

        if(Times == 20)              //数值 x 10 ms

        {

            g_DownKey |= _KEY_I;

        }

        else if(Times == 300)        //长按3s时执行一个动作, 只会执行一次

        {

            g_I++;

        }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_REENTER;                 //始终允许长按, 直到键抬起

}

网友:
好像还真复杂..

网友:
动机、思路、方法、结局都不错

网友:
如果能够消掉回调函数和那个大的结构体就更好~~~~~~~~

起始要做到楼主说的那样, 只要规定好按键输出的接口, 也就是按键键值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不错,看看准备用了

网友(2009-10-07):
强烈建议楼主 把程序流程再具体点

不然 众弟兄  ctrl+ c   ctrl+v 就跑人了
然后资料就放盘里

就是里面金光闪闪的  也没有人细研究了

楼主:
这个居然又被顶起了? 呵呵, 本以为石沉大海了呢.

说说思路, 本质就是个状态机. 把键分为四个状态:
_HAS_NO_KEY:未按下,
_HAS_KEY_DOWN:检测到一次按下,
_HAS_KEY_SURE:又检测到一次按下, 两次都检测到按下, 就认为确实按下了, 达到消抖的目的, 如果想再增加可靠性, 可以增加状态或者给每个按键设置个计数器.
_HAS_KEY_WAITUP:等待键抬起.
状态转换图如下:

            /-----检测到键----->\              /--第二次检测到键-->\               /--该键仍被检测到-->\
           /                     \            /                     \             /                     \
_HAS_NO_KEY                      _HAS_KEY_DOWN                       _HAS_KEY_SURE                   _HAS_KEY_WAITUP
           \                     /                                  /                                   /
            \<--本次与上次不同--/                                  /                                   /
             \                                                    /                                   /
              \<--------------------本次与上次不同---------------/                                   /
               \                                                                                    /
                \<---------------------------------本次与上次不同----------------------------------/             '

    状态是与具体的键相关的, 如果不考虑通用性的话, 可以把具体的键值写到代码里. 这里想把状态从处理过程中分离出来, 就定义了struct_KeyInfo结构用来保存键值和键的状态, 同时也把对键的处理以回调函数(函数指针)的形式放到结构里了, 由它去处理具体的按键值, 这样就把对具体键的处理与消抖分离了.
    由于使用的状态机, 消抖只关心状态改变的条件, 而不关心状态本身, 这样就可以把按键检测放到定时中断中执行了. 同样消抖过程也不关心按键值的获得过程, 扫描也好, 直读也行. 上面的例子是用并转串方式得到键值的.
    键本身是否允许长按与短按是通过回调函数的返回值控制的, 至于长按的时间长短, 是通过回调函数的Times参数给出, 由用户的键处理代码判断的. 在使用时
可以根据程序当前的状态来灵活处理. 对于组合键, 是通过键值的定义实现的, 比如:
#define _KEY_1                          0x0080
#define _KEY_2                          0x0040
#define _KEY_3                          0x0020
#define _KEY_4                          0x0010
#define _KEY_5                          0x0008
#define _KEY_6                          0x0004
#define _KEY_7                          0x0002
#define _KEY_8                          0x0001
#define _KEY_LOAD_DEFAULT               (_KEY_1 | _KEY_8 | _KEY_7 | _KEY_6 | _KEY_5 | _KEY_4)
#define _KEY_SAVE_MANUFACTURE           (_KEY_2 | _KEY_3 | _KEY_5)
#define _KEY_LOAD_MANUFACTURE           (_KEY_1 | _KEY_8 | _KEY_4 | _KEY_5)

网友:
这是模块化设计的必要方法,本来按键就与处理无关。
键扫的任务就是扫键,别的程序做什么处理,与键扫无关。

网友(2009-11-14):
。。先标记一下··嗯··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学习了 lz好共享

网友:
呃……这么久了居然没看到这贴!

楼主:
居然还没沉下去, 呵呵

网友:
需要马克

网友:
我也顶一下
真是好思路啊

网友(2010-03-01):
挺复杂 看了有收获 谢谢楼主

网友:
我实在太菜了,只会If(!s1)
{delay(10);
if(!s1)

网友:
理解了,呵呵呵

网友(2010-04-09):
好,LZ的思路和程序都非常好,谢谢

网友(2010-06-16):
又遇高人,学习了

网友:
一定要看

楼主(2010-07-30):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酷"一下呀?

网友:
正在折腾按键,收藏了

网友(2010-09-18):
http://dl.dbank.com/c0hcvqocvc和 http://dl.dbank.com/c0brkn6qsx

网友:
高手的东西总是看这头痛,慢慢看吧

网友:
//键盘处理模块
# define KEY_NULL       0xFF
# define _USE_KEY_LONG_PRESS_REPEAT
# define _USE_KEY_LONG_PRESS_DELAY_TIME         1024
# define _USE_KEY_LONG_KEY_FASTEST_SPEED_LEVEL  3
# define _USE_KEY_PRESS_SCAN_FUNC_INTERFACE Key_Press_Scan

这是一个使用的代码范例片断

    if (Get_Key_Code())
    {
        //检测普通按键
        s_cIdleTimeCounter = 0;
        CLS
        switch (g_cReturnKeyNum)
        {
            case KEY_UP:
                if (s_pDISPMenuItem == s_pCurrentMenuItem)
                {
                    if (s_pCurrentMenuItem->pPreviouse != NULL)
                    {
                        s_pCurrentMenuItem = s_pCurrentMenuItem->pPreviouse;
                        s_pDISPMenuItem = s_pCurrentMenuItem;
                    }
                }
                else
                {
                    s_pCurrentMenuItem = s_pDISPMenuItem;
                }
                break;
            case KEY_DOWN:
                if (s_pDISPMenuItem == s_pCurrentMenuItem)
                {
                    if (s_pCurrentMenuItem->pNext != NULL)
                    {
                        s_pCurrentMenuItem = s_pCurrentMenuItem->pNext;
                    }
                }
                else
                {
                    s_pDISPMenuItem = s_pCurrentMenuItem;
                    if (s_pCurrentMenuItem->pNext != NULL)
                    {
                        s_pCurrentMenuItem = s_pCurrentMenuItem->pNext;
                    }
                }
                break;
            case KEY_RIGHT:
            case KEY_5:
            case KEY_ENTER:
                if (s_pCurrentMenuItem->pChild != NULL)
                {
                    s_pCurrentMenuItem = s_pCurrentMenuItem->pChild;
                    s_pDISPMenuItem = s_pCurrentMenuItem;
                }
                else if (s_pCurrentMenuItem->fnTask != NULL)
                {
                    (s_pCurrentMenuItem->fnTask)();         //调用函数
                }
                else
                {
                    CLS;
                    LOCATE(1,2);
                    PRINT("PRESS ANY KEY...");
                    while(!Get_Key_Code())
                    {
                        Flash("ERROR: NULL ITEM!",' ',1,1);
                    }
                    CLS
                }
                break;
            case KEY_LEFT:
                if (s_pCurrentMenuItem->pParent != NULL)
                {
                    s_pCurrentMenuItem = s_pCurrentMenuItem->pParent;
                    s_pDISPMenuItem = s_pCurrentMenuItem;
                }
                break;
            default:
                break;
        }

        //检测长按键
        switch (g_cReturnLongPressKeyNum)
        {
            case KEY_LEFT:                                  //长按LEFT键返回根目录
                s_pCurrentMenuItem = s_pMenuRoot;
                s_pDISPMenuItem = s_pCurrentMenuItem;
                break;
            default:
                break;
        }
    }

相关帖子及完整下载(包含一个完整的菜单处理系统)

网友:
遇到高人了,拜一拜!收藏

网友:
我也来一个数据与过程分离的按键函数吧

#include "Global.h"

_CONST_ROM_ KEY_PARAM c_aKeyParam_Tab[] =
{//按键消息,按键长短按功能都在这里填上去就可以了
{KEY_NUM0,    LONG_PRESS_NONE},
{KEY_NUM1,    LONG_PRESS_NONE},
{KEY_NUM2,    LONG_PRESS_NONE},
{KEY_NUM3,    LONG_PRESS_NONE},
{KEY_NUM4,    LONG_PRESS_NONE},
{KEY_NUM5,    LONG_PRESS_NONE},
{KEY_NUM6,    LONG_PRESS_NONE},
{KEY_NUM7,    LONG_PRESS_NONE},
{KEY_NUM8,    LONG_PRESS_NONE},
{KEY_NUM9,    LONG_PRESS_NONE},
{KEY_POWER,   LONG_PRESS_NONE},
{KEY_VOLUP,   LONG_PRESS_HOLD_SHORT},
{KEY_VOLDN,   LONG_PRESS_HOLD_SHORT},
{KEY_UP,      LONG_PRESS_NONE},
{KEY_DOWN,    LONG_PRESS_NONE},
{KEY_LEFT,    LONG_PRESS_NONE},
{KEY_RIGHT,   LONG_PRESS_NONE},
{KEY_ENTER,   LONG_PRESS_NONE},
{KEY_EXIT,    LONG_PRESS_NONE},
};

UINT8 Get_Max_Key(void)
{
return (sizeof(c_aKeyParam_Tab)/sizeof(KEY_PARAM));
}

void Key_Init(void)//该函数初始化调用即可
{
Clr_Key();

#ifdef SUPPORT_ADC
ADC_Init();
#endif

}

void Key_Proc(void)//此函数放在主循环处一直调用
{
UINT16 m_uiKeyCodeHead;

  ADC_Read_Proc();//ad值获取(如果用矩阵或独立按键就不需要此函数)
  Key_Scan(Get_AdKeyCode());//按键扫描(Get_AdKeyCode()是ad处理得出来的按键消息)
  //Key_Scan是处理按键的过程,Get_AdKeyCode是处理按键的数据
m_uiKeyCodeHead = Get_Msg_Type();
if((m_uiKeyCodeHead != MSG_KEY)&&(m_uiKeyCodeHead != MSG_IR))
{
  Clr_Key();
  return;//没有按键或遥控消息退出
}

Comm_Key_Proc();//按键功能处理用这个函数

Clr_Key();
}

#ifndef __KEY_H__
#define __KEY_H__

enum {//按键消息枚举
KEY_ERR = 0,
KEY_POWER,
KEY_VOLUP,
KEY_VOLDN,
KEY_NUM0,
KEY_NUM1,
KEY_NUM2,
KEY_NUM3,
KEY_NUM4,
KEY_NUM5,
KEY_NUM6,
KEY_NUM7,
KEY_NUM8,
KEY_NUM9,
KEY_UP,
KEY_DOWN,
KEY_LEFT,
KEY_RIGHT,
KEY_ENTER,
KEY_EXIT,

/* Max Key 0xfe */
KEY_NULL = 0xff,
};

extern _CONST_ROM_ KEY_PARAM c_aKeyParam_Tab[];

extern UINT8 Get_Max_Key(void);
extern void Key_Init(void);
extern void Key_Proc(void);

#endif

#include "Global.h"

KEY_INFO g_KeyInfo = {KEY_NULL,0,0,0,0,LONG_PRESS_NONE};//按键扫描结构体
UINT16 g_uiKeyCode;//这个是全局按键消息变量

void Key_Scan(UINT8 m_ucKeyCode)//按键扫描,这个也是数据与过程分离的
{
  UINT8 m_ucKeyIndex;

  if(m_ucKeyCode == KEY_NULL)
  {
    if(KEY_NULL == g_KeyInfo.Val) //没有按键按下
    {
      return;
    }
    if((g_KeyInfo.Interval >= TICK_STILL_PRESSED_STEP)
    //&&(g_KeyInfo.Duration < TICK_TH_SHORT_PRESS))
    &&(g_KeyInfo.Duration < TICK_TH_LONG_PRESS))//按键已经释放
    {
     if((g_KeyInfo.Status != (PRESS_KEY_DOWN|KEY_TIME_LONG)>>8)
      &&((g_KeyInfo.KeyHoldPeriod == LONG_PRESS_ONCE)
       ||(g_KeyInfo.KeyHoldPeriod == LONG_PRESS_HOLD_LONG)
       ||(g_KeyInfo.KeyHoldPeriod == LONG_PRESS_HOLD_SHORT))
     )
     {
      g_KeyInfo.Val &= KEY_VAL;
      g_KeyInfo.Status = (PRESS_KEY_UP|KEY_TIME_SHORT)>>8;
      g_uiKeyCode = MSG_KEY|(g_KeyInfo.Status<<8)|g_KeyInfo.Val;
     }
    }
    g_KeyInfo.Val = KEY_NULL;
    g_KeyInfo.Status        =        0;
    g_KeyInfo.Duration = 0;
    g_KeyInfo.Interval = 0;
    Set_Key_Release();
    return;
  }

  if(m_ucKeyCode == g_KeyInfo.Val)//相同按键按下
  {
   if(If_Key_Process_Once())//如果该按键没有长按功能就退出
    return;

    if(F_KEY_SCAN_KICK)//F_Sys_2msec_kick 是定时器2ms定时标志
    {
     F_KEY_SCAN_KICK = 0;
     g_KeyInfo.Duration++;
     g_KeyInfo.Interval++;
    }

   if(g_KeyInfo.Interval >= TICK_STILL_PRESSED_STEP)//消抖判断
   {
    if((g_KeyInfo.Duration > TICK_TH_LONG_PRESS)
     &&(g_KeyInfo.Duration < TICK_TH_STILL_PRESS))//是长按
    {
      if(g_KeyInfo.KeyHoldPeriod == LONG_PRESS_ONCE)
      {
       Set_Key_Process_Once();//当前按键没有长按功能
      }
      else
      {
       Set_Key_Process_Continue();//当前按键有长按功能
      }
      g_KeyInfo.Duration = g_KeyInfo.KeyHoldPeriod;
      g_KeyInfo.Interval = 0;
      g_KeyInfo.Val &= KEY_VAL;
      g_KeyInfo.Status = (PRESS_KEY_DOWN|KEY_TIME_LONG)>>8;
      g_uiKeyCode = MSG_KEY|(g_KeyInfo.Status<<8)|g_KeyInfo.Val;//发送长按消息
    }
    else//是短按
    {
      if(g_KeyInfo.KeyHoldPeriod == LONG_PRESS_NONE)
      {
       g_KeyInfo.Duration = g_KeyInfo.KeyHoldPeriod;
       g_KeyInfo.Interval = 0;
       g_KeyInfo.Val &= KEY_VAL;
       g_KeyInfo.Status = (PRESS_KEY_DOWN|KEY_TIME_SHORT)>>8;
       g_uiKeyCode = MSG_KEY|(g_KeyInfo.Status<<8)|g_KeyInfo.Val;//发送短按消息
       Set_Key_Process_Once();
      }
    }
   }
  }
  else//发现有按键按下
  {
    Set_Key_Release();
    g_KeyInfo.Val        = m_ucKeyCode;
    g_KeyInfo.Status        = 0;
    g_KeyInfo.Duration = 0;
    g_KeyInfo.Interval = 0;
    g_KeyInfo.KeyHoldPeriod = LONG_PRESS_NONE;
    for(m_ucKeyIndex=0;m_ucKeyIndex<Get_Max_Key();m_ucKeyIndex++)
    {
     if(c_aKeyParam_Tab[m_ucKeyIndex].KeyCodeIdx == g_KeyInfo.Val)//查找是哪一个按键
     {
       g_KeyInfo.KeyHoldPeriod = c_aKeyParam_Tab[m_ucKeyIndex].LongKeyPeriod;//获取按键是否支持长按功能
       break;
     }
    }
  }
}

#ifndef __KEY_SCAN_H__
#define __KEY_SCAN_H__

#define MSG_TYPE   0xf000//消息类型,按键,遥控等
#define MSG_ATTR   0x0f00//长按,短按,按键按下,按键弹起
#define MSG_NULL                 0xffff// 空消息
#define MSG_KEY                         0x1000// 按键消息
#define MSG_IR                                 0x2000//红外消息

#define PRESS_KEY_DOWN  (0<<9)//0x00  //按下时触发
#define PRESS_KEY_UP                  (1<<9)//弹起时触发
#define KEY_TIME_SHORT  (0<<8)//0x00  //短按
#define KEY_TIME_LONG          (1<<8)//长按
#define KEY_TIME        (1<<8)
#define KEY_VAL         0xff

#define Get_Msg_Type()      (g_uiKeyCode&MSG_TYPE)
#define Get_Key_Val()       (g_uiKeyCode&KEY_VAL)
#define If_Key_Time_Short() ((g_uiKeyCode&MSG_ATTR) == KEY_TIME_SHORT)
#define If_Key_Time_Long()  ((g_uiKeyCode&MSG_ATTR) == KEY_TIME_LONG)
#define Clr_Key()           (g_uiKeyCode = MSG_NULL)
#define Get_Key()           (g_uiKeyCode&(KEY_TIME|KEY_VAL))

#define TICK_MSEC10   5//该值根据需要调整(F_KEY_SCAN_KICK*5ms)
#define TICK_MSEC20   TICK_MSEC10*2
#define TICK_MSEC30   TICK_MSEC10*3
#define TICK_MSEC40   TICK_MSEC10*4
#define TICK_MSEC50   TICK_MSEC10*5
#define TICK_MSEC60   TICK_MSEC10*6
#define TICK_MSEC100  TICK_MSEC10*10
#define TICK_MSEC200  TICK_MSEC10*20
#define TICK_MSEC300  TICK_MSEC10*30
#define TICK_MSEC400  TICK_MSEC10*40
#define TICK_MSEC500  TICK_MSEC10*50
#define TICK_MSEC600  TICK_MSEC10*60
#define TICK_MSEC800  TICK_MSEC10*80
#define TICK_MSEC1200 (TICK_MSEC10*120-50)
#define TICK_MSEC1500 (TICK_MSEC10*150-50)

#define TICK_STILL_PRESSED_STEP TICK_MSEC20

#define TICK_TH_PRESS_WAIT      TICK_MSEC50
#define TICK_TH_SHORT_PRESS                   TICK_MSEC100
#define TICK_TH_LONG_PRESS             TICK_MSEC1200//TICK_MSEC500
#define TICK_TH_STILL_PRESS            TICK_MSEC1500//TICK_MSEC800

#define LONG_PRESS_NONE         0xffff
#define LONG_PRESS_ONCE         TICK_TH_STILL_PRESS
#define LONG_PRESS_HOLD_LONG    0
#define LONG_PRESS_HOLD_SHORT   (TICK_TH_LONG_PRESS-TICK_TH_PRESS_WAIT)

#define KEY_RELEASE          0x00
#define KEY_HOLD             0x01
#define KEY_PROCESS_ONCE     0x00
#define KEY_PROCESS_CONTINUE 0x02
#define Set_Key_Release()          g_KeyInfo.HoldOn = KEY_RELEASE
#define Set_Key_Process_Once()     g_KeyInfo.HoldOn = (KEY_HOLD|KEY_PROCESS_ONCE)
#define Set_Key_Process_Continue() g_KeyInfo.HoldOn = (KEY_HOLD|KEY_PROCESS_CONTINUE)
#define If_Key_Process_Once()     (g_KeyInfo.HoldOn == (KEY_HOLD|KEY_PROCESS_ONCE))
#define If_Key_Process_Continue() (g_KeyInfo.HoldOn == (KEY_HOLD|KEY_PROCESS_CONTINUE))
#define If_Key_Press_Release()    (g_KeyInfo.HoldOn == KEY_RELEASE)
#define If_Key_Press_Hold()       ((g_KeyInfo.HoldOn&KEY_HOLD) == KEY_HOLD)

#define F_KEY_SCAN_KICK  F_Sys_2msec_kick

typedef struct _KEY_INFO
{
UINT8 Val;
UINT8 HoldOn;
        UINT8        Status;
        UINT16        Duration;
        UINT16        Interval;
UINT16 KeyHoldPeriod;
} KEY_INFO;

typedef struct
{
UINT8 KeyParam;
UINT8 KeyCode;
}KEY_PARAM_CONV;

typedef struct
{
UINT8 KeyMax;
KEY_PARAM_CONV Cfg[16];
}KEY_GET_PARAM;

typedef struct
{
UINT8 KeyCodeIdx;
UINT16 LongKeyPeriod;
}KEY_PARAM;

extern KEY_INFO g_KeyInfo;
extern UINT16 g_uiKeyCode;

extern void Key_Scan(UINT8 m_ucKeyCode);

#endif

文件上传了

网友(2010-11-09):
找了好久,mark

网友(2010-12-27):
记号 作参考

网友:
饭要一口一口吃,留着以后吃

网友(2011-04-28):
按键的学问还是蛮大的啊

网友:
好多。。看的头晕
不过还是要标记下

网友:
业余的经过。。
很好

网友:
按键处理

网友(2011-06-08):
高手就是多.

网友:
好东东,支持了

网友:
状态机按键检测 mark

网友:
mark一下,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
好东西,思路借鉴一下

网友:
楼主的程序具体怎么用啊?我没有看明白,能在主函数举个例子吗?谢谢了先!

网友:
不错,状态机按键检测

网友:
思路很好,支持

网友:
我有问题请教
1、
//应用代码片段---------------------------------------------------------------------------------------
以下的代码是不是都写在主函数中呢?如果在主函数中,哪个结构是不是应该用extern 声明呢?
2、在主函数中,键值是不是保存在CurKey?怎么样写不同键值做不同处理函数呢?

以前没有这样写过,觉得这个处理很好,想学习下,麻烦楼主或者各位大侠回复以下啊!

网友:
我在上课的一个项目里也是用定时器检测按键的 ,同时是有长按和短按,(通过标记已经按下但没抬起,抬起过没按下,抬起过又按下)
结果由于不知道main的运行时间(各种外部通信  delay 1-4ms 好多之后我不确定多久能跑一次。。)
判断按键时间都是用>=。。。不敢用=-
现在看看大婶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1-07-08):
1 以下代码当然不是写在主函数中,那是好几个函数。不觉得需要extern声明。
2 具体键值的处理用这个函数:BYTE KeyDownCallBack(WORD Key, WORD Times),主函数只需要关心 g_DownKey 的值就可以了。实际上相当于有两个线程在工作,中断函数为一个线程,主程序为另一个线程,两个线程之间靠全局变量 g_DownKey 交换数据。这样主程序就只管处理键按下后的事情了,至于键盘扫描就交由定时中断处理,对于主程序来说可以当它不存在。

网友:
mark 按键处理

网友:
if(pInfo->KeyDownCallBack)
if(pInfo->KeyUPCallBack)
这个是什么用法呢?
给地址吗?
用途是?

BYTE KeyDownCallBack(WORD Key, WORD Times)
{
    switch(Key)
    {
    case _KEY_F2:
        if(Times < 200)             //长按 2s
        {
            return _REENTER;        //2s内允许长按
        }
        break;

    case _KEY_CLR_CNTR:
        if(Times < 1000)            //四个键长按10s
        {
            return _REENTER;        //允许长按
        }

    default:
        break;
    }

    g_DownKey = Key;                //输出按键信息, 给主循环处理. 这个回调函数是由定时中断中的代码调用的.
    return _NO_REENTER;             //其余键, 不允许长按
}
_KEY_F2如果现在长按住了。值还小与200的话?
值返回一个长按回复。然后break?
我想问一下,这个break是跳出switch还是跳出这个函数呢?我感觉是跳出这个switch 接下来还会执行

g_DownKey = Key;                //输出按键信息, 给主循环处理. 这个回调函数是由定时中断中的代码调用的.
    return _NO_REENTER;
求解?

楼主:
if(pInfo->KeyDownCallBack)
if(pInfo->KeyUPCallBack)
是判断函数指针是否为空,若为空就不处理。比如没有KeyUPCallBack就可以不处理键抬起的事件。
如果小于200,不改变当前状态,然后返回,等下次进入键扫描中断,一般我把中断定时间隔设置为10ms.
最后一个: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159楼】nicksean  不务正业

你说的空?是代表 这个为NULL吗
但是 你也没有进行处理这个指针啊。

还有,
BYTE KeyDownCallBack(WORD Key, WORD Times)
{
    switch(Key)
    {
    case _KEY_F2:
        if(Times < 200)             //长按 2s
        {
            return _REENTER;        //2s内允许长按
        }
        break;

    case _KEY_CLR_CNTR:
        if(Times < 1000)            //四个键长按10s
        {
            return _REENTER;        //允许长按
        }

    default:
        break;
    }

    g_DownKey = Key;                //输出按键信息, 给主循环处理. 这个回调函数是由定时中断中的代码调用的.
    return _NO_REENTER;             //其余键, 不允许长按
}
这个break;语句我现在还不明白 是跳出switch 还是跳出函数?
是不是 一个函数return 了一次后,不会再执行return第二次。
我c的基础差。有人解释一下吗

网友:
状态机按键检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都喜欢mark呢

可以解决一下问题

提一下问题不是挺好的吗

网友(2011-08-23):
太精彩了 不错

网友:
可能按键人人都做过,但要总结好不容易。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强势围观,记号学习!真的不错,得好好学

网友(2011-09-29):
不知道,那个time是那得到的,如何判断是否是长按,void (*KeyUpCallBack)(WORD); 有实例吗?

最好是有判断按键抬起为一个完整动作,然后通过g_DownKey让主程序轮训到有动作键产生,然后主程序处理键对应的动作。

网友(2011-11-08):
我还是看不懂啊,哎。

网友(2012-05-01):
怎么回事,乱码?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具体的效果有待试验。

网友:
本帖子第一页怎么一下子多出了这么多个 “  ”   ,看起来真不习惯。

网友(2014-04-24):
没看明白,&nbsp是啥意思

网友:
赞一个,最近移植在研究结构体、指针、状态机,这帖子刚好合适啊,谢谢LZ

网友:
我只笑笑.

网友(2021-07-13):
全是乱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