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阿莫电脑磁盘出现坏道如何解决?【恢复】

楼主(2009-01-23):
我感觉我都快成为电脑杀手了,o(∩_∩)o...哈哈!,先是风扇不转现在又开始磁盘坏道,呵呵!

---------------------------------------------

今天用HD Tune进行磁盘检查发现在D盘33859M附近出现磁盘坏道,现在该怎么办呢?

如何检查是物理坏道还是逻辑坏道?

又如何隔离这些坏道呢?

本贴被 smallsnail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3,11:23:35.

网友:
确认是物理坏道后.......丢掉是最明智的选择

网友:
有问题的硬盘还是直接换掉吧,数据安全第一

网友:
做移动硬盘时经常碰到头痛的问题:拷了个挺重要或挺好玩的东西给朋友,到那头一看,有一个文件读不出来,要再跑一趟,晕死.要是再跑一趟还出同样的问题,哭死.所以我一般都是一次拷N份,总有一份能读出来,哈哈.

网友:
如果机器不是很重要,那么就当没看见,也不曾发生过....

一样用不是....

网友:
坏硬盘不要再在工作用机上使用了.如果你玩游戏上网用的是别的机器,换到那上面去用吧.我家N个坏硬盘都是这么消化掉的,随便用,一点也不担心丢数据.使用坏硬盘后机器经常莫明其妙的自动重启--C盘有坏道.

网友:
数据第一。赶快备份。

网友:
使用效率源吧。很慢但是很有效

网友:
先买新硬盘倒数据。

再用效率源修复。我最多坚持三个月又有坏的,烦得很。

也可自己在坏道附近两头各划两百兆隐藏分区作隔离。但这方法我最多坚持一年多也就不行了。

网友(2009-02-27):
"确认是物理坏道后.......丢掉是最明智的选择 "
HOHO 这个回答比较强
我的硬盘若是有坏道 又不在保 肯定换掉先 换下的硬盘就考虑装在二奶机上做从盘保存些音视频文件之类的 尽可能减少坏道硬盘的读写 不让它继续恶化 又要让它有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