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下:用来加工汽车钥匙可以吗? 【恢复】

楼主(2009-01-23):
弱弱地问一下:用来加工汽车钥匙可以吗?

比如AUDI A6、PASST的钥匙。

楼主:
其实我真实的想法是想用专业钥匙软件控制这个雕刻机来做车用钥匙,关于钥匙上射频芯片的问题比较好解决。

网友:
不行的,奥迪,大众都有射频卡的

网友:
我记得radiochina从前弄过RFID,应该知道钥匙中有RFID,

不知radiochina有没有各种钥匙的齿形代码和尺寸呢,可以自已做一个数据库

网友:
有防盗芯片的锁匙就算齿相同,也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