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B6016应用原理图文件和PCB文件 【恢复】

楼主(2009-01-23):
  THB6016大家应该都不是很陌生了吧。最大是16细分、3.5A电流、最大电源电压是40V

  简单说明: 芯片的24、25脚是衰减电流设置的。直接接成低电平时噪音最低。所以做成不可选择的。自动半流功能。工作电流的大小直接由取样电阻决定。

厂家推荐取样电阻最小的阻值是0.22欧。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0.22欧或以上的阻值来得到所需要的电流。文件内已经标注元件的参数。

  认为有用的就顶一个吧

THB6016应用原理图 PDF格式ourdev_599885.pdf(文件大小:273K) (原文件名:TBH-B1.pdf)

楼主:
都没有什么反应的,看来6064的文件上了也是白上

网友:
假设通过7805与LM317的电流相同的话,他们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都相同,那他们的发热量是基本相同的。

如果这个电路连板子都没有做过,第一版很可能需要修改。

网友:
如果1,2点没问题那祝你好运;

假设你的电路在VCC=5V时平均耗电量为100mA(我只是假设,便于计算)那么在供电为24V时:

如果用7805,那么7805的功耗为:

P=(24V-5V)x0.1A+(自身取样损耗24*0.0045)=2.008W

如果用LM317,那么LM317的功耗为:

P=(24V-5V)x0.1A+(取样损耗5V*5V/2000R)=1.9125W

7805和LM317功耗就差这么多.

另按你电路的参数VCC耗电不超出25mA,稳压IC功耗在0.5W左右.(除非你的THB6016自身耗电很大)

楼主:
1, 2 两点是多虑。从5月份改了一个版到现在,没有出现过你说的问题。客户的机器售出那么久也没反应过步进电机驱动部分有问题

7805是简单,不过直接接入24V时发热量不小。用317时就算不外加散热片,连续工作都不会烫手,7805应该不可能

衰减模式的问题,最直观的影响就是电机噪音

报警指示的问题,不知道你是指过流、过温,还是输入部分那里的。 自己DIY的,自然是越简单越好,板子能正常工作就OK了。接线时注意一点。极大的麻烦,在调试外置MOS的驱动也未曾遇到

  对于一点基础都没有的人,建议尽量买现成的,也不贵,可以省很多事。有点基础的,会看文档还要有少少耐性的,可以试着DIY来玩玩

网友:
给你几点建议:

1,你的Q2基极没加上拉电阻,半流电路可能会失效,看我的第一次的板侧立了一颗电阻,就是这个上拉。

2,C8和R1需要调整才实用。

3,LM317换成7805更简单方便。

4,衰减电流模式不是越大越好,还是可以设置比较好。

5,建议增加报警指示功能,仅增加一个LED,却带来很大的方便。

楼主:
没打样。看到网上有人需要,传上来方面大家自己DIY

网友:
打样了没有?上实物图给大家看看。

楼主:
再来两个3D图样,好久没玩3D效果了

网友:
这PCB板的输入信号弱电区跟强电区地线没有隔离开,也就是这PCB做电磁兼容测试很容易出问题特别是变电脉冲干扰测试

楼主:
没有问题的。放心。

网友:
lz这个实际工作中用没问题吧。我准备参考借用了。谢谢

网友(2010-01-09):
已经做了一点接地了  信号地一点回到了电源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