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将数码相机整合进航拍系统吗【恢复】

楼主(2009-01-24):
看到onair 的网络摄像头的拍照分辨率不高

现在数码相机千万像素级别也才1k多,能否 用数码相机 加上 ARM控制来 拍照聚焦 并通过无线路由传回来呢

网友:
佳能的固件不错,收藏一下

楼主:
这么多人都没看到 “将拍到的照片用无线路由传回来” 的要求呢

楼上的所有的设计就像以前老式的返回式卫星一样,得把飞机弄回来,才有照片看

在宽度如此发达的今天,这种设计不能被接受

要把相片无线传回来才是正道

网友:
可以考虑买个安防上用的小摄像机和1.2G发射机,都很小。地面上用一个1.2G接收机实时播放航拍画面。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如果你是用Canon A系列的话。

先升级固件:http://grandag.nm.ru/hdk/ 或http://mighty-hoernsche.de/

中文教程:http://forum.xitek.com/showthread.php?threadid=418343

之后。。。

Using a USB cable, a battery, and a push button switch, you can construct a switch that will allow you to remotely trigger the shutter of your CHDK-enabled camera. Remote triggers are most often used in low-light situations when pressing the shutter button on the camera could introduce picture spoiling camera shake.

Below is a circuit diagram of a basic switch. You can find pictures of a finished switch here (please note that the displayed USB-plug is configured with inverse polarisation)

Be sure to check out the "Min. USB-Remote Volts" column for your camera on CameraFeatures page. The 3V CR2032 battery might not be enough to trigger your camera.

To enable remote shooting, the following small script is required.

Script Code (save as "remote.bas" to your /CHDK/SCRIPTS/ folder)

-------------

@title Remote button

while 1

  wait_click 1

  if is_key "remote" then shoot

wend

end

-------------

Some of the newer builds (i.e. JuciPhoX Collaborative Build) have incorporated the modifications from the SDM version of CHDK to allow triggering of the shutter by USB Remote without the need of any script. You will find this option on a sub-menu from the Script Menu. Enter the Scripting Parameters Menu, go to "Remote Parameters" and set the "Scriptless" option of "Enable Remote" to ON (tick-mark in the selection box). If you enable the "Sync Delay" then the shutter will release after you stop the voltage to the USB port. This was done because it was found they could sync the shutters on 2 cameras for stereo imagery much better as the voltage dropped. Under most (single-camera) circumstances you won't need this unless you need to sync the shutter release more accurately to your voltage trigger signal for specialized reasons.

Retrieved from "http://chdk.wikia.com/wiki/USB_Remote_Cable"

http://chdk.wikia.com/wiki/USB_Remote_Cable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本人很有兴趣。

网友:
我拆了一个130万的数码相机 是用w9968cf+51单片机w78le812F做的 正在画原理图 准备把51去掉改用AVR 写自己的软件玩玩看

网友:
飞机飞的高,基本上可以定焦在无穷远,控快门就行。

我试过拆开相机把快门线引出来控,可行。

当然如果有相机的通讯协议就更好了。

楼主:
有千万像素的摄像头吗?

不过把手机的3百万的摄像头拿来用也不错

网友:
数码相机很难拿到原理图 芯片大部分又是定制的 用摄像头+dsp+mcu自己弄可能好些

楼主:
但搜索了一下网络,好像没发现现成的数码相机开发平台,据说佳能有个开发包

唉,真是难找

onair知道哪里有能够与MCU联机的拍摄开发平台吗?

网友:
下一个项目想搞搞这个,大约2米翼展,起飞重量2公斤。搭载DV或DC的JJ。

本贴被 onai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4,08: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