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C控+接收机 改造^_^【恢复】

楼主(2009-01-24):
上星期进了一套经济型控:天地飞6-C,头一次玩模型遥控很新鲜:)。拿到手准备用G4模拟器+音频线玩一把过过干瘾,办不花钱的事还真麻烦,按照G4的安装教程装好了全部软件,开PPJOY、EMU、G4控制杆就是不听话的乱摆;-(   经过N次摸索和网上找例程,终于可以玩了:)

爬升 (原文件名:0.jpg)

翻个筋斗:) (原文件名:2.jpg)

没油了,返航 (原文件名:96.jpg)

滑翔下降中 (原文件名:98.jpg)

安全着陆,哈哈 (原文件名:99.jpg)

    好了,上了这么多图,进入正题。模拟器里面的控是美国手,天地飞控出厂默认是日本手。通过在模拟器中的操作,感觉日本手比较别扭,昨天晚上操起工具对控进行改造,把它变成美国手,呵呵

天地飞6-C控和6通道接收机 (原文件名:IMG_1021.JPG)

看看庐山真面目,左边的是控制杆、开关检测和PPM信号生成板 (原文件名:IMG_1041.JPG)

右边的是72Mhz的FSK射频调制板 (原文件名:IMG_1049.JPG)

后盖 (原文件名:IMG_1042.JPG)

传说中鼎鼎大名的“位置传感器” (原文件名:IMG_1052.JPG)

射频调制板 (原文件名:IMG_1057.JPG)

PPM信号生成板 (原文件名:IMG_1062.JPG)

看看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原文件名:IMG_1064.JPG)

日本手的控制杆弹片 (原文件名:IMG_1073.JPG)

控制杆改造中 (原文件名:IMG_1074.JPG)

改造完成:),现在美国手,如果不想变动信号通道次序,还得把左右控制杆到PPM板的4个插头两两对调 (原文件名:IMG_1077.JPG)

好了,控改完了。下面是接收机,把PPM信号引出来,供四轴飞控采集用。

6通道接收机 (原文件名:IMG_1110.JPG)

拍图片用的辅助工具,出自邮购部:) (原文件名:IMG_1081.JPG)

接收板正面 (原文件名:IMG_1079.JPG)

背面,用的 31136G (原文件名:IMG_1084.JPG)

天线输入端的加感线圈(小电感),可减短天线的长度 (原文件名:IMG_1089.JPG)

6通道PWM的输出隔离电阻,PPM信号在VHC164的1、2两脚 (原文件名:IMG_1092.JPG)

PPM信号从接收机第6通道引出,把输出隔离电阻焊起来 (原文件名:IMG_1095.JPG)

焊接完成。为安全起见烙铁断电焊接 (原文件名:IMG_1100.JPG)

换个角度 (原文件名:IMG_1096.JPG)

用万用表测已连通 (原文件名:IMG_1104.JPG)

跟随我多年的老功臣:4位半DT930F+ (原文件名:IMG_1108.JPG)

好了,直播完毕,呵呵

网友:
真帅  流口水啦

网友:
夏风,买控时可以跟卖家说要日本手还是美国手的~~~

我只玩过G3.5还没玩过G4呢。有空也搞个玩玩。

楼主:
这个控就是准备拿来折腾的,日本手还是美国手都无所谓啦。原装控的PPM跳动有点大,准备改做成PCM的。网上看了点资料,PCM的信号格式和红外编码的格式很相似,如果PCM实现起来信号实时性有麻烦就改用UART。

网友:
我感觉UART可以的,虽然有人说全0,全1不利于信号的恢复(直流成分影响)要用曼码,但我的观点首先UART有START位会跳变,其次按我的设想8通道,每通道8位,要用7K左右的波特(没必要一定与PC标准相同),150微秒每位,9个数据位长度=9*0.15=1.35ms,完全是普通PPM的宽度范围,没有理由不能正确恢复

网友:
发射机中的STC12C5404AD是带有AD的51芯片.

如果想通过UART做数传,应该是可以的,通过数据帧的校验还可以避免舵机在无发射信号的时候出现抖动.

但是传输的每字节数据建议处理一下,使得所发送的信号能够较快恢复.当然了,如果不处理也应该能用.

LZ的意思是将第6通道的输出改成了PPM信号,是吗?

本贴被 peiyu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4,20:20:47.

楼主:
【7楼】 peiyuan

LZ的意思是将第6通道的输出改成了PPM信号,是吗?

是的,这样改好用一根舵机延长线就把+5V、GND、PPM搞定了:)

网友(2009-02-28):
测了一下,1、2脚输出的是积分波形(锯齿波),6个通道(6个积分波),随着遥控杆变动积分中止时间。反面有个小电容,接在1、2管脚上,去掉后恢复成6个脉宽可调的矩形波。究竟应当用那种波形?那位大虾说一下

楼主:
【9楼】 lwglixilixi
用矩形波。

网友:
加电容能把较窄的干扰脉冲过滤,否则通道脉冲分配容易出错

网友:
【11楼】 hn_ny_dxs 夏风

【12楼】 new007
这个电容好像不是过滤干扰脉冲的,去掉之后,1、2脚输出一串矩形波,其它的并行输出均不正常(维持高电平,想想也对)

网友(2009-04-15):
to pitolan:

急急急。。。遥控器FT06-A 美国手的和日本手的差不多一样吧,想买美国手的。。。但刚给淘宝的店主说。。美国手的是左手油门和方向,右手副翼和升降?。。。应该没有问题吧!TKS

网友:
如果你改了发射机为PCM,接收机 也要改的。美国手的和日本手只是习惯,没有多少区别,不过如果你习惯美国手,就不要用日本手,那样子的话你就要多准备几架飞机。

网友:
求 晶体座旁边的电感的值.... 色环也行. 手里有个接收尸体,这个电感没了.

网友A:
【14楼】 gl516

玩四轴是没有关系的,只要在MK-TOOL里面设定就OK了

网友(2011-03-07):
原来接受这样改

网友(2011-04-16):
回复 网友A:
【14楼】 gl516
玩四轴是没有关系的,只要在mk-tool里面设定就ok了

弱弱的问下,校准和开关电机在MKtool里是什么组合,Gas、Gier、Nick、Roll的最大最小组合分别是什么功能呀?

网友(2011-11-22):
强贴留下名

网友:
特意来看楼主的帖子的。

网友(2012-10-15):
引用 网友A:
【14楼】 gl516

玩四轴是没有关系的,只要在MK-TOOL里面设定就OK了

大侠,我买个MK2.0起飞的时四轴转速不一样,飞机就倒了,请问一下利用mktool是否可以将四个轴的转速设置成一样的???方便的话能否留个QQ。

网友:
牛逼啊!!!我也打算改,不过想吧射频板换成数传

网友(2014-01-05):
精彩,不过结束得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