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万年历(st7920)带农历生肖 全部资料 杜洋的方案【恢复】

楼主(2009-01-25):
1 (原文件名:IMG0359A.jpg)

1 (原文件名:IMG0360A.jpg)

原理图少画了几个开关从新上传 99seourdev_601424.rar(文件大小:13K) (原文件名:mysch.rar)

本贴被 dzvip130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5,13:28:13.

网友:
12864万年历(st7920)带农历生肖

你这个没有节日提示的时候,也不能显示这些文字吧

                                                                           ("★★__▲▲__凌晨"); }

                        if ( hh>= 0x06 && hh <  0x08 ){ LCM_WriteString("☆○__▲△__早晨"); }

                        if ( hh>= 0x08 && hh <  0x12 ){ LCM_WriteString("__●__▲▲__上午"); }

                        if ( hh == 0x12)               { LCM_WriteString("____▲●▲__中午"); }

                        if ( hh>= 0x13 && hh <  0x18 ){ LCM_WriteString("__▲▲__●__下午"); }

                        if ( hh>= 0x18 && hh <  0x22 ){ LCM_WriteString("△▲__●☆__晚上"); }

                        if ( hh>= 0x22 && hh <= 0x23 ){ LCM_WriteString("△▲__★☆__夜里"); }

                        if ( hh>= 0x00 && hh <  0x04 ){ LCM_WriteString("__★▲▲★__深夜"); }

网友:
20多度室内开暖气吧?

网友:
强人!

赞一个 过年还干活

支持一下

楼主:
图中只用了  设置键 P34 P35 P36 P37  12864+1302+18B20+蜂鸣器整点报警 滴

网友(2009-03-14):
谢谢啦!!!!!杜洋那里我看过!!也不错!!!

网友:
呵呵,农历超级喜欢,MARK it

网友:
敢问楼主的液晶是什么控制器的,我现在在搞12864液晶,控制器的KS0108B,程序proteus仿真已通过,但是下载到实物中就没有用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楼主的液晶是这款么?

网友:
控制器的KS0108B的不适用这个程序,这个程序用的是12864液晶控制器是st7920

网友(2009-04-19):
~~问一下~~那用proteus仿真该用哪个12864才能实现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2009-07-17):
好不容易找到个51的 avr的到是不少

网友:
楼上的可否知道程序中
chn_disp函数的意思

网友(2009-08-26):
很好。顶一下

网友(2009-10-20):
拜读~~好榜样~!学习学习~

网友:
做的很不过哦,呵呵,

网友(2009-12-23):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bit0:1;
        unsigned char bit1:1;
        unsigned char bit2:1;
        unsigned char bit3:1;
        unsigned char bit4:1;
        unsigned char bit5:1;
        unsigned char bit6:1;
        unsigned char bit7:1;
}bit_field;
//PORTB 0x25;upB 0x23;PORTD 0x2b;upD 0x29;
#define BackLight                 (*((volatile bit_field*)(0x28))).bit0
#define LCD_RST                (*((volatile bit_field*)(0x28))).bit1
#define LCD_CS                (*((volatile bit_field*)(0x28))).bit2
#define LCD_DAT                (*((volatile bit_field*)(0x25))).bit3
#define LCD_CLK                (*((volatile bit_field*)(0x25))).bit5

#define WRCMD        0x0f8
#define RDSTA        0x0fc
#define WRDAT        0x0fa
#define RDDAT        0x0fe

#define BUSY        'b'
#define FREE        'f'
#define TRUE        1

void vDelay(unsigned int us);
void vLCD_REST(void);
void vLCD_WB(unsigned char data);
void vLCD_WF(unsigned char cmd,unsigned char data);
void vPrint(unsigned char pos,char *p);
char cPageMap(unsigned char pos);
char char2hex(char num);
char *uchar2hex(unsigned char num);
char *int2hex(int num);
char *hex2int8(unsigned char num);

void main(void)
{
     vInit();
     vLCD_REST();
     while(TRUE)
    {
        ;
    }
}

void vDelay(unsigned int us)
{
        while(us--)
        {
                __asm__("        NOP");
                __asm__("        NOP");
                __asm__("        NOP");
                __asm__("        NOP");
        }
}

void vLCD_REST(void)
{
        LCD_RST        =        0;
        LCD_CS        =        0;
        LCD_DAT        =        0;
        LCD_CLK        =        0;
        vDelay(100);
        LCD_RST        =        1;
        vDelay(200);
        vLCD_WF(WRCMD,0x20);//发送4位控制命令
        vDelay(200);
        vLCD_WF(WRCMD,0x02);//发送位址归位命令,设定DDRAM位址计数器为0
        vDelay(200);
        vLCD_WF(WRCMD,0x04);//发送进入点命令
        vDelay(200);
        vLCD_WF(WRCMD,0x0c);//发送开显示关光标命令
        vDelay(200);
        vLCD_WF(WRCMD,0x01);//发送清除显示命令
        vDelay(200);
        vPrint(0x00,"┏━━━━━━┓");
        vPrint(0x10,"┃  ST7920驱动┃");
        vPrint(0x20,"┃  by Nano   ┃");
        vPrint(0x30,"┗━━━━━━┛");
        vDelay(200);
}
void vLCD_WB(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 0;

        LCD_CLK        =        0;
        LCD_DAT        =        0;
        for(i=0;i<8;i++)
        {
                if(data&0x80)LCD_DAT = 1;
                        else LCD_DAT = 0;
                vDelay(15);
                data<<=1;
                LCD_CLK        =        1;
                vDelay(15);
                LCD_CLK        =        0;
                vDelay(15);
        }
        LCD_CLK        =        0;
        LCD_DAT        =        0;
        vDelay(10);
}
void vLCD_WF(unsigned char cmd,unsigned char data)
{
        LCD_CS        =        1;
        cmd &= ~0x04;
        vLCD_WB(cmd);
        vLCD_WB(data&0x0f0);
        vLCD_WB(data<<4);
        LCD_CS        =        0;
}
void vPrint(unsigned char pos,char *p)
{
        pos = cPageMap(pos);
        if(pos==0)return;
        vLCD_WF(WRCMD,pos);
        while(*p)vLCD_WF(WRDAT,*p ++);
}
char cPageMap(unsigned char pos)
{
        unsigned char position = 0;

        if((pos&0x30)==0x00)position = 0x80;
        else if((pos&0x30)==0x10)position = 0x90;
        else if((pos&0x30)==0x20)position = 0x88;
        else if((pos&0x30)==0x30)position = 0x98;
        else return(0);

        position += pos&0x07;
        return(position);
}
char char2hex(char num)  //字符型转化成ASCII码
{
        num        &=        0x0f;
        if(num<10)return(num+0x30);
        else return(num+0x61-0x0a);
}
char *uchar2hex(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char tc[3]={'\0','\0','\0'};

        tc[0] = char2hex((unsigned char)(num>>4));
        tc[1] = char2hex((unsigned char)(num));
        return(tc);
}
char *int2hex(int num)
{
        static char tc[5]={'\0','\0','\0','\0','\0'};

        tc[0] = char2hex((unsigned char)(num>>12));//强制转化成字符型
        tc[1] = char2hex((unsigned char)(num>>8));
        tc[2] = char2hex((unsigned char)(num>>4));
        tc[3] = char2hex((unsigned char)(num));
        return(tc);
}
char *hex2int8(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char tc[4]={'\0','\0','\0','\0'};

        tc[0] = ((num/100)&0x03)+0x30;
        tc[1] = ((num/10)%10)+0x30;
        tc[2] = (num%10)+0x30;
        return(tc);
}

网友:
标记一个

网友:
喜欢这个农历的,非常有用的

网友:
源程序中这么一段,不像是12864的引脚定义啊!
sbit LCM_cs   = P2^5;
sbit LCM_std  = P2^6;
sbit LCM_sclk = P2^7;
sbit LCM_psb  = P2^3;   //H=并口; L=串口;
sbit LCM_rst  = P2^4;   //Reset Signal 低电平有效

网友:
看到大家做的万年历都是文字界面,我发一个我正在做的万年历。
我用的是ks0108的,没有字库,字库自己写,目前界面已经设计完毕了,是这样子的,剩下的是完善左边星期几的黑框显示还有右边日历的显示。感觉日期显示有点重复,可能过几天还要改改。。。

我正在做的万年历的效果图 (原文件名:DSC091291.jpg)

网友(2010-01-23):
回复 网友A:

信志,看到你的12864显示很强啊,上面的数字和方框图形都应该属于图形吧,如果是那样你可太强了!
我有一块st920不过还不会划线,只会写字和写些图片,画图还不会!能给点这方面的资料吗?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全部为图形,不过现在图形函数库还不是很完美,有些函数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等我有空把手头的事情弄完了,我会整理一份完整的驱动的,如果你急着需要资料可以联系我E-mail:admin@tencun.cn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是全部为图形,不过现在图形函数库还不是很完美,有些函数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等我有空把手头的事情弄完了,我会整理一份完整的驱动的,如果你急着需要资料可以联系我E-mail:admin@tencun.cn

能否将电路图和源代码分享一下?

网友:
阿信的确太强了……这图形还自己写出来的!佩服佩服

网友(2010-03-02):
呵呵,看到那个温度计,想起来我也做过一个。

网友:
好东西,现在刚想玩一下这个东东!!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照样做了一个。可是这个HEX文件有21K  下载不进去,我用的是STC89C52RC  这个应该最大是8K吧?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做到的,有知道的朋友可不可以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我把HEX转换成BIN文件,刚好8K,下载进去却没有反应。把杜洋的主页上面那个下载过来却可以显示,但是很多功能用不了,他的只提供HEX文件下载,没有C程序。我的图就是照他的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1、功能强大,农历、生肖、节气、音乐、图片、闹钟、节日提醒;

2、多风格主界面显示,自由切换;

3、硬件电路简单化,调试简单、运行稳定、耗电量低;

4、显示内容可根据爱好增减。

5,温度测量采用DS18B20,软件添加了负温度测量功能。

6,时钟采用DS1302,代3V电池,增加了秒可调功能,这样可使时间更精准。

7,播放歌曲功能,歌曲可以更改,可以添加多首歌曲。

8,显示界面人性化,歌曲播放采用无源蜂鸣器,声音失真小.

9,农历显示改成大写显示

10,闹钟功能,闹钟提醒可播放音乐

11,开机图片显示

12,开机音乐播放

13,丰富的节日提醒,包括了所有的,我国所有的农历节日,国际节日,国定节日,

14,所有节日提醒和时辰提醒都在下边显示,当一天有多个节日,则在下边交替显示,

15,你的亲人朋友的生日,纪念日都可以添加,如果与节日重合,则交替间隔2秒显示(交替时间可随意改变)。

16,此万年历功耗低,采用电脑USB供电,放在电脑桌上是一件很时尚的产品。

17,此万年历是送给朋友的最好礼物,可以写上祝福的话和喜欢的音乐,还有你和她的重要节日。

大家可以到下面的视频地址详细了解:
我的QQ:379663387

我的万年历视频功能演示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3NjA0MTk2.html

淘宝地址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bbeb869b5ca3a7db8d75c476f12b0a3a.j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来些图片:

大家可以到下面的视频地址详细了解:
我的QQ:379663387

我的万年历视频功能演示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3NjA0MTk2.html

淘宝地址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bbeb869b5ca3a7db8d75c476f12b0a3a.jhtml

网友(2010-04-11):
感谢楼主分享,让我的液晶显示器终于开始工作了

网友(2010-06-27):
不错的东西,好久没看了

网友(2011-11-08):
哇,好强大,嘚嘚。

网友:
WLL.C(545): warning C209: '_days': too few actual parameters
WLL.C(1082): warning C209: '_days': too few actual parameters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38.5 xdata=0 code=7643
- 0 Error(s), 2 Warning(s).
你好,编译时不知为何有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