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生产教程(原创): Z轴上盖板的加工 【恢复】

楼主(2009-01-25):
我们是使用三菱的M64系统加工中心,手工编写G代码进行生产。 由于刀库仍没有装好,我们只是使用单刀生产。 所以,本教程会一个一个功能的分解。 迟些刀库装好了, 定位、钻孔、攻丝、镗孔就能一次性完成。

第一部分:设计图纸

第二部分:刀把与刀具。 刀具是我们改造的,可以同时铣边与打定位孔

第三部分:手工编写G代码 (迟些一行一行解释)

第四部分:加工中心的运行界面

第五部分:加工产品图:(注:图中黄色的部分,是由切削油+黄色的照明工作灯导致的,不是锈迹. 从下面的录像中很容易看出这一点)

第六部分:运行录像 。

钻孔:

完整的G代码:

START

%

O1(开料与定位孔)

G17G40G80

N001G00G90G30X0Y0Z0

S3500M13

G0Z50.

G0X-4.Y-4.

G1Z-18.F1000

G1X62.

G0Z20.

G0Y116.

G1Z-18.

G1X0.

G0Z30.

X23.Y8.5

G98G81Z-1.5R5.F120

X31.

X42.5Y44.5

Y63.5

X40.5Y71.5

X41.5Y95.

X40.5Y102.5

X25.Y87.

X9.5Y102.5

X8.5Y95.

X9.5Y71.5

X7.5Y63.5

Y44.5

G00G80Z100.

G17G40G80

N004G00G90G30X0Y0Z0

M15

M02

%%

O2(直径2.2)

G17G40G80

N001G00G90G30X0Y0Z0

S3500M13

G0Z20.

X23.Y8.5

G98G81Z-18.R1.F120

X31.

X42.5Y44.5

Y63.5

X40.5Y71.5

X41.5Y95.

X40.5Y102.5

X25.Y87.

X9.5Y102.5

X8.5Y95.

X9.5Y71.5

X7.5Y63.5

Y44.5

G00G80Z100.

G17G40G80

N004G00G90G30X0Y0Z0

M15

M02

%%

O3(直径3.5)

G17G40G80

N001G00G90G30X0Y0Z0

S3000M13

G0Z20.

X7.5Y45.5

G98G81Z-15.R3.F200

X42.5

Y63.5

X40.5Y71.5

X41.5Y95.

X40.5Y102.5

X25.Y87.

X9.5Y102.5

X8.5Y95.

X9.5Y71.5

X7.5Y63.5

G00G80Z100.

G17G40G80

N004G00G90G30X0Y0Z0

M15

M02

%%

O4(直径4.5)

G17G40G80

N001G00G90G30X0Y0Z0

S3000M13

G0Z50.

X7.5Y45.5

G98G81Z-20.R5.F200

X42.5Y44.5

Y63.5

X41.5Y95.

X25.Y87.

X8.5Y95.

X7.5Y63.5

G00G80Z100.

G17G40G80

N004G00G90G30X0Y0Z0

M15

M02

%%

O5(直径5.5)

G17G40G49G90

N001G00G90G30X0Y0Z0

S3000M13

G0Z50.H1

X8.5Y95.

G98G81Z-2.H1R13.F300

X41.5Y95.

X25.Y87.

G00G80Z100.

G17G40G80

N004G00G90G30X0Y0Z0

G49

M15

M02

%%

O6(直径8沉头)

G17G40G49G90

N001G00G90G30X0Y0Z0

S3000M13

G0Z50.

X7.5Y63.5

G98G81Z-6.H1R13.F300

Y44.5

X42.5

Y63.5

G00G80Z100.

G17G40G80

N004G00G90G30X0Y0Z0

G49

M15

M02

%%

O7(直径10沉头)

G17G40G49G90

G00G90G30X0Y0Z0

S3000M13

G0Z50.

X8.5Y95.

G98G81Z-6.5R13.F200

X41.5Y95.

G81X25.Y87.Z-12.R13.F200

G00G80Z100.

G17G40G80

G81Z-12.R13.F200

G00G90G30X0Y0Z0

G49

M15

M02

%%

O8(直径18)

G17G40G49G90

N001G00G90G30X0Y0Z0

S3000M13

G0Z50.H1

G0X25.Y87.

G98G81Z-0.5R20.F100

G00G90G30X0Y0Z0

G49

M15

M02

%%

O9(直径22,未编写)

O12(M4攻牙)

G17G40G80

G00G90G30X0Y0Z0

G0Z20.

M13S1000

G0X9.5Y102.5

G90G84Z-25.R-6.Q6.P300F0.7

Y71.5

X40.5

Y102.5

G00G90G30X0Y0Z0

M15

M02

%

楼主:
我们有加工中心的机器精度保证, 所以,精度能满足我们的雕刻机要求。

我们在开源资料时,会公布所有部件的误差要求。大部分都在10C左右。而加工中心非常容易做到2C以内的精度甚至更高一些。

网友:
    【35楼】 jiugui2008

     钻孔的常规工艺是:钻、扩、绞,使用组合刀具可以一次成型!而且可以保证设计要求的。这样的加工误差最小,因为没有了换装的人为误差了。

__---------------------------------------------

     组合刀具是要按产品的要求特殊订做的呵,一般用于批量很大的产品加工上。用于阿莫这几百套机器上就有点过了吧。

网友:
钻孔的常规工艺是:钻、扩、绞,使用组合刀具可以一次成型!而且可以保证设计要求的。这样的加工误差最小,因为没有了换装的人为误差了。

网友:
【19楼】 armok 阿莫

积分:43441

派别:

来自:ourdev.cn 站长

 【18楼】 xmysz

请教先打一下定位孔再钻和钻头直接钻有何区别?

-------------------------------------------------

这个问题问得比较好。

打定位孔是使用较尖的铣刀头,注意,是铣刀,不是钻头。 它的特点是定位准确,但排屑性能不好。

钻孔是使用标准钻头。钻头必需要要排屑好,所以,结构上导致了钻头比较“单薄”,它的精确定位的性能不好。

如果直接使用钻头在平整的铝表面钻孔,会很容易打歪,导致精度达不到要求。所以,先用精度较高的铣头钻定位孔,再使用标准钻头。

----------------------------------------

谢谢阿莫!

网友:
好象铝的切削可加点醋

网友:
为什么不用大的铝板,锁在底板上面,按照这个机器的加工能力,一次可以做50个。

网友:
看来200个z轴上板都够a莫生产几天的

网友:
。。。。跑题到地沟油上面来了

网友:
【28楼】 haosheng 天外飞雪

 一些有经验的模具制造厂会使用地沟油来当切削液的,一桶才百十块!而且加工表面光洁度非常好!成本异常的低

-----------------------------------------------------------------------------------------------------

你说的这种地沟油是从剩菜剩饭里过滤出来的吧。    听说很多大排档和火锅店用这种油的。

================

恩,就是剩菜剩饭里过滤出来的,被使用到了火锅店是被一些不法商人用错了地方!

网友:
一些有经验的模具制造厂会使用地沟油来当切削液的,一桶才百十块!而且加工表面光洁度非常好!成本异常的低

-----------------------------------------------------------------------------------------------------

你说的这种地沟油是从剩菜剩饭里过滤出来的吧。    听说很多大排档和火锅店用这种油的。

网友:
一些有经验的模具制造厂会使用地沟油来当切削液的,一桶才百十块!而且加工表面光洁度非常好!成本异常的低

这个可不要乱传啊!这就是点破窗户纸的那一点!

网友:
恩,鉴于没有专业负责的操作人员,谨慎一些是好的!

煤油没有那么危险,闪点40度,燃点比汽油低,完全汽化点都超过300度了!汽油的危险不在于燃点,而是闪点和汽化点低!

有经验的操作人员会使用豆油菜籽油等植物油加煤油来做切削液,为啥,为了自身的健康!适当的可以加点酱油来调和一下。o(∩_∩)o...

市面上销售的合成切削液对操作人员的身体危害太大,不过现在的小孩子也不知道什么是劳动保护。

楼主:
【20楼】 h2feo4 无机酸

 我一般是用标准的中心钻定位

------------------

你的这种中心钻,因为它的锥度可以与车床的顶针配合,所以一般是用于车床上的,。用于铣床容易断。我们也有各种规格的。

铣床用两刃铣刀慢速铣出定位孔,操作的精确度也同样的高。

楼主:
我今天就煤油是否能用于大型加工机械的自动切削液系统,做了一下调查,发现了以下一些活生生的案例:

线切割的切削液以前很贵,几千元一桶的。许多工厂为了省钱,就使用煤油。 有些机器工作时突然着火,而且火势无法控制,导致整个工厂全部烧掉。

不信到东莞的消防局查一下有关的案例就行。有段时间这种情况比较严重。

所以,我说在自动切削液系统使用煤油,只有想自杀的疯子才会这样做。

楼主:
干粉灭火器能对付几百公斤的煤油?

在传统的铣床上,我们的确是使用煤油为切削液,用刷子点的。但只是小范围的。

加工中心上如果有人敢使用煤油,我只能说有两个可能:一是完全不懂加工中心,二是想自杀的疯子。

网友:
【15楼】 tsb0574 阿波

 别的不知道,切铝要用煤油。

--------------------------------

如果加工中心用煤油,就死定了: 几百公斤的煤油着火做成的效果会相当严重。

==============

对于铝的加工用煤油作为切削液是最常用也是最好用的,可以得到乳化液和水基无法达到的表面光洁效果。煤油并不恐怖,加工中心工作都是封闭空间的,另外,难道车间连个干粉灭火器都不配置么?

网友:
看了你们的图纸,总算是明白了阿莫为什么非要购置加工中心了!现在的机械工程师的工资很低的,干嘛不雇佣一个专业点的机械工程师?

切削液的选择是根据刀具来选择的,其次是考虑加工材料。使用高速钢刀具进行低速切削时用油基,使用硬质合金刀具进行高速加工时用水基;对产品质量要求高、刀具复杂时用油基,主要希望提高加工效率时用水基;对于供液困难或切削液不易达到切削区时用油基(如内孔拉削、攻丝等),其他情况下尽量用水基。总起来说,用油基可获得较好的产品光洁度、较长的刀具寿命,但加工速度高时用油基会造成烟雾严重,只能用水基。

确定油基或水基之后,再根据加工方法及条件、被加工材料以及对加工产品的质量要求选用具体品种。假设已选定用油基,再根据被加工材料的特性(如硬度、韧性等)、加工的参数(在此条件下是否易形成积屑瘤等)以及产品的光洁度要求来确定切削油的极压性和活性。最后再根据切削时的供液条件及冷却要求选用切削油的粘度。

使用水基的切削液,要记得定期给刀套和机台擦防锈油,否则会锈迹斑斑的!切削液不要一次加满,3/2的量是适当的,每3天向里面注入一些新鲜的切削液!补充切削液的损失,一定不要让切削液的容量小于半箱,坏处很多,浓度要达到5%。

在选择切削液的时候切削液的pH值>9.2时,对铝有腐蚀作用,并且容易造成操作者皮肤过敏,但是低于8,就会很容易变臭!同时操作者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很重要的,否则满车间都是臭鸡蛋的味道。

算了,就说这些!

网友:
我一般是用标准的中心钻定位

类似这张 (原文件名:zhongxinzuan_1_small.jpg)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6,18:00:02.

楼主:
【18楼】 xmysz

请教先打一下定位孔再钻和钻头直接钻有何区别?

-------------------------------------------------

这个问题问得比较好。

打定位孔是使用较尖的铣刀头,注意,是铣刀,不是钻头。 它的特点是定位准确,但排屑性能不好。

钻孔是使用标准钻头。钻头必需要要排屑好,所以,结构上导致了钻头比较“单薄”,它的精确定位的性能不好。

如果直接使用钻头在平整的铝表面钻孔,会很容易打歪,导致精度达不到要求。所以,先用精度较高的铣头钻定位孔,再使用标准钻头。

网友:
【10楼】 haneha

 钻孔与攻丝如果都是使用加工中心完成那就没得话说了,在钻孔之前,先打一下定位孔的做法是很有必要的,这样钻头就不会跑偏!值得赞一个!

----------------------------------------

请教先打一下定位孔再钻和钻头直接钻有何区别?

楼主:
【15楼】 tsb0574 阿波

 别的不知道,切铝要用煤油。

--------------------------------

如果加工中心用煤油,就死定了: 几百公斤的煤油着火做成的效果会相当严重。

【16楼】 dongmon

 好象只看见加工钻孔和切边,难道铝板表面不用铣平了?成品铝板买回来的时候是不平整的哦。

---------------------------------

这只是一个演示的录像。完整的零件生产,还有倒角、表面平整、表面喷砂处理等工序。这些工序不是在加工中心上完成的。

网友:
好象只看见加工钻孔和切边,难道铝板表面不用铣平了?成品铝板买回来的时候是不平整的哦。

网友:
别的不知道,切铝要用煤油。

阿莫是不是被骗了?煤油没有2000一桶吧!!!

楼主:
【13楼】 visonlee,

加工中心重达5吨多,需要占地面积15平方工作。 它的底部有一个巨大的切削液槽,可以容纳一个工业标准油桶。

切削液当然是循环使用的。三菱的M64系统的操作面板上有一只切削液的开关,当然也可以设置工作的时候才启动切削液。

切削液喷的速度大小,可以通过主轴刀具前面喷嘴的类似水龙头的装置调节。

网友:
问下莫哥 那个切削液要一直喷吗?

下面是不是还有个什么东西回收 循环利用?

不然感觉那个喷出的速度 不是一桶油很快就没了?

楼主:
【10楼】 haneha

 钻孔与攻丝如果都是使用加工中心完成那就没得话说了,在钻孔之前,先打一下定位孔的做法是很有必要的,这样钻头就不会跑偏!值得赞一个!

--------------------------------

楼主位的G代码,就有钻孔与攻丝的。

迟些我们的刀库运行正常后,一段代码换刀就行。

【11楼】 haneha

 另外想问一下阿莫,在大批量生产时,上面贴图中的胚料装夹时是如何找正的?主要是钻孔面与Z轴垂直度的问题!

---------------------------------

加工中心能定义6个原点。我们会制作一个专门的夹具,一次加工6个同样的零件,并且解决位置与垂直度的问题。

网友:
另外想问一下阿莫,在大批量生产时,上面贴图中的胚料装夹时是如何找正的?主要是钻孔面与Z轴垂直度的问题!

网友:
钻孔与攻丝如果都是使用加工中心完成那就没得话说了,在钻孔之前,先打一下定位孔的做法是很有必要的,这样钻头就不会跑偏!值得赞一个!

楼主:
【8楼】 haneha

 感觉定位孔打得浅了一点!应该沉下去多一点好些!接下来人工钻孔时不能一次钻到位!应先用小钻头引孔,分多次组合钻至最终尺寸!不然精度很难达到阿莫的要求!

-----------------------------------------

1. 作为定位孔,这个深度应该够了。

2. 钻孔与攻丝,均也是使用加工中心完成。不是人工做的。

3. 我们对精度的要求不是盲目的。大部分地方能做到10C已经OK。当然某些关键部位我们的要求会高一些。

   加工中心要做到3C的精度是很容易的。所以,对精度我们不会有顾虑与担心。

网友:
感觉定位孔打得浅了一点!应该沉下去多一点好些!接下来人工钻孔时不能一次钻到位!应先用小钻头引孔,分多次组合钻至最终尺寸!不然精度很难达到阿莫的要求!

楼主:
【6楼】 h2feo4 无机酸

 看上去armok的切削液很透明,纯水?

---------------------

是专用的切铝液,近2000元一油桶的。这台加工中心一次就需要一桶。

网友:
看上去armok的切削液很透明,纯水?

纯水的话机床容易生锈吧~

我平时用的是乳化液,好像叫MobilCut232

网友:
阿莫辛苦了,严重支持一下!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JJ早日完工!

楼主:
这块铝板的厚度是10mm.

网友:
顺便问一下,那个铝板是多厚的?

楼主:
【1楼】 zhou_1989  ,

可以的。但我们的雕刻机的部件,使用手工编写效率更高。

网友:
菜菜的问下,不能直接从CAD软件生成G代码么?

楼主(2009-02-24):
迟些我们会再上传安装了刀库的工作录像与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