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料!来个自制的涡喷引擎详细资料【恢复】

楼主(2009-01-25):
航模人气弱!来个自制的涡喷引擎详细资料

德文版喷气发动机教程

Inside the pulsejet engine.pdf

《Gas Turbine Engines for Model Aircraft》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df

来一段自制的涡喷引擎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4NjY3NTI=.html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UzNTkxMjg=/v.swf

如果你也渴望有这么一个自制的涡喷引擎的话,就往下看吧!

有关DIY航模脉冲式喷气发动机

脉冲式喷气发动机结构简单,加工方便,并比普通内燃机发动机高的燃烧效,因此适用于各种航空,海模,车辆模中。你也可以自己设计做成喷气助动车辆。本手册将从原理开始,教你如何打造出自己的喷气发动机。

原理结构介绍

脉动喷气发动机工作时,首先把压缩空气打入单向阀门,或使发动机在空中运动,这时便有气流进入燃烧室,然后油咀喷油,火花塞点火燃烧。这时长尾喷管在燃气喷出后,由于燃气流的惯性作用,虽然燃烧室内的压强同外面大气的压强相等,仍会继续向外喷,所以在燃烧室内造成空气稀薄的现象,使压强显著降低到小于大气压,于是空气再次打开单向活门流入燃烧室,喷油点火燃烧,开始第二个循环。这样周而复始,发动机便可不断地工作了。这种发动机由进气到燃烧、排气的循环过程进行得很快,一秒钟大约可达40~50次。

  脉动式发动机在原地可以起动,构造简单,重量轻,造价便宜。这些都是它的优点。但它只适于低速飞行(速度极限约为每小时640~800公里),飞行高度也有限,单向阀门的工作寿命短,加上振动剧烈,燃油消耗率大等缺点,使得它的应用受到限制。

本贴被 robinyu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5,23:44:37.

楼主:
******************************************************************

(制作涡喷特别提醒!!安全第一)

::::安全守则::::

涡喷的制作不同于其他模型 ,由于涡喷在高温与高速条件下工作

如果你不想被当成烤鸭请注意下面的事项!!

1.别被火喷成烤鸭,玩火要有科学知识指导。

2.,涡轮一定要作动平衡才能用。

3.无论如何不要在共公场合试发动机,很多人围观不是好事。

4.涡轮转速高达70000转每分以上,没机械基础不要去试!!

5,发动机试运与工作中,永远不要站在涡轮的两侧正对位,以免涡轮发生事故时,钢片高速飞出,象子弹一样,危及生命!!

特别提醒!做涡喷一定要有机加工与材料常识,了解金属,火灾,爆炸原理,等安全知识,安全第一。

******************************************************************

第一章如何设计自己的发动机

设计参数:

1.油气比

喷气发动机依靠油气燃烧产生反作用力,根据油品的爆炸极限,

燃油与空气重量比,一般在15-20%。即一升空气约需一克的油。

2.喷气频率,

喷气发动机喷气频率与机身长度有关,同一直径下,机身越长频率越低。

3.机身直径与长度比 L/D

发动机长度与直径是发动机设计的重要步聚,长度与比直径一般在10-17。

再上原理图:

性能参数;

直径:120mm

长度: 210mm

净重:1kg

推力:2.5kg力

国外造价参考:约100美元

国内材料成本约需:300元人民币

-----------------------

涡轮主要部件: 压气机FD0040主要是为燃烧室提供大量的空气,用航空板粘制而成

涡轮FD0055用耐高温不锈钢板,剪出叶片,弯成形状。

燃烧室用不锈钢容器改制

------------------

个人心得:

做为自制涡喷的原型机,可能现在你打算自制涡喷时,不用选择制作fd3-64,因为它毕竟是98年的产品,现在的国外爱好者的通过改进设计,自制涡喷已经达到12公斤推力。推重比10左右。

,但不要认为它已过时,而一无用处,因为fd3-64的制作理论,让你在家哩打造涡喷成为了

现实,不用去担心没有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的专用设备,因为日常生活中你能找到相应的材料来加工。同时,作者打破迷信专业厂家的思想,自己开动脑筋,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想尽一切土办法,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制成了能用于航模的喷气发动机。他的成功,同时也鼓励了更多的爱好者参与到自制涡喷的研究与发烧行列中来,大大提高了自制涡喷的推力,这是一种挑战与锻炼。同时我们也可以参考fd3-64的制作加工部件过程,敢于根据自己的条件,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改进加工方法。但是fd3-64毕竟是过时的设计,它的木头压气轮需要碳纤加强,加上效率不高,因此,后来的改进采用了kkk系列或盖勒特商品压气轮部件,稍大点的汽车配件店可以买到。

楼主:
FD3/46 涡轮喷气发动机制作方法-摘录

在此感谢“东方蜘蛛”的大力支持

原著:kurt shreckling

摘自《Gas turbine engine for model aircraft-航模涡轮喷气发动机>》

业余制作涡轮的工具:

一台普通的车床

能焊不锈钢的电焊

电钻

由于详细的设计与制作过程有一本80页的书那么多,以下仅为书中内容的摘要!!!

1.涡轮

涡轮的桨叶长度大约是外经的1/6,(对于业鱼爱好者来说不要问),因为是作者无数次实验的数据。

涡轮不能钻孔,叶片数设计为17片。

当温度从500度降至20度时,涡轮与机壳的间隙会减少5%,也就是说设计时要预留涡轮膨胀空间,太大了不行。没推力了。涡轮为2.5mm耐高温不锈钢剪口弯成。

2.轴

高转速低转矩,必须很硬,不然会在60000转、分的情况下共振玩完,本发动机采用铝合金以助散热,两端为不锈钢。轴承要高转速 的,达90000转、分才行。使用润滑油降温,可以用日常找到的688代替。

3.压气叶轮

材料为航空层板,或山毛榉等结实的木头。外绕碳纤加强.

4.涡轮动平衡

(请参见涡喷自制问答)

5.加工资料

fd3-64设计与部件加工蓝图 下载...........>解压密码:联盟成员免费获得!

kj66的手工版

(适合中国爱好者参考的制作)

直径: 110mm

长: 235mm

最大推力:5kg

最大转速: 103,000rpm

排气温度: 550 deg C

净重 1.140Kg

本设计是kj66手工制作版,国外爱好者自力更生,除压气轮采用了车用的配件压气轮之外,其余全采用手工制作,,,,以上是kj66的手工制作成品。

个人心得供爱好者参考)

对于国内爱好者要自制涡喷,根据本人的制作经验,我个人认为,可以在对fd3-64的加工设计原理有一定了解后,制作KJ66(手工版)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因为如下的改造足以让你觉得动心。

1.压气轮

新的设计使用了涡轮增压器用的kkk系列铝合金压气轮。各大汽车配件店能购到

提供自制涡喷爱好者一些资料照片,希望能对你们自制涡喷有用。

原始的涡喷分解

KJ66涡喷分解

汽车废气增压器分解

用汽车废气增压器制作的涡喷分解

成品涡喷分解

本贴被 robinyu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6,21:30:43.

楼主:
传图片太累

本贴被 robinyu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5,22:53:57.

楼主:
参考意见:

根据个人情况,kj66手工版的制作,我选择完全按kj66的蓝图来加工,最难解决的那个涡轮部件,完全采用fd3-64的加工方法来制作涡轮与动平衡调试,。最适合目前国内难以买到进口材料的爱好者制作。

KJ66发动机可能是目前最流行的设计,用icon713精铸的涡轮,使之可以达到8公斤推力,这是Artesjets推出的产品,该公司为广大爱好者提供该机型各种配件,使自制爱好者也能在此基础上制造出高推力的涡喷发动机,也可能是目前世界上爱好者自制的最多的机型之一。

下图显示的是自制的kj66内部部件。商品级:KJ66

性能参数

直径:110mm

长度: 240mm

净重:0.93kg

推力:8kg力

价格:约1500美元

kj66的手工版

(适合中国爱好者参考的制作)

直径: 110mm

长: 235mm

最大推力:5kg

最大转速: 103,000rpm

排气温度: 550 deg C

净重 1.140Kg

网友:
不是一般人能玩的!

楼主:
------------------------------------------------

::::涡喷自制问题解答:::: 下面基本是英文

1:.发动机如何自己设计? 到哪里找材料,价钱如何?

Small gas turbines are not scaled down large engines. Any attempt to do so is likely to fail. Kurt Schreckling is to be commended for his original approach to the design of small engines as set out in his book on the FD3 64.He carried out the therorec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 simple radial compressor and turbine wheel with a single annular combustion chamber would produce the best results. His views have been confirmed by the rapid progress in refining the designs and extracting more power from the same basic size. Spreadsheets have been developed by a number of people based on the Formulas in the Schreckling and Kamps books that model the processes that go on in the engine. The GTBA has also commissioned burst analysis of the turbine wheel.

英文来自(GTBA-英国涡轮发动机制作联盟)

模型用的发动机不是大的发动机的按比列缩小,任何试图这样做都很可能是失败。值得推荐的是英国人-Kurt Schreckling设计的FD3-64航模涡喷发动机的设计,开创了小型发动机设计先河,用一个简单方法制作的放射式压气机,环型燃烧室,一个用简单方法制做出来的涡轮,达到了良好的效果。他的理念已被最新改进的各种新的设计所证实,并且都是以他的设计为基础进行的提炼。数字显示,许多爱好者根据他的著作理论,成功地将发动机用在了航模上。

涡轮喷气发动机材料为不锈钢为主,材料成本很低,如果从材料本身的价值来说,以广州为例,也就100元上下,但由于个人爱好者,有些可能无机床,氩弧焊的话,到外面加工的人力成本会贵过材料费。但也无妨。再就是如果有认识不锈钢加工厂的话,找到边角料足矣做一台涡轮,如果你想省事些,可以用涡轮增压器上的压气轮来代替木头的压气轮。。

2.涡轮容易加工吗,没专业设备如何做动平衡?

涡轮是由型号为301,2.5mm不锈板剪口弯成,用一个小电钻配小砂轮可以打磨出翼型即可,关键的动平衡测试,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否则会导致发动机解体!!是用我们的大拇指与食指来感觉振动。灵敏度相当高。足以完成涡轮的动平衡调试。

3.散热与轴承问题

Bearings

The compressed air in the chamber passes down the bearing tube and exits both ends to provide cooling to the bearings. The bearings are simple ball races and they are oiled with oil mist supplied buy the pressure from the engine itself. Very low flows of oil are better than a constant flow as the drops can cause the ball to skid in the raceways. Turbine oil or thin machine oil can be used.

压缩空气将穿过轴套为轴承提供冷却,轴承为简单的滚珠轴承,用自身的压缩空气压油提供油雾润滑。可以用透平油,或低粘度的机械润滑油。

FD3-64的设计合理的利用压气机的空气,将温度控制在600度以下,从而保证各部件的强度。

在运行中我们要注意发动机的温度不能超高。

4.fd3-64能推多重的模型,国内造价要多少?

对于航模飞机来说,0.5的推重比完成各种特技动作都已够了,这台发动机的设计推力约3kg力,也就是说,你的航模总重达6kg在飞行中都没问题。

按fd3-64r材料本身来说不值钱,不锈钢在国内100元就买齐了,主要是加工费用问题,可能是的数倍。

5.(爱好者问得最多的问题):根据国外的这些资料我能做出涡轮发动机来吗???

国外的这些资料 ,是国外的爱好者制作成功总结出来的,,作者通过总结数年来自己开发,研究涡轮发动机,对涡轮发动机的原理,涡轮发动机的自行设计的方法都 做了详细的介绍,尤其是制作过程,每一个部件的加工详细方法,与注意事项,如何控制加工精度等,都 一一描述,以确保用普通的机床,达到涡轮的制作要求。特别是一些动平衡的调试,用最简单的方法就能达到要求,。也就是说凡事爱好者能想到的问题,制作过程中会碰到的问题,这些资料都全面进行了讲解,并给出解决方法。

6,关于我网上提供的喷气制作光盘问题

有个别爱好者收到我的光盘后,可能对目前涡喷的发动机制作类型不太很了解,不知看那个目录为好,由于翻译成了中文,英文题目也成了中文,特此解答,碟的目录指引。《光碟中的《航模涡轮喷气发动机制作》与fd3-64制作过程,即为英国原著《gas turbine engine for model aircraft》一书,,《kj66制作蓝图与指导》即为涡轮发动机kj66的英文原版扫描手册,这是最主要的制作资料,以及德文版的全套AUTOCAD蓝图。剩下的内容,涡轮加工知识,涡轮相册,涡轮加工过程相册,涡喷机飞行片断,是为了制作fd3-64与kj66提高直观的参考。因为许多爱好者没见过真正的发动机,也不知材料与轴承的选型。所以收录资料上去是为了让大家更方便制作。同时也收录了上百种飞机模型的图纸供大家做喷气飞机用。

需要详细涡喷自制蓝图与加工手册书请点下面的图标!!

<喷气发动机制作大全>

以下问答摘自:(GTBA)英国喷气发动机制作协会

Starting the engine

启动发动机

All engines require a large volume of air to start them. Some like the AMT and JPX use scuba tanks. The home-built engines mostly are started with a fan held on the air intake. The fan can be a converted hairdryer fitted with a more powerful motor. The alternative is to use a high revving small electric motor onto a friction cup. The supplementary gas is lighted and the fan increases the revs . The liquid fuel is slowly fed in until the engine speed picks up and the engine self sustains. It can get hot when starting if too much fuel is fed in to quickly. With practice starting is simple and undramatic , there should be no flames visible either during starting or running.

Controlling the speed

控制速度

This is achieved by the use of a speed controller that controls the fuel pump motor. When bench testing it is more convenient to control the speed by a hand operated controller such as a minidrill speed controller rather than use a transmitter receiver and speed controller. When mounted in a plane a motor speed controller is used or if available a fully programmed ECU. Overspeed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a combination of battery power and pump pressure so that whatever happens to the receiver or transmitter the supply of fuel is restricted.

Underspeed can be controlled via a pressure switch that stops the engine if pressure drops below a pre determined point.

What is a sensible rev limit?

转速控制

In the Kamps book there is full detail on how to calculate the critical speed for the shaft. The speed will depend on the material the shaft is made of and the thickness as well as the weight of the compressor and turbine and their positions. In practice engines with a 316 or 310 stainless steel turbine should have the revs restricted to about 75,000 rpm. Above this speed the material will expand and cause it to bind on the housing. The Kamps engine is limited to about 103,000rpm and the new Schreckling at 117,000rpm. The higher the revs the more need there is for the engine being well balanced.

How do I balance the engine?

如何做动平衡

Simple static balancing has proved to be adequate. The method in the Kamps book produces good results. He uses a tube that contains 2 new bearings and the shaft to be balanced. This is laid on a flat surface such as a piece of glass and is rocked to and fro until the heavy point reaches the bottom. This is marked and a little is ground away on the heavy side. When the shaft is balanced the compressor is balanced. Though this is from the factory the balance has in practice found not to be accurate enough. The compressor is removed and the turbine wheel is fitted and this is balanced . The blades can be thinned or the roots can be ground away slightly to reduce the weight.

How do I make the turbine wheel?

如何制作涡轮

The early wheels are made from sheet that is slit and twisted to the correct angle and profiled by hand minigrinder. Better wheels can be ground from thick discs. This is time consuming but will give better results particularly with Inconel. Cast Inconel wheels are becoming available now for those that do not feel they have the skill to make one.

Are the engines noisy?

If you stand close to a gas turbine you will find the noise level greater than a piston engine. However in the air the noise is dissipated so that it is much less obtrusive than a piston engine. Indeed if a piston engine and a turbine are flying together it is difficult to hear the turbine at all.

How do I weld stainless steel?

如何焊接不锈钢

This is not a skill everyone can acquire. Thin stainless can be spot-welded so this covers the combustion chamber. The NGV assembly will require TIG welding. TIG sets are expensive and it may be necessary to find a specialist welder used to welding stainless steel to do the welding for you.

What instrumentation will I need?

At the very least when testing you will need a vacuum gauge that can measure up to 1 bar and a temperature gauge that can measure up to 1000deg C. A kitchen scales will provide thrust measurements. A rev counter can be made from the design in the newsletter. It is helpful also to be able to measure the fuel pump pressure but this needs a scale up to 3 bar.

What thrust will I get?

推力是多大?

This depends on the design that you make. The detailed specification is set out in the pages for each design but you can expect to get between 5.3lbs and 16.6 lbs.

How much will it cost?

做涡喷的费用是多少?

This will depend on how able you are to get scraps from you local welders/machine shop! The Schreckling FD3 64 is very cheap to build and would cost probably no more than £100. The other designs that have turbochargers and cast wheels will be more expensive - perhaps £300

 -------------------------------------------------------

这个才是最猛的 (原文件名:强劲的动力.jpg)

网友:
哈,脉喷比涡喷也许好做点,1KG推力脉喷,我随时都可以搞到

楼主:
http://www.verycd.com/groups/@g1276058/459880.topic

电驴下更多资料

eMule资源

下面是用户共享的文件列表,安装eMule后,您可以点击这些文件名进行下载

 [模型飞机的涡轮发动机]Kurt.Schreckli.r.Model.Aircraft.pdf 详情  40.1MB

 [模型喷气发动机].Thomas.Kamps.-.Model.Jet.Engines.pdf 详情  53.4MB

 mk4模型涡轮发动机图纸.rar 详情  354.1KB

 FD3-67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rar 详情  2.7MB

 FD3-64模型涡轮发动机图纸.rar 详情  5.5MB

 [模型喷气发动机制作手册].kj-66[DWG].7z 详情  1.5MB

 《一具微型涡轮发动机设计上的探讨》制作微型涡轮机器的终级详细版本!.pdf 详情  1.4MB

 航空涡轮风扇发动机.张逸民编著.pdf 详情  27.6MB

 [模型喷气发动机制作手册].DIY.a.Gas-Turbine.Engine.from.an.Autornobile.Turbocharger.Rules.of.Thumb.pdf 详情  733.5KB

 用增压器设计涡喷Design.and.Perfornlance.of.a.Gas-Turbine.Engine.from.an.Autornobile.Turbocharger.pdf 详情

网友:
我来个实在点的,直接上一个涡喷的全套DWG图纸,有兴趣的自己做着玩啊(这个图里面有一些断线,要自己修一下)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5,23:49:23.

网友:
哈,再来个FD3-67(部分翻译了)的PDF

楼主:
哈哈 看来无机酸是高手啊 以前玩过没有啊

网友:
to 【13楼】 robinyuan

应该说没玩过,不过接触的也比较深,认识一位做过脉喷的朋友

有一套比较强的资料,纸本,近半米厚

手里有精密4轴机床,可以直接加工涡轮之类的

也有复杂陶瓷零件的生产能力

robinyuan 地理上在哪里?有兴趣一起玩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6,00:09:49.

网友:
11楼那个图纸,本想做一个的,后来手里一直没有合适的刀具,就推迟了

鉴于 乙/*_/一\_*/醇 + 过/*_/二\_*/氧/*_/三\_*/化/*_/四\_*/氢 火见貌似比较容易做,所以打算先试试这个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6,00:28:48.

楼主:
呵呵 我在广州 不知理你远不

其实以前也没玩过 但是超级有兴趣

网友:
to 【16楼】 robinyuan

平时在长沙,离广州估计要七八个小时

网友:
这东西自制比较危险,因为转速上万一分钟,有东西飞出来就恐怖了,像子弹一样的

楼主:
To 【17楼】 h2feo4 无机酸

看来还挺远 聚一次不容易啊

我是想要真是搞一个玩玩 要比以前的作品更进一步,现在MCU如此发达,不如搞成数字式的,可控的,甚至搞成矢量的

楼主:
《一具微型涡轮发动机设计上的探讨》繁体

台湾省立(国立)成功大学博士学位毕业设计论文!

绝对专业详细祥实!

114页论文集!

图文并茂!

PDF格式

网友:
虽然不懂,但看这让人眼馋。。。。。。。。。。。。

网友:
armok有加工设备,能做出这个就好了!烧油的才是最实际的,充一次电才能飞20分钟多没意思!

网友:
to 【23楼】 kyughanum

貌似armok现在只有三轴加工中心,加工叶轮都不够

涡喷里面最难加工的是涡轮导叶,要想从一块料上切出来,没5轴干不下来

而且耐热材料通常都很难加工

以上均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有上七位数的投资,楼上还怕5轴没有?哈哈

楼主:
这个东西是个耗油专业户

能够喷10分钟 可能耗油8~9升

你没看到那鸟人才飞了10分钟而已

不过速度可是超快

网友:
晕~那人家商用的飞机不是破产了?

网友:
很不错 收藏了,以前只拿KNO3+葡萄糖做过小火箭 哪天有了钱做一个涡轮的

网友:
太强悍,我都不敢顶了

楼主:
唉!是啊,很容易被河蟹啊

人家在天上飞,我们还在害怕被拉去坐监

本贴被 robinyu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8,20:02:28.

网友:
这个帖子不顶不行!!

我小时候最喜欢航模,可惜家里穷没钱买,以后要给我儿子做一个(虽然现在连老婆都没)……

网友:
我学这个专业的,可惜学的不好~

这东西做起来还是很难的 ~

1要精度很高的机床~

2材料耐热,耐冲击要好~

同学教研室有几个小蜗喷~是学校无人机实验室那边做得~同学做控制~感觉启动也很麻烦~用的无刷电机启动的 ~

本贴被 ppa200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8,19:41:33.

网友:
涡喷啊~我的梦想

网友:
老外牛啊!记一下.

网友:
严重激发学习欲望~不过现阶段的我玩不起啦,3没,没能力,没钱,没设备~还是专心学单片机好了~像onair 那样做一个带视频的飞机多爽啊,我的目标是把PSP改成一个带视频的模型遥控器,当然知道那会多少年以后的事情的说,,,

楼主(2009-02-25):
无机酸的在这个帖子里发过一套图纸不见了哦

网友:
to 【21楼】 robinyuan
不记得当时从哪个角落里翻出来的了,找到再补

网友:
看了,很喜欢,谢谢分享

网友:
太牛了!这么尖端的东西也能DIY!

网友(2009-04-02):
太牛了,不顶不行。

网友:
那个天上飞的

国内肯定要受限的

万一你晚上飞到忘记关窗户的人家

偷人家筷碗瓢盆的怎么办

网友:
太崩溃了,这么好的资料都被搞到了

网友:
顶,好像很强大

网友:
记号,以后研究。

网友(2009-05-06):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做个 像《刚铁人》 一样的双火箭筒脚一样的飞行器呀    太酷了 做梦都想拥有 呵呵
《宇宙领航员》 一样的 那也真叫酷了 (纯想像哈)

网友:
天啊,这个东西自己DIY好像太难了吧。  没有专业的知识和设备怕是做出来也不一定能按设计要求运行,能持续运行也产生不了正推力。。。
做这个东西要涉及到的知识很广,基本涵盖了 热力学,流体力学(至少是工程流体力学),结构强度,自动控制,材料等学科。。。。
感觉要是一个人自己做得出来基本就是神啦。至少要一对人分工搞才行。国外的这些应该是适合公司做的。自己在家做太难太危险咯。
PS:我学的专业就是飞行器动力工程。

网友:
那个FD3-64的涡喷在国外很有名,专门针对DIY的,自己DIY难度不大,按图纸加工是可以完成的。

网友(2009-07-27):
强大 有知识 有钱就可以了

网友(2009-10-20):
异想天开,哈哈

网友:
大开眼界

网友:
太强啦,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网友:
谁做个我看看啊?

发动机都自己做啊,太牛叉了

网友(2010-01-04):
太猛了,这么绝的资料也搞到了啊

网友:
such great~!!!!!!so amazing!!!!

网友:
里面的扇叶用来干嘛,不是直接喷气就可以了吗

网友(2010-03-04):
要不开个源!中国航模的牛坛

网友:
这玩意在中国能玩不?

网友:
中国就差这种心脏了。加油啊。

网友(2010-06-15):
哈哈,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太恐怖了,玩的就是心跳啊

网友(2010-09-09):
绝对的猛帖,不顶不行

网友:
有没有做成功的,给自己单车上也装一个

网友(2010-11-26):
555555555555555。。。。。。。。。。。。。
好强大、模型一直玩电机,能自己绕个线圈就不错了,竟然还会做涡喷,佩服、佩服!

网友:
N年前在网上找到过相当多的有关资料,也只能看看。估记投入为无底洞。
就是HP发动机的资料也有N多。
外燃机资料。
---
---
---
看看,过过眼瘾。仅此而已

网友:
这帖子不留下点什么,就真对不起自己了!

网友:
不服不行

网友:
这东西实在是太恐怖了,估计自己DIY的话,也要投入不少钱才行!
那样起码要有很大的财政支持啊!
而且估计不可能一次就成功吧?
中间过程应该也有不少波折的!
神啊!

网友:
太好了,终于让我找到一个这么好的贴

网友(2011-03-24):
回复 网友A:

涡轮增压涡轮增压,要的就是增加空气压力使燃油得到充分燃烧,像应用在汽车上的涡轮增压也是这个道理。
详见http://www.autohome.com.cn/dic/word-104.html

网友(2011-07-07):
羡慕,这个不容易做啊。

网友:
谁做的能卖吗

网友(2011-09-21):
涡喷。。。是我的梦想。。。一定要自己做个。。。

网友:
涡喷!是自看过发动机的书开始就多么喜爱的东西!可惜咱在中国呀!稳定幸福又安全第一的中国呀!

网友:
太厉害了!
第一次这么佩服。

网友:
确实很厉害 这东西有点高端了

网友:
真强啊,佩服。

网友(2011-10-21):
弄个涡扇就更NB。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造20个喷气引擎,并起来可以造一个坐一个人的垂直起降飞行器。

网友:
猛料收藏,别说做了,想想都觉得自己变猛啊

网友(2012-03-02):
羡慕嫉妒啊

网友(2012-04-05):
自已diy,會爆炸吧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2-05-08):
这玩意大牛

网友:
这个很暴力,也很危险!

网友(2012-11-14):
这个帖子太强大,搞得我都想做引擎了……

网友:
很牛逼啊,搞个DIY活动

网友(2013-04-10):
记号一下。。。。。

网友:
高人一堆啊,我等还需努力啊!!

网友(2013-07-02):
哎,不得不顶!!

网友(2014-06-20):
顶起,工科男最爱

网友:
额,能做出来吗?

网友(2014-09-25):
这么玩,国家的发动机有出路了!

网友:
看起来好酷炫可惜只能围观

网友:
多谢分享,看看这些高大上的东西,扩展下知识面

网友:
看上去太猛啊,制作要求也挺高啊,一般人玩不了

网友:
nb,大神啊

网友:
这东西价格能亲民点就好了

网友:
挂个眼科,不敢动手

网友(2015-01-05):
好强大,这方面看起来很有趣..

网友:
看到这我只想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网友(2016-02-28):
好,还能玩这个,亮瞎了我的眼

网友:
是好东西啊,太高大上了,现在的4轴都还没玩转呢。这个就先了解下啦

网友:
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不得了 啊

网友:
楼主牛逼啊。搞个加农炮或者变成钢铁侠不是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