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有自己的示波器么???? 【恢复】

楼主(2009-01-26):
我想从网上淘个二手示波器,摸你的就行,不需要很专业,网上很多200-600之间的,大家有什么号的建议来说说

网友:
心动,,,原来示波器也可以搞个二手的用着,,嘿嘿嘿,,

网友:
回【10楼】 xcodes

我打漏了几个字,是已经卖了

我发贴的意思是这玩意便宜的太重,个人拥有不方便 ...

所以像我这个这么超值我也把他卖了...

网友:
LA1016每路存储深度32Kbits ,太少了

网友:
aozima 残剑饮血的QQ是多少?

网友:
回6楼:我的汉泰DSO-USB 150M买的时候是1600多元,就是图个携带方便。因为走到哪里笔记本都是要带着的。周立功的LA1016逻辑分析仪淘宝上最低950元。带SPI、IIC、UART等协议分析插件,觉得很实用。

网友:
成色不怎么样,不过够便宜。

楼主:
看我220块淘的 LG 5020示波器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02024.JPG(文件大小:535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P1267893.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02025.JPG(文件大小:5.08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P1267895.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02026.JPG(文件大小:4.97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P1267897.JPG)

网友:
pixyice      汉泰DSO-USB 150M采样60M带宽的虚拟示波器大概蛮贵的吧,周立功LA1016逻辑分析仪不知多少米?

网友:
有一台汉泰DSO-USB 150M采样60M带宽的虚拟示波器,还挺好用的,可以随笔记本携带。

我的15V 2A可调电源带USB 电流采样(可以分析电路工作状态),带简单示波器和频率计功能,还有射频信号分析功能。不是很强但很实用。

还想弄台周立功LA1016逻辑分析仪。

网友:
看来我300弄得20M模拟的还不是很便宜!今后有条件再弄个数字的吧!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个40M的示波表还在改进中,二楼的就是不方便带

网友:
偶也想弄一个, 50-100M的, 想捣个2手的, 就怕坏.

网友:
原来有个

YB4328 90大洋收来的..

太重了,带不动

180卖了...

我加了对探头..

本贴被 aozim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6,14:3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