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PM240系列的型号后缀的含义【恢复】

楼主(2009-01-27):
如题,后缀有EPM240(F/GT/M/T)100(C4/C4N/C5/C5N)等。据我所知G是代表低电压,那么其他是什么意识呢?他们的引脚排列顺序是否相同?请大大推荐一个适合初学的

网友(2009-03-01):
F/GT/M/T是封装  100是引脚数 (C)是商业级 4,5是速度等级(4ns和5ns)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