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脱机控制器 【恢复】

楼主(2009-01-27):
这个项目已经做了两个月了,硬件平台为ARM2420+自研的运动控制卡+液晶触摸屏,操作系统采用linux,图形开发环境采用qtopia。

运动控制卡已实现:

    多轴直线插补,任意平面内圆弧插补,螺旋线插补,插补精度小于0.5个脉冲单位;

    加减速控制支持T型S型加减速,非对称加减速为轮廓控制提高支持;

    脉冲输出方式为pluse/dir及cw/ccw,最高输出脉冲频率5M;

应用软件已实现:

    G指令解释器,支持实现数控代码手动编程;

    刀具轨迹查看;

    加工轨迹轮廓控制

    希望和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
网友 wenming 的作品: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2057477&bbs_page_no=1&bbs_id=1027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2009-03-29):
目前脱机控制器已进入到测试阶段,先将软件界面上传上来,后面会将实际加工的成品照片、录像以及和mach3性能比对的数据上传。

G指令解析 (原文件名:PARSE.PNG)

快速定位指令解析错误 (原文件名:CHECK.PNG)

加工文件选取界面 (原文件名:FILEVIEW.PNG)

加工主控页面 (原文件名:CURVE.PNG)

系统设置页面-1 (原文件名:SET1.PNG)

系统设置页面-2 (原文件名:SET2.PNG)

系统设置页面-3 (原文件名:SET3.PNG)

采用刀路-灰度图还原技术的刀路轨迹预览界面 (原文件名:VIEW1.PNG)

利用类3D引擎技术实现刀路三维浏览 (原文件名:VIEW5.PNG)

网友:
细部特征浏览 (原文件名:VIEW6.PNG)

虚拟键盘输入 (原文件名:VIEW7.PNG)

手写板输入 (原文件名:VIEW8.PNG)

网友:
上面界面截图为3.5寸液晶屏下界面截图

网友:
上传个加工照片,材料为压克力板,刀具采用φ3.175*40度*0.1三棱刀,实际尺寸40mm×40mm×3mm,加工速度350mm/min,加工时间47分钟(加工速度750mm/min时,加工时间27分钟,mach3下750mm/min速度加工时间为1小时4分钟),照片非专业拍摄,不是很清晰.

网友:
刘哥8错,终于挂上来了,呵呵!俺的工作还得加紧

网友:
公开的不必破解的EMC2 linux软件

一般linux必须安装,但EMC2工作于linux的Ubuntu操作系统环境,却出了一款直接光盘运行的版本。该软件是免费的,不受限。
请在此下载:
http://linuxcnc.org/iso/emc2-ubuntu6.06-desktop-i386.iso
用过的DX请谈谈体会吧。
* EMC (the Enhanced Machine Control) is a software system for computer control of machine tools such as milling machines.
大意是增强型电脑机械控制软件,用于铣床。
* EMC is free software with open source code.
自由软件,代码公开。
* It provides:
a user interface (actually several interfaces to chose from), an interpreter for "G-code" (the RS-274 machine tool programming language),
and operates the actual electronic interfaces that control the motor drives on the machine tool. It provides the "computer" functions needed to actually run the machine's electronics.
提供数个可选的用户界面,解释RS274的G代码,操控电机驱动器。
* It can control up to 6 axes and supports a variety of interfaces.最高到6轴控制。
* The motion control can operate true servos (usually analog) with the feedback loop closed by the EMC software at the computer, or open loop with "step-servos" or stepper motors.
* Motion planning includes cutter radius compensation, tool length offsets, and constant velocity control.
* Support for non-Cartesian motion systems is provided via kinematics. This includes hexapods (Stewart platforms and similar concepts) and systems with rotary joints to provide motion.支持非笛卡儿坐标系的运动。
* EMC runs on Linux using real time extensions. Support currently exists for version 2.4 and 2.6 Linux kernels with real time extensions applied by RT-Linux or RTAI patches.

网友(2009-11-06):
佩服樓主的功力, 兩個月時間就如此完善.
自愧不如.
不知現況如何?

网友(2009-12-06):
忙了快一年了,目前该系统已进入厂家测试阶段,如果阿莫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发一套测试版给您进行测试,另如有厂方或资深人士需要测试版的话,请您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尽快满足您的要求。
    该CNC控制器硬件体系采用ARM9(三星公司的S3C2440),操作系统采用linux2.6内核,图形开发环境采用qtopia2.2,这几天我们会将X86版本程序和相关说明书陆续上传,其中X86版本程序可实现除加工操作外的所有功能,不过由于系统采用的是linux操作系统,为保证X86版本程序正确运行,需在Windows系统下安装虚拟机(推荐使用VMware 6.0),虚拟机上安装linux Fedora-9版本,并在该系统下安装Qtopia-2.2.0 X86版本.

网友:
LM-03M X86演示版本ourdev_511209.rar(文件大小:106K) (原文件名:LM-03M.rar)

网友:
【11楼】 dayday_up
    忙了快一年了,目前该系统已进入厂家测试阶段,如果阿莫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发一套测试版给您进行测试,
----------------------------
谢谢。请寄到: 雕刻机展示厅:东莞市莞城区莞太路和生文具礼品批发市场A2018,A2035 杨小姐 13711915767

收到后我们会尽快完成测试。

   另: 是否允许我们打开外壳拍照? 评测的另一个内容是工艺与用料。

评测通过,我们会推荐雕刻机的客户采购你们的产品。 如果性能强悍,我们也将考虑采购。

网友:
好的,可以打开外壳,不过内部有给7寸屏供电的高压包,一定要小心,我们这里有人被电了2次,指甲给打了个洞,呵呵

网友:
脱机控制器 预计售价多少?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整套产品的外观图来看看?

网友:
产品图片

网友:
【17楼】 qijunsmile
    脱机控制器 预计售价多少?
----------------------------
目前产品在测试阶段,还未定价。

网友:
阿莫,你好
    今天产品在加工长试的时候,发现一个小问题,目前正在更改,估计邮寄要耽误两天。

网友:
我觉得售价应该大于1500RMB

网友:
支持一下,刘哥辛苦了!这两天和刘哥一起把这个调试ok,然后发阿莫一套测试看看

网友:
阿莫,此贴申请加酷啊!

网友:
什么价位啊

网友:
做了一年多,投入不小啊,是业余作品还是公司产品?

网友:
公司产品!欢迎大家捧场!应邀下个礼拜有可能去阿莫那里现场测试。

网友:
产品不错.个人认为有一点点小小的不足:全是触摸屏操作会有两个不好的地方,一是不可避免出现误操作,二是受工作环境的影响,触摸屏的寿命会大打折扣...
     以上意见为本人的个人看法,还请楼主指教.

网友:
好东西 不是什么价格能出售

网友:
回30楼,不是触摸,就是因为30楼的朋友说的这2点,我们早看到了,所以给配键盘鼠标。作为这个档次的产品,当然更高档次的,我们可以做到和专业机床控制器一样带面膜的按钮。这个我们已经开模打样了。升级版会使用,到时候关注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的及时回复,我再提一点小提议:最好在操作面板上设计一个手轮,那样会更方便。

网友:
前段时间一直忙控制器的设计,因此技术开源的事没有什么时间做,不过等产品测试阶段过后,将对在控制器设计中使用的部分技术进行开源,如各类插补算法的软硬件实现,运动轮廓速度规划(这部分如果做不好,宏指令支持这块就是鸡肋,目前我们轮廓速度规划算法实现的小线段插补从电机运转的速度和声音上的感受和直接的硬件圆弧插补算法差异不大)等,不过有些技术不进行开源,如数控解释器部分,希望大家理解

网友:
手轮在我们的控制器上配了接口,采用网口形式,在照片上可以看到,手轮接口可以配我们提供的手轮控制盒,也可以直接接手轮,不过操作要麻烦些,因为手轮倍率和手轮输出轴选择都要到控制器上去操作

网友:
特别感谢下tycom网友,谢谢您提出这么多宝贵的意见

网友:
LM-03M型钻铣床控制器移动存储介质使用说明

网友:
呵呵,客气了。本人这五年来一直在从事数控机床的维修工作,经常和机床操作者接触,所以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什么。。。
还请不要嫌我烦就行了。。

网友:
客气了,我接触数控领域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原来从来没接触过,所以缺乏实际经验,以后还会有很多问题向您请教的。

网友:
行,没问题。我接触的机器主要是以加工中心,火花机,工具磨床,线割为主,主要以国外的品牌机为主,系统主要是FANUC、西门子及一些国产和台湾的系统,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一些探讨吧。

网友:
标记下  刘哥早点休息

网友:
呵,原來也做了將近一年了.
而且是團隊合作.
難怪我也弄得那么辛苦.
看上去要比MACH 強捍.
從支持G碼類形看,好像比我們公司
早些年日本賣的CNC都強.想一想
也真夠牛,一年時間是怎樣完成的.
有時間公布一些技術指標吧.
大家相互學習下.
用Qt要付版權費的吧,有沒考慮過.
不過一句話:恭喜了.
牛!

网友:
先发个数值积分插补(DDA)直线和圆弧的插补算法,压缩包中一起有2个工程,glDemoCtrl是一个3D插补演示控件,先要编译这个工程,interpolationDemo是主工程,这个程序界面上有个列表,可以通过它提供的数据了解该算法的精度等信息。

网友:
这个程序中3D引擎采用opengl,可以通过鼠标对视角进行缩放和旋转,这里大概介绍下:
opengl中如何通过鼠标实现实体的旋转、平移、缩放控制(原创,转载时请注明出处)
绘制实体的关键代码:
1   glPushMatrix();
2     glTranslatef(m_xMove+m_dxMove,-m_yMove-m_dyMove,0.0f);
3     glRotatef( m_xRotate+m_dxRotate, 1.0f, 0.0f,0.0f);
4     glRotatef( m_yRotate+m_dyRotate, 0.0f, 1.0f,0.0f);
5     glScalef(m_scale,m_scale,m_scale);
6     glBegin(GL_LINES);
7         glColor3d(1.0,0.0,0.0);
8         glVertex3d( -200.0, 0.0, 0.0);
9         glVertex3d( 200.0, 0.0, 0.0);
10        glColor3d(0.0,1.0,0.0);
11        glVertex3d( 0.0, -200.0, 0.0);
12        glVertex3d( 0.0, 200.0, 0.0);
13        glColor3d(1.0,1.0,0.5);
14        glVertex3d( 0.0, 0.0, -200.0);
15        glVertex3d( 0.0, 0.0, 200.0);
16    glEnd();
17  glPopMatrix();
为了简化问题,这里我们将三维实体定义为笛卡尔坐标的三个轴线(代码6-16行),代码中的出现的坐标为实体坐标系(局部坐标系)的坐标,这点很关键,比如我们要绘制一个立方体(立方体的边长为a),首先针对这个立方体建立实体坐标系,假定这个坐标系的原点位于立方体的中心,并且立方体的顶面平行于XY平面,那么这个立方体的8个顶点的坐标就是(a/2,a/2,a/2),(-a/2,a/2,a/2),(a/2,-a/2,a/2),(-a/2,-a/2,a/2),(a/2,a/2,-a/2),(-a/2,a/2,-a/2),(a/2,-a/2,-a/2),(-a/2,-a/2,-a/2)。从这个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出我们在规划实体坐标系时以简化描述实体为原则。复杂实体的建模一般由专业的建模软件完成,如3dMax、Multigen等,应用程序通过读取实体模型数据将其导入进来。
定义好实体后,接下来通过矩阵堆栈将实体摆放到世界坐标系中:
a. 由于实体是在局部坐标系中建立的,而局部坐标系可能与世界坐标系的单位不一致,因此需要通过比例缩放对实体的尺寸进行调整,代码第5行完成这个功能,这里X,Y,Z的调节比例一致,比例系数为m_scale;
b.  接下来对实体在世界中的姿态进行调整。通过对各轴进行旋转,可使用实体处于要求的姿态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旋转调整方式不是唯一的,做为生活常识,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旋转方式将物品摆放在同样的姿态下。代码第3,4行完成这个功能,这里首先将实体以Y为轴旋转m_yRotate+m_dyRotate角度,然后以X为轴旋转m_xRotate+m_dxRotate角度;
c. 最后,我们通过平移将实体移动到世界中的特定位置上。代码第2行完成这个功能,这里将实体移动(m_xMove+m_dxMove,-m_yMove-m_dyMove,0.0f)的位置上。
接下来,通过鼠标操作改变上述代码中的关键变量(m_scale, m_yRotate等等)来实现鼠标对实体的缩放、旋转以及平移控制。这里约定:鼠标左键实现实体的平移,鼠标滚轮实现实体的缩放,鼠标右键实现实体的旋转,鼠标右键双击实现归位处理。代码如下:
void CGlDemoCtrlCtrl::OnRButtonDown(UINT nFlags, CPoint point)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m_rotateFlag = TRUE; //右键按下时设置旋转标识
        m_centerPoint = point; //记录此时鼠标的基准点,后面旋转角度的计算以此做为基值

        COleControl::OnRButtonDown(nFlags, point);
}

void CGlDemoCtrlCtrl::OnRButtonUp(UINT nFlags, CPoint point)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m_rotateFlag = FALSE; //右键释放时,归位旋转标识
        m_yRotate += m_dyRotate; //保存当前Y轴旋转角度
        m_xRotate += m_dxRotate; //保存当前X轴旋转角度

        m_dxRotate = m_dyRotate = 0.0f; //X,Y轴旋转增量回零

        COleControl::OnRButtonUp(nFlags, point);
}

void CGlDemoCtrlCtrl::OnLButtonDown(UINT nFlags, CPoint point)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m_moveFlag = TRUE; //左键按下时设置平移标识
        m_centerPoint = point; //记录此时鼠标的基准点,后面平移尺寸的计算以此做为基值

        COleControl::OnLButtonDown(nFlags, point);
}

void CGlDemoCtrlCtrl::OnLButtonUp(UINT nFlags, CPoint point)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m_moveFlag = FALSE; //左键释放时,归位平移标识
        m_xMove += m_dxMove; //保存当前X轴平移尺寸
        m_yMove += m_dyMove; //保存当前Y轴平移尺寸

        m_dxMove = m_dyMove = 0.0f; // X,Y轴平移增量回零

        COleControl::OnLButtonUp(nFlags, point);
}

void CGlDemoCtrlCtrl::OnMouseMove(UINT nFlags, CPoint point)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if(m_rotateFlag)
        { //在旋转模式下
                //根据旋转坐标基点以及鼠标当前位置计算旋转增量
m_dyRotate = (point.x-m_centerPoint.x)*360.f/m_width;
                m_dxRotate = (point.y-m_centerPoint.y)*360.f/m_height;

                Invalidate();
        }

        if(m_moveFlag)
        { //在平移模式下
                //根据平移坐标基点以及鼠标当前位置计算平移增量
                m_dxMove = (point.x-m_centerPoint.x)*400.0f/m_width;
                m_dyMove = (point.y-m_centerPoint.y)*400.f/m_height;

                Invalidate();
        }

        COleControl::OnMouseMove(nFlags, point);
}

void CGlDemoCtrlCtrl::OnRButtonDblClk(UINT nFlags, CPoint point)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鼠标右键双击,归位处理
        m_xRotate = m_yRotate = 0.0f;
        m_dxRotate = m_dyRotate = 0.0f;
        m_xMove = m_yMove = 0.0f;
        m_dxMove = m_dyMove = 0.0f;

        Invalidate();

        COleControl::OnRButtonDblClk(nFlags, point);
}

BOOL CGlDemoCtrlCtrl::OnMouseWheel(UINT nFlags, short zDelta, CPoint pt)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float delta;

        if(nFlags&MK_CONTROL)
                delta = .5f; //按下ctrl键,进行快速缩放,缩放增量设置为0.5
        else
                delta = 0.01f; //普通缩放,缩放增量设置为0.01

        if(zDelta>0)
        {
                //这里放大
                m_scale += delta;
        }

        else
        {
                //这里缩小
                if(m_scale > delta)
                        m_scale -= delta;
        }

        Invalidate();

        return COleControl::OnMouseWheel(nFlags, zDelta, pt);
}

网友:
在编译工程时,需要指定opengl库的位置,编译的网友注意下。
我个人感觉数值积分插补的精度还是不太够,根据加载方式不同,精度大概在1-2个脉冲,不过这个算法可以很容易扩展到多轴

网友:
感謝daydayup 提供的源碼,抽空詳細研究一下.
dda 的圓插補精度的確是個問題. 不過影響
精度的因素很多.如果圓的直徑很大.或者座標
值超過一定的數位,圓心的確定也會引入誤差.
所以圓的終點判定也是很關鍵,搞不好,圓的終
點無法與目標值吻合,特別在接近整圓插補時
更明顯.所以網上也有很多關于終點判定方法的論文.
我也為圓dda精度頭疼了好久.

网友:
看到daydayup 的範例上也涉及刀補.
能否粗略提及它的類形以及用刀補后,對
速度影響指標.

网友:
kmingroy您好,我们目前控制器刀具半径补偿采用的是C刀补算法。刀补后可能会插入新的转接段,不过由于速度轮廓规划位于插补算法的后端,因此对速度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
产品如此投入,价格估计不菲,应该是定位企业应用吧。

网友:
发个刀补的示意图,随便做了个刀路,黄线是刀补轨迹

右刀补示意图 (原文件名:g42.png)

左刀补示意图 (原文件名:g41.png)

左刀补细节1示意图 (原文件名:g41-local1.png)

左刀补细节2示意图 (原文件名:g41-local2.png)

网友:
回【53楼】 qijunsmile
现在是有这个想法,不过做市场很难,因为我们手上并没有这方面的资源。所以等控制器经过全面测试后,想通过合作或技术转让方式进行。
另外,目前我们准备开发适用于雕刻领域内的脱机控制手柄,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就应该能出来,这款产品的价格估计在700-900元之间,技术上采用我们LM-03M型上成熟的技术,不过指令解析这块功能将被大幅度的削弱。

网友:
真的很完美!!

网友:
发个左刀补刀轨预览的视频片段,通过这个视频,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刀补转接段建立的情况

网友:
謝謝dayday_up,方便留個連絡方式嗎?我想我們應該有共同語言.

网友:
强人强贴,mark了再顶!

网友:
阿莫,控制器今天早上已发出(用的顺风),估计明天或后天能到

网友:
不是一般的强悍...

网友:
阿莫,控制器收到了吗?我礼拜六会去深圳,如果控制器有问题,我礼拜六白天可以去你们那里

网友:
【64楼】 dayday_up
阿莫,控制器收到了吗?我礼拜六会去深圳,如果控制器有问题,我礼拜六白天可以去你们那里
---------------------
还没有收到啊。你是寄到我们的雕刻机展示室的吗?

如果周六你过来,我会让 kaif_w 在展示室等你。

网友:
寄到这个地址,雕刻机展示厅:东莞市莞城区莞太路和生文具礼品批发市场A2018,A2035 杨小姐 13711915767,我等下查一下,今天应该到的

网友:
昨天下午5:40多到的,可能你们那里下班了

网友:
那我们礼拜六早上9点去雕刻机展示室

网友:
【68楼】 dayday_up
那我们礼拜六早上9点去雕刻机展示室
-----------------------------------
如果时间充足的话,建议等我们收到,并且评测后,你们再过来。这样谈起来更有效率。

网友:
我们刚好去深圳,刚好可以去你们那里一下,这次过去不谈别的东西,只是把有些技术上的一些事项(零点信号,对刀信号和如何调解速度参数以保证发挥最优的机床特性)交待一下。
    不过如果今天能拿到东西,你们试用感觉没这些问题的话,那我就不过去了。

网友:
如果发现问题,在礼拜6下午2点前给我打电话,我可以马上赶到你们那里,等下我把我的手机号发到你的手机上

网友:
【71楼】 dayday_up
---------------------
你是在深圳上班? 如果过来东莞比较方便的话,估计约在下周六是比较适合。这样我们就有比较充分的测试时间。 目前我们的生产任务较紧张,只能挤时间出来测试。

网友:
不在深圳,我在江西,如果发现问题,在礼拜6下午2点前给我打电话,我可以去你们那里

网友:
【73楼】 dayday_up
    不在深圳,我在江西,如果发现问题,在礼拜6下午2点前给我打电话,我可以去你们那里
------------------
收到东西后我们评估后再联系你。

网友:
今天星期四了,坐等好消息~~~~

网友:
顶一下 今天我们已经在东莞 明天去深圳

网友:
昨天收到了, 我们已经开始测试。

看来作者的确花了很大功夫。但仍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努力 :)

网友:
x脉冲:2。x方向:3,y脉冲:4,y方向:5,z脉冲:6,z方向:7

网友:
【79楼】 solojimes

谢谢。 收到。

网友:
如果不用我们的接口板,注意一下,控制器的方向,脉冲,使能输出的电平是3.3v,不过应该可以驱动,接口板主要提供隔离,信号加强等功能。

网友:
限位(零点)和对刀信号请提供5V/地或地/开信号。

网友:
脱机雕刻的完成,可能是这次雕刻机项目的一个新起点。
如果能够通过莫大“严苛”的雕刻机测试,我想商业化都没有问题。
忆当年,项目伊始,多少好汉曾信誓旦旦,现在,走到底的,无论效果如何,可以说都是真英雄。

建议,不管效果如何,重新开贴,以志之。

网友:
今天从深圳回江西'收获不少'

网友:
【83楼】 Argee
脱机雕刻的完成,可能是这次雕刻机项目的一个新起点。
如果能够通过莫大“严苛”的雕刻机测试,我想商业化都没有问题。
忆当年,项目伊始,多少好汉曾信誓旦旦,现在,走到底的,无论效果如何,可以说都是真英雄。
建议,不管效果如何,重新开贴,以志之。
---------------------------------------
同意。能走到这一步,的确不易。

作者跟我说,过几天他会将硬件的电路开源给大家。 这也将是一份宝贵的资料。

网友:
阿莫你做了测试了么测试结果可以放上来 讨论讨论

网友:
阿莫,如果联机联上了,你可以把衔接加速度调到6000看看,看看速度轮廓规划的效果,不用担心衔接加速度设置过大,会对床体造成损伤。

网友:
开源的硬件电路包含运动控制卡吗?核心是运动控制卡,和控制软件,其他的应该学不到太多东西

网友:
【88楼】 superrf
开源的硬件电路包含运动控制卡吗?核心是运动控制卡,和控制软件,其他的应该学不到太多东西
---------------------------
我下星期约了作者。

我会提议:

   1. 将目前的版本100%的开源,并且低价的销售套件给我们的雕刻机客户。(非雕刻机客户需要6倍价格购买)。

   2. 目前的开源版本由大家一起讨论并且改进。作者仅提供有限的升级服务,但可以说,这个版本永远不会有商用价值,只有DIY自用的价值。

   3. 我们会协助作者,开发一款真正商业与工业级的,但不会开源的版本。这个版本就会以比较高的价格销售。

如果作者是有长远目光的,应该会同意我的提议。

网友:
买阿莫JJ又升值了!恭喜恭喜!!!!!!

网友:
这个提议我们基本同意 具体等你测试完成后再细谈另外涉及到一些核心技术'我想提供2进制码就够了网友能用就行 其它周边的 代码和程序可以提供

网友:
【91楼】 solojimes
........另外涉及到一些核心技术'我想提供2进制码就够了网友能用就行 其它周边的 代码和程序可以提供
--------------------------
呵呵,这个我也基本同意。

你说的核心技术,我想应该可能是运动控制方面。到时我们可以只提供2进制代码,同时我们会描述详细的原理与算法,但不会提供具体的源代码。 你看如何?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根据我们提供的理论与算法自行编程。 水平不够的网友可以直接使用我们提供的2进制码。

---------------------------------

当然也有另一种思路: 就是核心代码也完全开放。 开放核心代码,对作者的意义可能更大:

1. 目前的版本,我们初步试用后,发现离开商用级还有很远很远的路要走。

   相信核心代码,也是同样的问题。

2. 将核心代码也开放,可以让更多的网友参与测试与改进,并且有更多的网友提出改良意见。

   作者收集这些改良与意见,可以更有水平,并且更有能力做出更强悍的商业版本。

3. 如果不开放核心源码,作者永远可能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闭门造车。

4. 我们的雕刻机目前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达到很高的工艺水平与质量水平,与我们完全开源是分不开的。只有完全开源,我们才能更强大。

5. 当作者强大到一定的程度时,才发行的商业非开源版本,这样才会更有竞争力。

目前我们网站已经有三个网友搞出了脱机控制器, 这三个网友分别是:本帖作者、深圳的老王,还有东莞塘夏的网友。

目前  solojimes  是第一个提供实物样品给我们测试的。其它两位网友也跟我联系过,应该也会很快提供测试样品。

我会选择出水平最高、并且更符合我们的开源理念的方案。

网友:
可以  原理上可以大家一起讨论'但是该核心源码'确实公开的话'拿出去应用的范围太广了'光这个核心技术研究我们就花了大半年时间'这个核心是指过渡到数控控制器的宏指令解析部分'但是仅仅是针对雕刻机部分的g代码支持部分'我们还是可以考虑这部分给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94楼】 solojimes
可以  原理上可以大家一起讨论'但是该核心源码'确实公开的话'拿出去应用的范围太广了'光这个核心技术研究我们就花了大半年时间'这个核心是指过渡到数控控制器的宏指令解析部分'但是仅仅是针对雕刻机部分的g代码支持部分'我们还是可以考虑这部分给大家一起分享
--------------------------
其实你有点过于顾虑。

1. 我不是一个傻乎乎的人。我知道如何吸引客户,也知道如何保护商业利益。

2. 正如我承诺的,我们的雕刻机开源活动中,会有一个脱机控制器的项目。 这个项目会由我们网站主持,会100%的开源的,包括核心的运动算法等。

3. 如果你的方案能得到我们的认可,可以直接将你的方案作为我们的开源项目。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以后你的产品才有机会占领更大的市场。

4. 如果你的方案不完全开源,我们网站肯定会自行搞一个开源方案。以我们目前的人力、财力,是件举手之劳的事。 有一点请放心:我们绝对不会使用你的算法与方法。 极有可能,是我们会直接购买日本的运动芯片。

   日本的运动芯片方案,可以将你们自行研发的方案彻底击败,你们的方案可能不会有任何的市场。因为日本的运动芯片方案是工业级的,而国内的网友自行研发的,就算投资巨大,就算再搞十年,也达不到日本的专业芯片的级别。

5. 目前雕刻机行业,与我们网站合作的前景非常良好。并且有巨大的机会。 不与我们合作,在我们推出的强悍产品面前,其它方案可能没有生存空间。

6. 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如果我已经与你合作,我就会遵守诺言。因为无数的网友在看着,大家都是明白人。如果我玩弄文字,以后不会有人跟我合作。

7. 你可能顾虑,会否有网友学会了,然后自己搞出作品销售,甚至用低价手段,影响你的销量。

   这点不用担心。 没有我们网站作为销售平台,这东东,在淘宝上卖不出几套的。

   另: 以我的风格,我一定会逼使抄你方案的人放弃销售,否则我会采取强硬的手段。 如果有人在淘宝上销售,我可以保证能让淘宝关闭该店。我之前已经说过,我与淘宝的高层的第二把手,有一定的交情的。我读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他。

网友:
这个谁好谁不好只有上床子测试才知道'小日本的专业芯片不一定比我们的这个好'你说找几家做对比我们当然欢迎'我们更希望能看到比我们更强的设计团队。

网友:
【99楼】 solojimes
这个谁好谁不好只有上床子测试才知道'小日本的专业芯片不一定比我们的这个好'你说找几家做对比我们当然欢迎'我们更希望能看到比我们更强的设计团队。
------------------------
一些工业上的应用,并不是只看某些参数的。稳定性、可靠性,可能更是压倒性的。

你们的方案目前有一个优势:其它两个网友的实物仍没有给到我们。如果跟你们谈妥了,后面的就不用谈了。 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