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罩极式电机在220V交流电全桥整流后的脉动直流下能不能转动。【恢复】

楼主(2009-01-28):
我不敢试,我怕它烧掉,先来问问大家,理论上行不行的,实际能不能的。

网友:
不太懂楼主的电机类型,不过在网上搜索到以下资料:

串激电机也叫交直流两用电机,不需要任何设备就能接在交流电上

你可以用一个调压器,串联一个大功率水泥电阻,用很低的电压试试看。

网友:
当然不能转了!!!

楼主:
哎郁闷哟

网友:
直流的话,磁场方向没有变化,我看是不能转的。

楼主:
等了半天怎么都没有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