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使用Jlink调试S3C44B0X吗?【恢复】

楼主(2009-01-30):
手上有Jlink V6,不过不知道怎么把程序下载到和S3C44B0X连接的外部Flash中去呀!

我现在使用的是Wiggler的并口下载板,下载的好慢呀!

楼主:
当然可以的!不过Jflash的版本一定要使4.02的,3.96的版本确认不能用的!

网友:
能不能把你的J-Flash ARM项目文件上传下?我之前也这样设置的,可下载时会报异常,

,不知道是不是和目标板上的外部设备有什么冲突,改为用外部SDRAM就没问题。

参考328楼: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2008340&bbs_page_no=1&bbs_id=3031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现在可以下载了.

我原来使用的是3.96版的,怎么设置都不能使用!

现在换成最新版的4.02版的,只要把target ram 地址是10000000 4k,就可以下载了.

总共250K左右的BIN文件,下载速度很快,擦出烧录校验总共才约12秒左右.

本贴被 zy_sh_np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30,20:29:40.

网友:
楼主在J-FLASH 中的project setting->cpu下选择使用target ram 地址是10000000 8k 然后在下面的启动顺序中最好设置一下禁止中断总线宽度等等,这样应该就可以了,试试吧

本贴被 flight87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30,20:14:22.

楼主:
喔,是吗?你的J-Flash ARM版本是多少的?

网友:
不用设置什么寄存器的,建议你看manual,偶的44B0下载600K也只要几秒就好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了,我测试了一下,使用外部SDRAM还是不行.可能是要设定寄存器

先使能扩展SDRAM吧!我再仔细检查一下这些寄存器的设置!

网友:
要设置下的,比如RAM地址,大小,JTAG速度等

网友:
可以用扩展的SDRAM,要在JTAG初始化时设置几个寄存器的值,这样在烧录时J-Flash ARM就能使用扩展的SDRAM,速度可以快很多。

我上传一个J-Flash ARM的项目文件,楼主参考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了,可以识别NorFlash了,不过可能不能找到Ram的缘故,烧录异常的慢,

不能容忍.不知道内部Ram选项怎么设呢?

楼主:
用J-Flash ARM,报错,显示不支持的Flash类型。是不是Jlink只能支持ARM内部Flash的烧录呢?

外部Flash不能使用Jlink烧录呢?

网友:
http://group.ednchina.com/999/21527.aspx

网友:
jflasher可以下载到NORFLASH

网友(2009-09-08):
5楼好用,13楼总报错。

网友(2012-06-26):
支持个!正要找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