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plc 都是io刷新吗?【恢复】

楼主(2009-01-30):
论坛内也有高手仿制plc, 都是io刷新机制吗?

网友:
在西门子300/400里是由型号和组态决定的,一般I/Q是映像的,而PI/PQ是直接访问外设的。

楼主:
大致意思是,plc 读取io状态的时候不执行程序。 执行程序的时候从缓存区读取io状态。

网友:
什么是IO刷新机制 呵呵

网友(2011-11-03):
一般PLC   IO都在END時刷新,也可以在執行中強制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