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RS模块开发【恢复】

楼主(2009-01-31):
程序的框架,最好有相关源程序

单片机读取传感器相关数据,放入EEPROM中等待GPRS定时发送?

问题补充:qq394220173 如有资料发给我也行 谢谢了

单片机定时读取传感器的数据后 通过GPRS发出去 具体程序设计流程?

1数据先保存在EEPROM中,每次的数据放在一个数组中

2如何将数据打包 通过GPRS发出去

能否指点一二 或是给出类似实例也行

对于内部嵌有TCP协议的GPRS模块 其发送流程是怎样的??

       数据全在EEPROM中

网友:
你的问题真的有点。。。。。。我帮你整理一下。

1、单片机采集传感器数据(AD)值存在EEPEOM中;

2、应该是单片机定时打包通过GPRS发到远程中心(服务器)。

首先你得确定单片机采集并(处理)的数据是你所想要的、再编写与远程站(服务器)的通讯协议、远程站的接收解析及单片机发送的数据包是按照协议规范的。内嵌TCP-IP的GPRS模块只须按照模块提供的AT指令(同过串口)就可以完成TCP连接,当然你的远程站(服务器)是已经有固定IP并打开端口。

看你的问题,你自己要完成这个项目估计有点玄!!!!!!!!

网友:
这论坛上大把的资料,怎么楼主老是要等着人来喂呢?到搜索里边搜一下GPRS关键吧

楼主:
数据在单片机的EEPROM中   GPRS怎么获取数据  然后发出去的?

网友:
 有什么具体问题直接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