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中这样的病毒,向高手求助【恢复】

楼主(2009-01-31):
一开始的时候中木马了(trojin.psw.win32.gameol.ouc),然后瑞星就崩溃了,重做系统后(只格式化了C盘),装好后用avast home杀了一遍,显示没有病毒,但使用avast的时候报税和增值税开发票的软件都用不成,所以又换成了瑞星,可是还没用半个小时显示又中木马了,在这半小时期间我只上了QQ和一些门户网站,还是这个木马,随之瑞星崩溃,我也崩溃了

PS:我不想全盘格式化,电脑上有很多重要的数据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其它盘的执行文件被病毒感染了,你ghost还原C盘,可能又执行了其它盘的执行文件,造成反复中毒。

你可以安装以下步骤重装系统:

1.ghost还原C盘

2.打开隐藏显示,和受保护的系统文件隐藏显示。

3.不要双击其它盘符,最安全的方法是从地址栏中进入到相应盘符。查看根目录下是否有隐藏的执行文件和Autorun.inf文件,有就立即删除。

4.到网上下载杀毒软件安装,可以去丁香鱼下载(www.luckfish.net)升级包也要一并下载安装,和恶意软件清除助手(www.crsky.com/soft/6251.html)。除系统盘外,全盘杀毒。

一般经过以上步骤都可以杀出很多病毒了,发现病毒自动清除就可以了,不要删除以免造成软件被破坏,尽可能的减少损失。

大家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晒出来学习学习。

网友:
格C盘后遵循楼上教诲,去安全模式杀毒。

网友:
恩。。。。

查下每个盘根目录下有没有autorun.inf

注意在没确认无毒的情况下,不要双击或右键打开盘符,用地址栏下拉或者直接在地址栏输入X:\访问

换卡巴NOD麦咖啡等等

网友:
估计你的别的盘根目录或是可执行文件都被感染病毒

装完系统后尽量避免双击盘符或是执行其余盘的可执行文件

上网下载安全卫士和超级巡警全盘扫描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