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助:倾角传感器选型【恢复】

楼主(2009-01-31):
我对这类东西不太了解,现在就是想选一个传感器,目地是为了检测汽车是否晃动,比如有人轻轻晃动汽车等等,但是这个倾角应该很小吧!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比较合适?用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可以做为倾角计来使用吗?如下面的例子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2111445&bbs_page_no=1&bbs_id=1025

谢谢!等待各位高手解答!

本贴被 chunr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31,22:14:38.

楼主:
呵呵!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
两轴或三轴的加速度传感器就OK了.

楼主:
我的要求没有楼上那么高,就是能够检测车身是否受到振动就可以了!

网友:
两个水平accelerometer就可以,其实MEMS的accelerometer 很便宜,三轴的比两轴的给不到哪去,主要还是gyro贵。我主要车辆导航的,用一般的accelerometer能看到车辆的vibration,但是受噪声影响很大。 另外只用accelerometer的话,至少需要6个,才能定姿态。 可以用一个gyro,两个accelerometer,我目前的算法可以用一个gyro两个accelerometer加上GPS,给出车辆的位置,速度,姿态,姿态包括pitch,roll,heading。

网友:
三轴加速度如何设计成倾角传感器,有直接能测量出物体相对于水平面的相对角度的传感器吗。

网友:
那我说的不符合你要求,我说的是模拟输出(两维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
哦!这样呀!谢谢!不知道价位怎么样呀?最好是数字输出的,有SPI接口。

再请教一个问题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是不是可以做为倾角计使用呀?测量汽车静止时的角度,不断检测,判断是否处于静止!

网友:
不用三轴,两轴就可以了,我们买过的ZIGBEE开发套件中有,型号记不得,要六天后上班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