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折弯机和液压设备【恢复】

楼主(2009-01-31):
国内什么牌子折弯机质量会比好,但是价格又不是很高呢?

另外问下,市场面上有成套的电动千斤顶吗?如果没有,自己买零件组装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液压折弯机广州力丰就是好机器啊,很多大的钣金生产厂家都用他们的。就是价格有点高。价格低点的“引牌”还可以用。

网友:
我见过的折弯机都是工厂自制的,电动机和减速机,扣个转台,再焊几个橛子。

楼主:
请问一下,有什么牌子的液压设备质量会比较好,但价格不会太高呢?,还有市面上很难找到成套的电动千斤顶,都是油缸油泵一件件卖的,请教一下珠三角地区那有呢?南海的东西质量太差了,唉

网友:
有电动千斤顶的!自己生产批量不大,时间要求不严格的话,可以自行组装千斤顶来作为简易折弯机或者冲床的!

我国早期生产的黄河牌汽车,人家就是使用千斤顶组合制作的大梁!

楼主(2009-03-10):
力丰的价格真是不是一般的贵哦,一台机等于人家的两台机的价,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