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ega88坏 了【恢复】

楼主(2009-02-01):
不知道为什么 我用  JTAGICE mkII 调试mega88坏了!读不了熔丝了! 有3 4个了 是什么原因啊!大多数的时候好用 !

好像就是在写熔丝位的时候出了问题! 是在写的时候电压不稳造成的吗?

求教

网友:
是不是设置成外部晶振了。用牧马拼命读写熔丝位也许可以,原理我也不知道。。。。。。

网友:
《深入浅出AVR》一书中实验环境搭建部分有详细的熔丝误烧写解锁方法,请参考。

网友:
我有个128,在调试的时候studio崩了,熔丝位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