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中如何把一个十进制数拆分成两个16进制数(数值型)【恢复】

楼主(2009-02-01):
vb中如何把一个十进制数拆分成两个16进制数(数值型,非字符型),比如我需要把 a=339 的十进制数据变成 c=&H01和 d=&H53两个十六进制的数据 ,能给个代码示例最好,谢谢啦!

本贴被 1q2ww2q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1,16:08:44.

楼主:
这个是用来把一个两字节的数通过串口发给下位机,下位机收到再显示出来

最后运行结果:

Dim OUT(0 To 26) As Byte            '所有发送的单字节数据

Dim zhu_out(1 To 11) As Long        '发送数据

zhu_out(1)=289

OUT(4) = (zhu_out(1) - (zhu_out(1) Mod 256)) / 256

OUT(5) = zhu_out(1) Mod 256

运行结果下位机可以正常显示出来 289

楼主:
不能加hex()函数,hex出来的是字符型数据,串口无法发送

网友:
c=hex(a/256)

d=hex(a mod 256)

网友:
d = a mod 256

c = (a - d) / 256

-----------------------------------------------------------------

在数值型中没有十进制和十六进制的区别,只有文本型才能区别出来

可以用 Hex() 或者 Format() 转换成十六进制

-----------------------------------------------------------------

以上没有经过测试,仅供参考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1,16:19:10.

网友:
OUT(4) = zhu_out(1)  \ 256

注意vb中有2种除法符号,四舍五入方式不同。

网友:
to 【6楼】 STEPMOTOR

先做一次减法只是为了保证能整除,如果除出来是小数,不同的程序取整方法可能不同,得到的结果也可能不同

网友:
不明白如下两式;

OUT(4) = (zhu_out(1) - (zhu_out(1) Mod 256)) / 256

OUT(5) = zhu_out(1) Mod 256

为什么不写成下面这样呢?

OUT(4) = zhu_out(1)  / 256

OUT(5) = zhu_out(1) Mod 256